请教一个24V电机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7-11-28):
最近寻思给一个婴儿车装上动力,电机是24V的,准备用75NF75,做开关。
之前从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请教一下大家,怎么用3.3V的逻辑电压去驱动24V的开关电路。
谢谢指教。
另外,我在网上看到有专门的MOS驱动芯片,这种芯片应该怎么选型,怎么使用?

网友A:
减速直流电机,电流不大,用集成的电机驱动IC就行了,MCU IO口直接控制
DRV8840  8841 某商城有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直流电机,电流不大,用集成的电机驱动IC就行了,MCU IO口直接控制
DRV8840  8841 某商城有售

我大概搜了下资料,这个驱动电流只有5A,我那个电机我看了下铭牌,电流大概得12A左右。

网友B:
如果考虑直接买电机驱动成品,给你推荐一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2859735736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大概搜了下资料,这个驱动电流只有5A,我那个电机我看了下铭牌,电流大概得12A左右。 ...

你那是婴儿车,不是坦克
你先试试12A电流下,扭矩和转速是多大,看你到底需不需要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
楼主自己做驱动系统不现实的,这东西安装、配合、安全都是问题,你可以买个电动轮椅改装,或者买全套的驱动系统

网友:
DRV8702,效果刚刚的

网友:
好,有机会试试

网友C:
刚测了DRV8702的电机电流检测功能,曲线接近电流传感器。测试图像上传了两次,都传不上来
控制极其简单,刚用STM32F407测试通过
少量需要的可到TI网站申请样片,需要提供公司邮箱和网址
有没有人愿意团购的?准备买几十片,渠道是www.ickey.cn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测了DRV8702的电机电流检测功能,曲线接近电流传感器。测试图像上传了两次,都传不上来
控制极其简单,刚 ...

比较关心DRV8801,DRV8802的量产批量价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比较关心DRV8801,DRV8802的量产批量价格。

老板和TI有关系,10K以上会低于4rmb,一般人1K以上5~6rmb

网友E:
婴儿车?24V?12A?这么大功率?

网友F:
LZ准备把婴儿车开到100迈又怎么了?你们不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板和TI有关系,10K以上会低于4rmb,一般人1K以上5~6rmb

嗯,据我所知,有几家用量还算大的客户,直接跳过代理,向厂家购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婴儿车?24V?12A?这么大功率?

从朋友那要了个电机,写着24V12A,具体怎么样也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准备把婴儿车开到100迈又怎么了?你们不服?

我赶脚你发动了嘲讽技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考虑直接买电机驱动成品,给你推荐一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656390 ...

暂时不考虑成品,想自己设计线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