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几个.pcb 和.sch格式的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

楼主(2017-11-28):
在FAIRCHILD下了几个文件,结尾是.pcb和.sch的,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打开,protel99se,AD10 ,PADS9.5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求助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这个如果protel打不开,那用eagle就对了~

网友:
用记事本打开sch,里面有说明是什么软件设计的
DesignSpark 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如果protel打不开,那用eagle就对了~

eagle  是对应.brd文件格式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eagle  是对应.brd文件格式吧?

DesignSpark    RS-Online出的免费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试KiCAD

kicad使用体验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kicad使用体验怎么样?

不会用,不过体验很不友好,看一个开源的PCB文件,Kicad各个版本都无法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signSpark    RS-Online出的免费软件

谢谢大侠,DesignSpark PCB 8.0可以打开了,但怎么转成Protel格式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DesignSpark PCB 8.0可以打开了,但怎么转成Protel格式呀?

我不会用这个,我也是看到楼上的提醒用记事本打开看到了DesignSpark这几个字符
你需要自己上网找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用,不过体验很不友好,看一个开源的PCB文件,Kicad各个版本都无法打开。。。。。 ...

好吧,看来还是得用AD PADS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