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现在无限抄表都用的什么无线模块啊?

楼主(2017-11-29):
请教现在无限抄表都用的什么无线模块啊?
应该功耗挺低的吧

网友A:
坐标河北邯郸曲周县,这边都是东软的电力载波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标河北邯郸曲周县,这边都是东软的电力载波方案。

奥,谢谢,我们家那个天然气表我看是用电池供电的,也有个天线,无线通讯,我想知道现在这一块都用的什么方案?

网友A:
额  看错成电表了,水表见过SX1278+STM8的。燃气表不知道什么方案  应该差不多吧,毕竟同样距离/速率下LoRa功耗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  看错成电表了,水表见过SX1278+STM8的。燃气表不知道什么方案  应该差不多吧,毕竟同样距离/速率下LoRa ...

好的,谢谢,我看这个也支持LoRa调制方式,并且寄存器保持电流200nA,是不是平时在寄存器保持模式下,当主机巡检时,传输数据,传完再自动进入寄存器保持模式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看这个也支持LoRa调制方式,并且寄存器保持电流200nA,是不是平时在寄存器保持模式下,当 ...

寄存器保持模式可以接收主机的巡检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保持模式可以接收主机的巡检信号吗?

呵呵,我不知道啊,我猜的,像你请教呢,如果不是在寄存器保持模式的话,在接收模式下功耗也有个十几个毫安,这个对于电池供电来说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A:
难道是主动发的?广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主动发的?广播?

如果主动发,或者广播的话,难道不会出现数据冲突的现象吗?那又是怎么避免这种数据冲突呢?呵呵,您是做这一块的吗?

网友:
你看下CAD LoRaTM空中唤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主动发,或者广播的话,难道不会出现数据冲突的现象吗?那又是怎么避免这种数据冲突呢?呵呵,您是做 ...

我不是,我做模拟电路设计的。离职、待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我做模拟电路设计的。离职、待业

谢谢,哈哈,我也是做模拟信号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