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外网通过路由实现内网主机WakeOnLan不可靠的问题

楼主(2017-11-29):
家里有台SVN服务器,在BIOS里面设置了WakeOnLan,在路由里面做了MAC和IP绑定,并且映射了WakeOnLan端口,开通了动态域名解析。

现在的问题是主机关闭时间不长的情况下,远程开启主机是正常的。当包括路由全部断电后或者是关机时间很久再次使用WakeOnLan都是失败的,是什么原因呢?

补充一点,动态域名解析始终是正确的,并且确认获得的是公网IP。

网友:
内网正常不试过没?

网友:
主板的原因,网络唤醒本来就不怎么可靠

网友A:
可能路由器arp缓存没有你机器mac,认为不存在,直接将IP包丢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路由器arp缓存没有你机器mac,认为不存在,直接将IP包丢弃了。

有这个可能,怎么解决呢?

网友:
远程到路由上 用路由来wakeup啊

网友:
先试试不关路由行不行?如果可以,路由中加个静态arp命令。

网友:
先内网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硬件的原因。WakeOnLan以前我用过,和你的方式一样,动态域名远程唤醒,没遇到过你的问题。后来不用了,因为远程桌面操作电脑时常发生死机的情况,解决的办法是用AVR做个server,操作继电器控制远程电脑的power和reset键。

楼主:
用的是K2路由,上面只有静态IP和MAC绑定,查过网上有人说需要一条ARP绑定,ARP绑定难道不是静态IP和MAC绑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