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问题已解决做了多个板子,有的焊盘没有锡,焊盘设置原因

楼主(2017-11-29):
F202是OK F201是不OK,封装是同一个

比如这个是同一个封装,换都没换,产生的效果确实这样的,一批次每一个都如此,不知道这问题是哪个环节出的问题呢?

之前也有,没注意,以为是我封装的问题

PCB和实物图,同一个封装两边都是,覆铜时候,PCB产生了不同

又发现了一个细节问题:下面的分别是B12 B13中间的焊盘,这个有什么区别?这个是导致出现那个问题的原因把,只是不知道区别在哪里,系统自带的好像是第三个选项完成堆栈,好像只有1选项才正常?

网友A:
封装严格来讲是有些问题,要不过孔小点,要不焊盘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严格来讲是有些问题,要不过孔小点,要不焊盘大点。

找到另外的例子,我更新帖子了,帮忙看一下,麻烦

网友B:
给加工厂留够余量,自己也有余量,你用的系统封装吧?那个焊盘小很多的,我自己用加到2.0外径都没问题,又不是什么高精度的板子,焊盘做那么小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加工厂留够余量,自己也有余量,你用的系统封装吧?那个焊盘小很多的,我自己用加到2.0外径都没问题,又 ...

是啊,系统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上,这个焊盘是不可取的,焊盘太小了,如果中间要过线,可以做成椭圆的 ...

你看我最新更新的新发现,也算一个原因把?

网友D:
中间和底层你都设置成0了,中间层和底层都没焊盘了,只有孔壁镀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算,我只是说设计上和实际使用上,这样设计不合理,和没有锡不良没有毛关系
孔钻的很正,没有偏位 ...

好的,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和底层你都设置成0了,中间层和底层都没焊盘了,只有孔壁镀铜了

嘉利创解释了,有的转换人员看到这个问题就帮助改正了,有的就没有改正,就是因为哪个应该选择简单模式,而不能是中间或者堆栈

网友:
引用 楼主:
嘉利创解释了,有的转换人员看到这个问题就帮助改正了,有的就没有改正,就是因为哪个应该选择简单模式, ...

哪个都没问题,是你没搞明白作用还有没检查,做板前可以3D简单看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