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SMT贴片 料号问题

楼主(2017-11-29):
能否增加些电阻,像12.4K 0805, 9.53K 0805的, 贴片里面没有 啊

还有4R7的功率电感(7*7*4mm)

220uF的贴片电解电容(这一类的贴片电解电容)

贴完绝大多数还要回来补贴也很费事的。

网友A:
开关电源上的可以找匹配的其他电阻来做 立创的每一组电阻算过去 总能找到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上的可以找匹配的其他电阻来做 立创的每一组电阻算过去 总能找到合适的

老司机啊。

网友:
不过贴片电解电容我也赞成加一个 ,还有 3.3UH 4.7UH  1-2a左右的贴片功率电感

网友B:
居然能贴完绝大多数……
我只能贴个电阻和退耦电容和led,甚至连电感都贴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能贴完绝大多数……
我只能贴个电阻和退耦电容和led,甚至连电感都贴不全…… ...

我已经配合修改了不少参数,才产生这样的结果。

网友C:
12.4K电阻,应该是给w5500用吧?
提过好多次建议了,没用。可以贴w5500,但是配套的元件不贴…………哈哈……
可以用两个6.2K电阻代替,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4K电阻,应该是给w5500用吧?
提过好多次建议了,没用。可以贴w5500,但是配套的元件不贴…………哈哈… ...

老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