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9250的DMP数据滞后严重如何解决

楼主(2017-11-30):
最近用到MPU9250,只用到了陀螺仪Z轴的数据,刚开始只使用9250的裸数据,效果还行。后来想到DMP出来的陀螺仪数据会不会更稳定,然后移植了官网最新的DMP库,
结果数据看起来很稳定但是无法使用,数据有很大的延迟,滞后把陀螺仪的裸数据和DMP后的数据都读出来做了下对比,转动PCB查看数据果然有很大的延迟,下面的数据中Nak后面是裸数据,
后面跟的是陀螺仪X Y Z轴数据。DMP设置的滤波设置已经改成最低了还是这样,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DMP:-203 -152 -1821
Nak:-669  115 -1029

DMP:-240 -129 -1811
Nak:-480  194 -1023

DMP:-286  -85 -1780
Nak:-244  -57 -1036

DMP:-159  167 -1994
Nak:-316  -24 -776

DMP:-228  130 -2053
Nak: -50  166 -709

DMP:-265  -20 -1834
Nak:  84   34 -888

DMP:-151  -44 -1889
Nak: 223   96 -788

DMP:-385 -133 -1768
Nak: 349   72 -790

DMP:-500   31 -1427
Nak: 220  -52 -736

DMP:-482  180 -1268
Nak: 128  222 -600

DMP:-611   57 -1193
Nak: 240  418 -558

DMP:-649  103 -1065
Nak: 185  196 -555

DMP:-251   95 -1128
Nak: 113  152 -526

DMP:-225  -69 -1072
Nak: 151  228 -508

DMP:-231  136 -644
Nak:  91   -6 -435

网友A:
"DMP设置的滤波设置已经改成最低了还是这样"这句话DMP自带LPF滤波截止频率越低,延时岂不是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P设置的滤波设置已经改成最低了还是这样"这句话DMP自带LPF滤波截止频率越低,延时岂不是越大?{:shocked ...

写错了。。。最高,5种滤波频率都试过了,效果都差不多。刚又测了下数据,快速的来回旋转PCB,可以看到裸数据已经反向了,DMP的数据还没反向
DMP: 130 -400  132
Nak: 510 -118 -3408

DMP:1007 -553 2218
Nak: 561 -585 -4341

DMP:1185 -617 3536
Nak: 759 -1062 -5567

DMP:1273 -537 4510
Nak: 786 -1206 -5985

DMP:1026  133 5544
Nak: 354 -1753 -5835

DMP: 891  654 5931
Nak:  86 -1839 -5152

DMP: 333 1488 5424
Nak:-130 -1585 -4166

DMP:  90 1775 4567
Nak:-557 -636 -1503

DMP:  65 1788 2416
Nak:-584 -296 -273

DMP: 264 1446  671
Nak:-364   86 2069

DMP: 523  430 -2523
Nak:-289    3 3428

DMP: 527 -130 -3444
Nak: -10 -106 5500

网友A:
我之前试过,没问题的,照样可以做四轴~~统一用DMP解算出来的姿态以及角速度数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试过,没问题的,照样可以做四轴~~统一用DMP解算出来的姿态以及角速度数据就行了 ...

那你有没有遇到过四元数,结算出来的Pitch Roll会慢慢飘的情况,程序里已经执行过校准函数了。静止状态上电后Pitch Roll会慢慢的飘到1度,然后再慢慢回到0。当我迅把板子倾斜一个角度后迅速放水平发现Pitch Roll不能立刻回0 ,而是慢慢的从10度20度左右慢慢的回到0,回到0大概需要10秒左右的时间。之前用过MPU6050的DMP就没有种种这些情况。。。难道是最新的DMP库有问题?

网友A:
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您用的哪个版本的DMP库,还有mpu_init初始化成功后大概执行了哪些操作

网友(2019-08-08):
最近在调试DMP遇到了这个问题,摸索下发现:
①DMP(不带磁力计)的读取模式下,无论读取频率,数据的实时性都很好,但Yaw有漂移;
②MPL(带磁力计)的读取模式下,读取mpu fifo频率越低,读出的数据滞后越严重。当我把读取循环中的延时函数从100ms降低到1ms,然后再让stm32每读20次才输出1次,这时候输出的实时性和准确性都不错。但延迟在100ms读一次的时候,输出的数据要半分钟才能稳定。
网上查了几天,有不少人出现这种问题,但还没人回复根本的原因,我猜想是跟fifo的读取频率有关,过慢了数据就异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