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关于PIC 8位单片机编程环境、仿真器等入门问题?

楼主(2017-11-30):
由于项目关系,需要使用到三颗不同的PIC 8位单片机,其中两片是PIC16F系列的,一片是PIC18F系列的。
之前没接触过PIC单片机,遇到一些入门级问题,打扰各位。

1、我需要使用什么开发环境/编译器(C语言编程),开发环境 是否需要购买,价格几何?
2、仿真器/程序下载器选什么,价格如何?
3、PIC这两个系列单片机是否有足够的C语言DEMO程序,以便于上手,缩短开发周期。

谢谢各位。

网友A:
我现在还用的是MPLAB+PICC,PICC要买,不过在中国你懂的。仿真器/烧录器 icd2/PICkit3,这两种都不贵,土豪的话还有ICD3。pic的C例程应该还是挺丰富的,我用的PIC12/16资源本来就少,很简单看看手册就开干了

网友:
PIC 片子还是不错  就是IDE 啊  周边软件 实在是 差强人意.

网友:
PIC单片机最初学的时候用过  。就是堆栈太少,价格不便宜。会C的话学起来应该很快

网友B:
1. PIC 16和18的片子现在可以使用MPLAB x编译,至于是否需要购买,看你产品的类型和要求了,反正网上有cr@ck;
2. 仿真器和下载器是一个pickit3;
3. demo没注意,我原来是使用pic16f72,编译器还是picc+mplab,那个程序做完了,用了很多年,没再动过,
    最近也是项目需要,用了pic18f的一款单片机,可以通过mcc直接产生配置代码,不过需要看你选用的单片机mcc是否支持,
    最新的单片机一般支持,老旧型号就不行了。

如果不是必要,还是建议选用arm系列的芯片,相对来说资源和开发都方便很多。
选用PIC芯片是项目时间限制,有原来PIC项目的一些代码可以直接使用,可以加快开发进度,调试慢的要死,价格贵的要死,
等有时间了,打算换成freescale的arm系列芯片。所以如果是新开发,建议你考虑下是否需要选择PIC系列芯片。
PS:PIC18Fxxxx我使用的那款芯片,有新旧工艺两种,新工艺的便宜,但是error data能看得你头爆炸,选型之间一定要看好
对应芯片的error data,不然就等着哭吧。

修改原因:增加部分文字。

网友:
1,MPLAB x + XC8
2,kit,或者ICD(ICD4最新出品,我还没用过)
3,开发资料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我有ICD3出,有需要短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PIC 16和18的片子现在可以使用MPLAB x编译,至于是否需要购买,看你产品的类型和要求了,反正网上有cr@c ...

车用DCDC转换器上用的。

网友:
用的和二楼一样,只是之前用ICD3总是坏,索性换成PICkit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还用的是MPLAB+PICC,PICC要买,不过在中国你懂的。仿真器/烧录器 icd2/PICkit3,这两种都不贵,土豪 ...

ICD3 与ICD2/PICkit3有一定的差价,功能上有什么区别嘛。东西是公司买,重点要好用 ,况且都不贵。

网友C:
我个人赶脚,pic的工具完全没有avr的好用。

网友:
只用过PIC12F508/9,后来用国产芯片替代了。

网友:
Now there is a ICD4 released.

网友:
其实pic单片机有问题可以直接联系Microchip在各地的办事处。
之前接触的几个技术支持,感觉Microchip的技术支持还是比较到位的。
还有,如果MCC支持你开发的 型号,用MCC配置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我用的是MPLABX+PICC,PICkit3,仿真基本只用Proteus 8 Professional超级方便,基本用不着硬件仿真。资料官网+百度。

网友D:
最近用的MPLAB X IDE+xc8编译器,编译器网上找破解,PICkit3一百块左右。PIC的在线调试不好用,基本上直接下载调试。微芯的中文资料很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用的MPLAB X IDE+xc8编译器,编译器网上找破解,PICkit3一百块左右。PIC的在线调试不好用,基本上直接 ...

是PICkit3的在线调试不好用,还是包括ICD3在内的所有仿真器在线调试都不好用呀?

网友E:
哪里这么多乱七八糟的.
楼主听我的
编译器: PIC-CCS
下载器: MPLAB (软件) + PICKIT3(烧写工具)
坨坨的

别用 MPLAB 自带的PICC编译器,,用的想死. 不要走这个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里这么多乱七八糟的.
楼主听我的
编译器: PIC-CCS

谢谢回复。
不过PIC-CCS是什么鬼?不是XC8,XC16,XC32么?

另外,不知道您是否知道PIC的几款仿真器/下载器之间的区别,特别是PICkit和ICD这两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里这么多乱七八糟的.
楼主听我的
编译器: PIC-CCS

为何不用最新版的 ICD4 ?

网友:
老型号:MPLAB IDE 8.92 + HI-TECH PICC 9.83
新型号:MPLAB X IDE 4.00 + XC8

印度佬喜欢用PIC-CCS,不知道好不好用。我也是随主流,所以就用以上的环境+编译器。
至于仿真,PIC的确实难用,好在我调试不习惯用仿真器,都是用标志位+几个灯+示波器验证,慢是慢了点,但也能用。

网友:
icd3在mplab x环境下可以随时打断点,并且数量多,像jlink调arm一样,kit3必须暂停后,才能打断点,

网友:
icd4看资料介绍,好像不支持在mplab 8环境下使用。

网友:
kit3在使用mplab 8和mplab x环境来回切换的时候不用改驱动,直接就能用,icd3就恶心了,需要用专门的小软件切换,还有时会不成功。需要手动下载驱动。

网友(2018-06-27):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赶脚,pic的工具完全没有avr的好用。

“我个人赶脚,pic的工具完全没有avr的好用。”有同感,刚接触dsp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