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的玩法真是多,玩完光头玩微动开关

楼主(2017-11-30):
用了这种光磁微动WD40也省了

网友:
不如霍尔

网友A:
搞半天都是一个虚拟图片,按键不坏,支撑弹簧的杆断了照样玩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半天都是一个虚拟图片,按键不坏,支撑弹簧的杆断了照样玩完

99元一个,已经有商品了。

网友B:
省不了,滚轮依然是机械的

楼主:
想寿命长用触摸的,如雷柏的T8。不过体验应该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省不了,滚轮依然是机械的

很多鼠标滚轮都是光栅的,手上的罗技B175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鼠标滚轮都是光栅的,手上的罗技B175就是

99%的品牌机滚轮都是码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鼠标滚轮都是光栅的,手上的罗技B175就是

我是说图上这个

网友:
这个结构怕摔,不防尘,手感不好调,不看好。

网友:
这PPT做的真好

网友:
之前不是还有戴在手指上的鼠标呢

网友:
就是不知道手感如何了

网友:
才淘宝买了个欧姆龙微动把罗技的M185鼠标的换掉了, 左右键的一个2块, 中键一个1块

网友:
双飞燕的光珊按键,血手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