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PCB上如果有電感須注意的事項(PCB新手)

楼主(2017-11-30):
各位大大,小弟想請教有關於電源電路的電感問題
第一次設計有boost的電路,一共有兩個電感,

第一個5V的電路所用的電感是SMD型0805的4.7uH http://www.mouser.com/ds/2/400/n ... z2012_en-918301.pdf
他給我的感覺像是倒下的電感,感覺磁力線應該會從側面射出
不知道鋪銅是否能增加他的效能,或至少減少對他的干擾?

第二個6V的電路所用的電感是SMD型2520的1.5uH http://www.mouser.com/ds/2/400/n ... 2e-ca_en-776280.pdf
他給我的感覺像是立起來的電感,感覺磁力線應該會從上面和下面射出
這是否代表他的下方盡可能減少鋪銅?

像這種有磁力的零件是不是要盡量遠離電晶體和MCU?
還有甚麼是要特別避開的嗎?

他們倆個是不是要相互離遠一點?

感謝~

网友A:
应该主要就是接近MOS输出的引脚,铺铜够宽就行了. 至于辐射,这么高的频率,几百ma的电流,距离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怎么样放都会有的.只是对其它有影响没有.没影响就不用管他了.有影响就不是减少铺铜的问题了,而是增加铺地线屏蔽.
你用这么小的电感除非频率很高电流也不大. 一般boost都用功率型的电感.少见0805的. 功率型的电感有带屏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主要就是接近MOS输出的引脚,铺铜够宽就行了. 至于辐射,这么高的频率,几百ma的电流,距离已经没什么意义 ...

恩恩
有大大詳細的解說我就放心了

网友:
看boost的电流回路,然后单点接地就OK,铜箔的主要作用是作为参考零点. 越完整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