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下质量靠谱的AC/DC模块12V1A

楼主(2017-11-30):
如题,用在工业环境

网友A:
直接买  台湾明伟MEANWELL 的

网友B:
既然不提其他要求,干嘛不上变压器,最靠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不提其他要求,干嘛不上变压器,最靠谱了

确实如此,工频变压器降压以后再整流滤波稳压比开关电源靠谱
要用开关电源,我是建议你自己做
参考西门子PLC看它用什么开关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  台湾明伟MEANWELL 的

meanwell好是好,就是超预算了。
坛里各位大神有没有用过的,性价比还不错的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不提其他要求,干嘛不上变压器,最靠谱了

所言不虚。变压器是最后保障,假如寻不到适合电源模块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