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器终于优化到电源了

楼主(2017-11-30):
买了个6V蓄电池,尺寸跟电路板一样大小的。
去掉了DAC部分的1117,全程由电池直接供电,不纠结LDO的噪声问题了。
听起来,不毛燥。电源真的很重要。

楼主:
没有稳压了,全部芯片都可以到6V的。

网友A:
6V供电,厂家可不敢这样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6V供电,厂家可不敢这样干

为什么不敢?PCM1732芯片手册上写着最高可以到6.5V呢。。而且有限流电阻,工作电压为5.3V左右.
单片机还是有稳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稳压了,全部芯片都可以到6V的。

如果芯片只支持到6V,而6V充满电的蓄电池,会比6V高,会烧芯片的~~

类似的经验~~十一年前,上高三的时候,直接12V蓄电池带动IDE光驱在学校住宿听歌(充满一次电,可以听一周,周末回家,继续充电,5V用7805稳出来,12V没稳压),哈哈~~,然后一次蓄电池充满电,就烧了光驱的12V电源轨下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6V的蓄电池,最高可以充电到7.2V, 最低放电到5V.

这个不清楚,我的充满电是6.4V左右。电压低到4.5V还可以正常工作呀,都在芯片工作范围内。这个有考虑过的。
PCM1732最高是6.5V,最低是4.5V。
NJM2100 和TPA152也基本上一样,试过8.4V有点发热,7V还能正常温度工作。

(烧掉1117的情况下)电压低至3.5V都能工常,数字部分串过来的电压,没发现使用了一段时间。。 当然不能这么用,只是说蓄电池直接供电应该是靠谱的。

用的是 奥特多阀控密封式铅酸蓄电池,型号 DT4-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水平和要求,何必折腾蓄电池?

老大意思是??我该用干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C, 运放的供电电压不稳,怎么可能有稳定的好声音?

这个我测试过,WM8741时,电压变化(指不是很快的波动),是按电池放电曲线来测试的结果,电压大小会影响输出幅度大小,而不会影响动态。因为它是按比例,即参考电压而不是基准电压来变化的。其它DAC芯片不知道,所以这个问题不大。
如用6V时,轨至轨满幅度输出就是6V,4.5V时,输出也是4.5V,没有任何失真,动态压缩。只是幅度变化,如果非要说音量电位器调小一点会影响听感的话,那就调大声一点。
跟高电压驱动高阻耳机一个道理吧。。适应的范围内符合要求就可以了。当然,是不可能适应所有条件的。而且是吹毛求疵,每首歌音量大小还不一样呢,难道要求DAC输出每首歌都一样电压吗?
补充,上面的输出电压比工作电压高的。是运放后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AC, 运放的供电电压不稳,怎么可能有稳定的好声音?

电池接类似于7805稳压电源然后给dac

这样是否妥当?

记得上次德国的哪个高端牌子,里面电源电路就是7805扩流

网友C:
看到楼主的12楼回复,突然发现楼主理解的好声音是“动态”好声音,棒棒哒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敢?PCM1732芯片手册上写着最高可以到6.5V呢。。而且有限流电阻,工作电压为5.3V左右.
单片机还 ...

数字电路或者混合电路,使用者几乎100%都用的标准5V或者3.3V,而且就设计这个芯片的人而言,肯定也是考虑5V是最佳工作状态,还有就是LDO的噪声对电路影响并不大,模拟小信号IC的电源抑制能力都很强。
楼主玩玩倒是可以,做产品务必使用5V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清楚,我的充满电是6.4V左右。电压低到4.5V还可以正常工作呀,都在芯片工作范围内。这个有考虑过的 ...

你这典型的:没冲满。充满了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清楚,我的充满电是6.4V左右。电压低到4.5V还可以正常工作呀,都在芯片工作范围内。这个有考虑过的 ...

你这应该就是普通的铅酸电池了。所以电池型号不重要。重要的是充电器,以及是否进入了浮冲的状态。
另外,就算勉强干活,工作状态也不好啊。
比如,同样让我写代码。如果没有空调,夏天35度的环境呢,我也能干活。但是效率能与 23度的空调房比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这应该就是普通的铅酸电池了。所以电池型号不重要。重要的是充电器,以及是否进入了浮冲的状态。
另外 ...

35度工作效率就下降了?怕不怕老板换军用级宽温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度工作效率就下降了?怕不怕老板换军用级宽温的机器

你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35度时效率提高。超频使用了。。。。

网友:
能实际分享一下优化和不优化,实际效果对比么?

网友:
我也想做个播放器玩玩,关键是感觉自己的耳朵不行,耳朵分辨力不够,不会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效果。

网友E:
呵呵。。。
其实有一大把比1117性能好的LDO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楼主的12楼回复,突然发现楼主理解的好声音是“动态”好声音,棒棒哒 ...

我没说过好声跟动态有什么关系吧。我说是工作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电路或者混合电路,使用者几乎100%都用的标准5V或者3.3V,而且就设计这个芯片的人而言,肯定也是考虑 ...

说得对,就是玩玩,产品肯定不能这么干。而且产品也不会带个这么大的蓄电池随身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
其实有一大把比1117性能好的LDO的

是有,前天发求推荐找到两款,所以我是在玩。。而不是做产品。 谢谢各位意见。理解并尝试学习各位大师的作品。不过感觉这个是回不去的状态,用了电池就不想再用LDO,噪声再低也没用,心理影响了。

网友:
心里不爽不想稳压的话,可以尝试一下4v蓄电池。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清楚,我的充满电是6.4V左右。电压低到4.5V还可以正常工作呀,都在芯片工作范围内。这个有考虑过的 ...

你的电池已经折寿了。。。。换个新电池估计会烧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电池已经折寿了。。。。换个新电池估计会烧东西。

新的,可能我没充满电吧,充电器灯绿色我就拔了,说明书说满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清楚,我的充满电是6.4V左右。电压低到4.5V还可以正常工作呀,都在芯片工作范围内。这个有考虑过的 ...

6V的铅酸电池你放电到4.5V,寿命很快玩完。

楼主:
引用 网友G:
6V的铅酸电池你放电到4.5V,寿命很快玩完。

谢谢提醒,刚买的新电池,测试不是用这个,是用可调电源测试的。

网友H:
有低噪声的LDO 楼主的1117只是入门极别的LDO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低噪声的LDO 楼主的1117只是入门极别的LDO

话说,很多玩到最后,也是用三端稳压的,无非是追求,哪个是金封,哪个电流大,年份老。。。。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6V的蓄电池,最高可以充电到7.2V, 最低放电到5V.

楼主只是玩玩而已,你们紧张什么

网友I:
楼主的意思不充满电才能出靓声,和不用核电听HIFI一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意思不充满电才能出靓声,和不用核电听HIFI一个意思。

我不是说了,充满电,还有电阻限流降压嘛。。

重要的事说三遍:
我是业余DIY爱好者,不是发烧。
我是业余DIY爱好者,不是发烧。
我是业余DIY爱好者,不是发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说了,充满电,还有电阻限流降压嘛。。

重要的事说三遍:

我来补刀:那你用个开关电源不就行了

网友J(2018-03-09):
一般来说,输出有噪声,通常不是LDO导致的,可能还是电路结构或者layout的问题,
从电源方面来讲,音频系统更容易引入并能够明显听到的还是工频干扰和噪声居多,就是那种嗡嗡声,
合理的设计,就算是用DCDC电源,输出也会有很高的信噪比的,以前我也一直很纠结这个电源,一直认为直接用电池会更好,但是这样一搞,整个系统就庞大复杂起来,
想要高压驱动,就要多个电池串联,并且还要正负两组,然后DAC,MCU啥的,有需要单独一组电池,整个系统搭下来的话,一大堆电池,又要面临充电保护,平衡充电,放电保护,
结果因为电池系统太复杂,系统性能指标反而不容易做好和做稳定,后来工作案子搞了一阵子dcdc芯片,仔细测试了一下输出指标,发现dcdc也还是可以做好的,并不比电池直供差很多。
关键还是系统和设计。
而且,一般的LDO,其实输出噪声已经很小了,放大器也有不错的电源抑制比,所以低频噪声通常不是ldo导致,ldo一般对于高频噪声抑制能力较弱,放大器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般来说,输出有噪声,通常不是LDO导致的,可能还是电路结构或者layout的问题,
从电源方面来讲,音频系统 ...

DCDC没毛病,大部份数播都这么用,但是也有用双组电池的。听感上就是比较不毛燥。
HIFI论坛上不是很多人支持听不到的就不算干扰,DCDC不算,PLL不算(射频干扰)。。那么,低通也是多余的?44.1K你听不到。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不信的。我对射频很敏感,别说示波器频谱测不出来
最后,我可以把样机给你寄过去你自已比较。。

网友:
引用 楼主:
DCDC没毛病,大部份数播都这么用,但是也有用双组电池的。听感上就是比较不毛燥。
HIFI论坛上不是很多人 ...

网友:
做播放器为什么开始不选个低噪声LDO,非得用1117

网友:
蓄电池倒置。。。

网友(2018-06-29):
楼主低估了好的ldo的电源噪声抑制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