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一份STM32FIR低通滤波代码,但是有问题,特求教各位

楼主(2017-12-01):
AD采样,DA输出,低通滤波,截止频率10Hz,但输出的波形不对,特来请教
需要完整工程的联系我

网友:
如果要测试滤波器,有条件直接把测试输入和输出的数组打印一下,说不定你采集的波形就不对。还有你仔细看看滤波器文档,系数的放置和各个结构体是否正确使用。

网友:
先在pc平台验证算法啊

网友:
给你一个在pc平台验证滤波器的做法
链接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