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继电器大电流管脚加电阻串什么意思?电压采样吗?

楼主(2017-12-01):
(图片)

网友A:
电压采样呗,单个电阻耐压不够,这个还可能是精密电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采样呗,单个电阻耐压不够,这个还可能是精密电阻呢

电压采样不都是差分啥的,单个电压采样有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采样不都是差分啥的,单个电压采样有这样的吗?

谁告诉你电压采样都是差分的,现在几乎所有的万用表电压输入都是单端分压输入的

网友B:
检测是否有输出电压  或者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是否有输出电压  或者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

楼上说得对,实际上是检测继电器工作是否正常,是否响应输入而正常闭合。

楼主:
谢谢,楼上专家,豁然开朗了

网友:
串联的电阻多,可以选择更小功率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