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4.2V锂电池充电芯片,要求输入电压5-15V正常工作

楼主(2017-12-01):
求推荐4.2V锂电池充电芯片,要求输入电压5-15V正常工作,价格0.5元以内。

网友A:
应该没有 0.5元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 0.5元以内

谢谢,0.6的也可以,但不要再高。小家电,利润低,撑不住。高于8V保护也可以。15V不烧这样也行,不充电但不烧。

网友:
除了带DCDC的充电芯片,线性电源的充电芯片在15V输入电压下,充4.2V的电池,在芯片上有10多V的压降(100mA的充电电流就是1W的发热功率!!!),不怕烧吗?

网友:
满足这个价钱和需求的没找到 - -

最大也只有支持输入10V左右的。

网友:
这个规格,这个价钱难,
要不就找个线性充电芯片(看你充电电流要求多大),然后输入端另加过压保护电流.

楼主:
谢谢,有,4058,1块多,有些贵,后来找了个可保护的,5毛.8V-15V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4058,1块多,有些贵,后来找了个可保护的,5毛.8V-15V保护。

什么型号?

楼主:
我可以告诉大家,5V供电的锂电池充电,用户容易拿12V的直接上去,搞坏了算你厂家的,如果有保护,不会这样了。

网友:
消费类设计真累,不过量是真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可以告诉大家,5V供电的锂电池充电,用户容易拿12V的直接上去,搞坏了算你厂家的,如果有保护,不会这样 ...

方便留个型号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留个型号么,谢谢

还在试验中。

网友C:
直接外面搭个过压保护不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可以告诉大家,5V供电的锂电池充电,用户容易拿12V的直接上去,搞坏了算你厂家的,如果有保护,不会这样 ...

你想多了,想限制5V输入,供电接口用USB就好。用户要是还怼12V,属于破坏行为了,当然你要是不放心,里面再加5V的过压保护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想多了,想限制5V输入,供电接口用USB就好。用户要是还怼12V,属于破坏行为了,当然你要是不放心,里面 ...

是USB 接口,现在市场上有12V的,淘宝上可以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外面搭个过压保护不就行了

超过3毛钱了吧

网友(2018-09-04):
介绍一下型号啦,我也想要。线性的压降太大,应该没戏的。

网友:
这个只能用DC-DC,而且价格到不了0.5元。

网友:
加个过压保护mos电路+4054,不到0.5

网友:
就算用TL431也就一毛吧,加上mos和几个分压电阻也没几个钱。不过PCB要算尺寸就无解了

网友(2018-11-03):
太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