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把我的外部中断屏蔽了怎么办

楼主(2017-12-01):
原本以为用freeRTos写一个无线组网协议,用的SI4463,单片机用的stm32l151。协议框架都写出来了,用的freeRTos的二值信号量做同步的。就是开两个线程一个负责接收,一个负责发送;在中断中释放信号量。这周开始调试,发现无线两端只能一个发一个收;收到数据后验证然后立即回复,但是这个回复死后收不到,然后就是上示波器了;示波器显示很明显有连续的几个接收中断,但是没一个能进的。模块只能进自己的发送完成中断(就是发送完的那中断能响应,pnnet_rout_send_TACK(0)后的中断)
u8_t pnnet_sender_task(void)
{
        u8_t ret;
        /*得到设备操作*/
        pnnet_get_dev_control( );
        /*转换角色至发送者*/
        pnnet_anti_collison_changeto_sender( );
        pnnet_status.work_state = PNNET_STATE_SHAKE_HANDS;
        pnnet_status.work_busy = 1;
        for(;;)
        {
                /*进入链接发起*/
                pnnet_rout_send_TACK(0);
                ret = sys_sem_wait(&pnnet_anti_col_tx_sem,200);
                if(ret)
                {
                        pnnet_status.tx_count++;
                        if(pnnet_status.tx_count==3)
                        {
                                /*无回应*/
                                goto txerr;
                        }
                }
                else
                {
                        pnnet_status.tx_count = 0;
                        break;
                }
        }
        /*锁存 地址*/
        pnnet_anti_collison_lock_addr(pnnet_rout_get_sender_addr());
        /*发送数据*/
        pnnet_status.send_end =  MAC_send_tx_desc(0);
        for(;;)
        {
                ret = sys_sem_wait(&pnnet_anti_col_tx_sem,50);
                if(ret)
                {
                        /*重发*/
                        MAC_send_tx_desc(1);
                        pnnet_status.tx_count++;
                        if(pnnet_status.tx_count>3)
                        {
                                /*无回应*/
                                goto txerr;
                        }
                }
                else
                {
                        if(pnnet_status.again)
                        {
                                /*重发*/
                                MAC_send_tx_desc(1);
                        }
                        else
                        {
                                if(pnnet_status.send_end)
                                {
                                        /*最后一包*/
                                        pnnet_status.work_state = PNNET_STATE_CLOSING;
                                        pnnet_status.tx_count = 0;
                                        break;
                                }
                                pnnet_status.send_end =  MAC_send_tx_desc(0);
                        }
                }
        }
        /*发送NACK*/
        for(;;)
        {
                pnnet_rout_send_NACK( );
                sys_sem_wait(&pnnet_anti_col_tx_sem,20);
                pnnet_status.tx_count++;
                if(pnnet_status.tx_count>3)
                {
                        pnnet_status.tx_count = 0;
                        pnnet_status.work_state = PNNET_STATE_CLOSE_LINE;
                        break;
                }
        }
        /*切换至命令通道*/
        radio_phy_start_Rx(RADIO_CMD_CHANNEL);
        /*等待500ms*/
        ret = sys_sem_wait(&pnnet_anti_col_tx_sem,500);
        if(ret)
        {
                /*无回应*/
                goto txerr;
        }
        else
        {
                /*发送完毕*/
                /*释放发送完毕信号*/
                pnnet_anti_collison_unLock_addr( );
                /*切换至接受者*/
                pnnet_anti_collison_changeto_reciver();
                /*释放mac*/
                MAC_release_TxDesc();
                /*释放设备控制*/
                pnnet_release_dev_control( );
                return 0;
        }
txerr:

        /*切换至接受者*/
        pnnet_anti_collison_changeto_reciver();
        /*释放设备控制*/
        pnnet_release_dev_control( );
        /*返回通信失败*/
        return 1;
}

在发送完成中断中,把无线模块切换成接收态,从此系统无法接收中断了。
上边程序中,ret = sys_sem_wait(&pnnet_anti_col_tx_sem,200);是200ms后不能接收到回复将连续发送3次TACK信号;系统只能响应三次发送完成中断。但是第另一个模块的回复其实已经收到了,只是系统没有响应。
进入sys_sem_wait
u8_t sys_sem_wait(sys_sem_t *sem, u32_t timeout)
{
        BaseType_t ret;
        ret = osSemaphoreWait(*sem,timeout);
        if(ret == osOK)
        {
                return 0;
        }
        else
        {
                return 1;
        }
}
系统调用了osSemaphoreWait即xSemaphoreTake,在xSemaphoreTake里有一段
        for( ;; )
        {
                taskENTER_CRITICAL();
                .....
                taskEXIT_CRITICAL();
        }

我不知道是不是taskENTER_CRITICAL();影响了我的中断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