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TCP/IP 地址问题,感觉要翻车了,老司机帮带路

楼主(2017-12-01):
使用Modbus很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和PLC通讯过,都是自定义的协议。
这次从国外买回来的设备,厂家给了MODBUS地址表,采用Modbus TCP/IP
我想读取30051里面的值,使用Modbus pull工具,
设置为
1、使用命令 04
2、地址为50
3、数量为2

也测试了直接设置地址为30051,读取回来的数值也不对

读取回来的永远是0XFFFF

网友:
MODBUS协议整理——功能码简述

网友:
试试修改一下数据显示的格式。

网友:
上次在西门子S7-1200上测试了下,读写正常。

网友A:
通讯没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没连上

通讯连接没问题,丛机返回数据也可以,但数值不对

网友B:
看通讯报文,显示下面的通讯。如果报文没问题那就是从机本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通讯报文,显示下面的通讯。如果报文没问题那就是从机本身的问题。

报文没有问题,我就担心这个地址到底应该设置为多少,丛机不应该有问题,国际大厂的设备

网友:
查查modbus TCP和RS485的区别。

网友:
多读几个寄存器看看那个是对的不就知道了吗,TCP和RTU只是一些时序要求不一样,数据格式还是一样的。

网友:
对于使用2个寄存器的参数,先单独读取每个寄存器看是否可以读出

不过,我看你的显示是“No Connection”,应该是没有连接上吧
1、先ping一下PLC的IP地址,看是否在线
2、modbusTCP的服务端口默认是502,但厂家也可能用自定义的
TCP连接建立之后,才可以实现modbus寄存器的读写

网友:
返回值都是FF肯定没连上

楼主(2018-01-10):
To 楼上各位,问题已经解决,变态的是,一个设备,居然Slave ID=1/=2/=3都可以,并且功能还不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To 楼上各位,问题已经解决,变态的是,一个设备,居然Slave ID=1/=2/=3都可以,并且功能还不同...... ...

因为modbus tcp使用了tcp连接,识别设备可以通过ip和端口号,所以弱化了Slave ID功能。有些设备根本就没判断Slave I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modbus tcp使用了tcp连接,识别设备可以通过ip和端口号,所以弱化了Slave ID功能。有些设备根本就没 ...

是的   现在目前我们的设备  基本就是不判断Slave

网友:
前面的三万代表3区,对应04功能码,地址用51试一下。

网友D(2019-12-24):
引用 楼主:
To 楼上各位,问题已经解决,变态的是,一个设备,居然Slave ID=1/=2/=3都可以,并且功能还不同...... ...

楼主告知一下什么原因读出来不对,寄存器地址不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告知一下什么原因读出来不对,寄存器地址不对吗

从前面回答看,应该是slaveid具备了功能,不同ID但相同的地址表示的意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告知一下什么原因读出来不对,寄存器地址不对吗

18楼回答的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8楼回答的是对的

还能这样,其实也相当于属于地址字段了,设备的手册应该对Slave ID 不同,相应的功能也说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