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的步进电机驱动之路,只为学生时代梦想不烂尾

楼主(2017-12-01):
上学时中毒雕刻机,接触了步进电机。萌生了设计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想法。看了无数帖子,翻阅了大量论文,终于做好了原型验证板:
工作后对之前方案的不足做了弥补:
测试波形:
虽然做出来了,但没有选择合适的壳体,只好重新改板,结果改板之路也不顺利,先后因为拨码开关、芯片散热等原因再改,最终是总算好了:
装进壳体:
功能简述:
1、适用于两相步进电机
2、最高256细分
3、电流最大2A,确实不大,不过这个只是功率模块的选择问题
4、具有自动半流功能
5、脉冲、方向方式控制,最高200KHZ脉冲速率
我知道,很多人都是看热闹的,我已准备好西瓜,大家都来吃吧,欢迎拍砖

网友:
不错呀,大兄弟,我也层玩过,烂尾了

网友A:
烂尾才是青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烂尾才是青春

说得好,哈哈

网友:
楼主这个板不错,顶一下

网友:
贵在坚持,支持一下

网友:
还在坚持,我用FPGA+单片机。

网友B:
还用L298? 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用L298? 差评!

目前功率模块用的是L298,后期分立MOS全桥版会跟上

网友:
以前也玩过步进电机驱动,不过烂尾了,现在玩BLDC。

网友C:
无任何资料开源出来,好失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任何资料开源出来,好失望

其实楼主是表达一种情怀。看开点。

网友:
看到自己的每一步进步。pcb越来越漂亮

网友:
步进电机不是已有很多现成的集成驱动吗?4988,8825之类的

网友D:
有个TC什么开头的驱动芯片,淘宝整套方案,做的是高压200V的步进

情怀也要搞个像样点的情怀

网友E:
tb6560之类的驱动,便宜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任何资料开源出来,好失望

莫急啊,看看图片和作者想要做的功能你也可以试着玩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tb6560之类的驱动,便宜又好用。

集成驱动方案最高细分128,大多数没有做到256细分的,分立元件的好处就是能提高细分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TC什么开头的驱动芯片,淘宝整套方案,做的是高压200V的步进

情怀也要搞个像样点的情怀

求淘宝链接

网友F:
步进电机驱动器,用现成的集成方案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步进电机驱动器,用现成的集成方案不是更好

集成方案做不到256细分

网友G(2018-04-24):
>
1、适用于两相步进电机
2、最高256细分
3、电流最大2A,确实不大,不过这个只是功率模块的选择问题
4、具有自动半流功能
5、脉冲、方向方式控制,最高200KHZ脉冲速率

What is the benefit to do the 1/256 microstepping? It will need 51.2K pulse for one rotation.
Can it drive the 57 stepper motor running up to 1200 RPM? (it will need 853.504KHz pulse rate)
Are you using STC MCU? Or FPGA/CPLD for PWM and current regul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G:
>
1、适用于两相步进电机
2、最高256细分

较高的细分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相同的控制器,在确定的脉冲输入频率下速度降低,但是平滑性比较好,震动很小,速度和细分是矛盾的。开始用的是STC,精度无法满足,后来就换了。
实际上系统的相应速度也不可能达到800多K,保证200KHZ是没问题的,一般步进驱动器也都这样

网友:
我是来看评论长知识的

网友:
>开始用的是STC,精度无法满足,后来就换了。
STC->STM8 or STM32?

网友H:
楼主,你这个是模拟的方案 还是PWM +MOS 斩波的的方案?

网友:
>你这个是模拟的方案 还是PWM +MOS 斩波的的方案?
what is the difference?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TC什么开头的驱动芯片,淘宝整套方案,做的是高压200V的步进

情怀也要搞个像样点的情怀

能否发下链接 ,正好需要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这个是模拟的方案 还是PWM +MOS 斩波的的方案?

用的是DA转换,斩波,PWM精度不太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的是DA转换,斩波,PWM精度不太好

请问细分数是受限于DAC的位数以及PWM的精度是吗,我想知道256细分是如何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细分数是受限于DAC的位数以及PWM的精度是吗,我想知道256细分是如何来的。 ...

精度,产生sin波形

网友:
很厉害了,我还是简单 的控制,能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