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自动web认证chinanet帐号和密码的方法。现金100CNY酬谢!

楼主(2017-12-02):
我现在的办公室,拉不了宽带。但是有chinanet的信号。办公室有几台电脑要上网。

现在的做法是用一台路由器接受chinanet的信号,然后几台电脑wify连接到路由器,其中一台电脑web认证chinanet的帐号和密码,其他电脑都能上网了。路由器下的所有电脑已经都能上网了。

chinanet的帐号和密码是*宝上买的。

现在的问题是web认证后,6个小时就会自动断开,就需要人工重新web认证,1天认证好几次,非常麻烦。

求自动web认证的方法,现金100CNY,酬谢,不成敬意。

楼主:
当然,本帖也介绍了多台电脑共用一个chinanet帐号和密码上网的方法。

网友A:
自己写个程序就可以了;多台电脑一起用就用代理就行了SYSGATE,好多年前玩的东东了;可能名字不一定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个程序就可以了;多台电脑一起用就用代理就行了SYSGATE,好多年前玩的东东了;可能名字不一定对 ...

我电工1个,只会用C语言写嵌入式程序。上位机程序,一概不会。

网友B:
公司园区也是宽带很坑,所以另加了一个mifi,每月¥79,每天5G流量。
可以考虑一下。

wifi的chinanet和cmcc以及用过,先用无线路由做client连接上去。
路由这边DHCP,再下面接N台电脑,任意一台电脑打开会提示认证,然后认证后,整个路由下的机器都可以用了。
不知道你这个是否也可以。

要是5G出来,流量费用也下来,那平时上网主流量真不用宽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园区也是宽带很坑,所以另加了一个mifi,每月¥79,每天5G流量。
可以考虑一下。

现在的问题是web认证后,6个小时就会自动断开,就需要人工重新web认证,1天认证好几次,非常麻烦。

求自动web认证的方法

网友:
我那里也是没有普通宽带,没办法装了一条电信20M的专线,一年大几千。

网友:
类似地铁里的wifi?手机可以安装个APP自动上网,笔记本和电脑就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web认证后,6个小时就会自动断开,就需要人工重新web认证,1天认证好几次,非常麻烦。

求自 ...

会不会是型号弱造成的断开,重新连接,然后又要重新认证,可以换一个功率大的路由器试试。。。还有认证页面连接上了不要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型号弱造成的断开,重新连接,然后又要重新认证,可以换一个功率大的路由器试试。。。还有认证页 ...

不是信号的问题。每次都是精准6个小时自动断开。

网友D:
如果登录不需要验证码的话,用openwrt或lede系统的路由器用cron + curl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E:
意思就是自动填网页吧  应该用鼠标键盘录制就行

网友:
录制鼠标键盘动作:  切换到桌面 鼠标点击浏览器 输入地址 输入内容 点击确定  设置成每六小时运行一次

网友E:
简单粗暴办法不满意就呼叫大波妹吧 貌似至前大波妹写自动刷网页抢小米手机的外挂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粗暴办法不满意就呼叫大波妹吧 貌似至前大波妹写自动刷网页抢小米手机的外挂软件 ...

如何呼救大波妹?酬谢金不多,人家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登录不需要验证码的话,用openwrt或lede系统的路由器用cron + curl应该可以实现。 ...

手上没有openwrt的路由器,cron + cur应该要编程,电工一个,不会C以外的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意思就是自动填网页吧  应该用鼠标键盘录制就行

这个方法简单,我试验下,是否可行?等我消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简单,我试验下,是否可行?等我消息。

先尝试用鼠标录制这种简单粗暴办法吧如果没验证码当然没问题的  有验证码的话写软件也没那么容易  你要离线识别  除非验证码是标准字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没有openwrt的路由器,cron + cur应该要编程,电工一个,不会C以外的语言。 ...

不需要编程,cron是linux下的计划任务,curl是一个命令行下的http请求工具,如果没有验证码的话,只要用cron定时通过curl模拟登录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F:
在网页中查看一下源,这种没有验证码的东东写个自动登陆程序几分钟而己,用单片机加个wifi模块也可以自动登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网页中查看一下源,这种没有验证码的东东写个自动登陆程序几分钟而己,用单片机加个wifi模块也可以自动登 ...

web源码,远程可查看。帮忙写一个吧,有诚意金。

网友G:
用Selenium 可以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Selenium 可以很方便

Selenium是好方法,但是不会用,不会写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