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画了张PCB,基本完工,大伙帮忙看看还有什么不足

楼主(2017-12-02):
近期苦练PCB LAYOUT,第一次练手,画了张STM32F429的板子,不熟悉规则,没设规则走线,打样回来USB用不了,以太网丢包重,SD卡经常写入乱码,各种奇葩的问题。好在液晶点亮了,给了自己点安慰。
不甘心,再画第2版,这次学了哈规则设置,自我感觉应该比上一版有进步,板子基本上画完了,大伙帮忙看看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网友:
没看出哪里有差分线

网友:
楼主怎么感觉所有的线都一样粗细?另外让大家看layout提意见最好单层图,这样大家看的明白点。

网友:
看上去非常工整漂亮啊,楼主能把PCB工程直接分享一下么?实际效果有待考量。
这么多线都等长,扯蛇线估计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感觉所有的线都是一样的线宽,这样并不好吧?从STM32封装引脚10mil宽作为参考,你这个板的线有点细,3mil or 4mil?电源3,4mil承受的起么?还有过孔也是非常小,估计要激光才行。这么细嘉立创加工都要当成非常规精密件了。这么搞做起来估计是不计成本了。线这么细而线间距都搞这么宽是什么意图?我觉得线可以尽量宽,线间距用常规加工允许的最小间距就行了。细长的蛇线阻抗是多少?没事补一下滴泪也不会有什么坏处。0402的阻容完全可以一面堆完器件,没有多大必要两面都放器件,双面机贴钱加加加!机贴一面手工补一面自找烦恼。

网友:
蛇形走线的电抗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高大上的板啊~

网友:
不要横竖布线,虽然容易布通。

网友:
芯片电源输入引脚需要放置电容, 电容尽量靠近芯片引脚,确保电源回路最短.

网友:
高大上,原理图看看

网友A:
429没什么需要走蛇形的信号吧。

网友:
怎么线都一样粗?

网友:
429走线随便

网友:
429和内存芯片走线要尽量短,而且时钟线要做包地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9没什么需要走蛇形的信号吧。

个人感觉楼主目前还属于练手感阶段 哈哈哈哈

网友:
即然大家一起学习楼主能把PCB工程直接分享一下吗?

网友:
还有飞线

网友:
分层再截图,这样看清楚点

网友:
楼主这是几层板?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和建议。
板子四层板,除了钽电容,其它电阻电容全部0805封装。主要是考虑手工焊接方便。
5V电源部过孔20/36,线宽20MIL;3V3电源部分过孔32/18,线宽10MIL,其余所有走线宽度都是8MIL,过孔12/24,USB和CAN规则差分走线
很多朋友说SDRAM和液晶走线不需要等长,也许这样是没问题,但我个人还是认为等长走线效果应该比没有等长的好吧。
所以就把液晶RGB线等长;SDRAM的DATA线和ADDR线全部等长,等长的误差范围控制在100MIL内。
拉完等长线再看,我自己也觉得弯弯曲曲的蛇形线有点多,有时候也比较纠结,要不要做等长?
最终效果怎么样,打样回来试了再说吧。

网友:
没设规则就走线,代价有点大

楼主:
板子的基本规则设置

楼主:
关于等长规则设置,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各路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上图中设置了T型拓扑结构,我现在要设置AB==AC==EF,这种规则该怎么设置?用添加PIN PAIR的方法?还是别的什么方法?
如果用添加PIN PAIR的方法,那设置T型节点还有意义么?

我这个板子只设置了AC==EF,那个AB等长没做,感觉T点设置了也没啥用。

网友B:
楼主用的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这是什么软件

allegro

网友:
厉害了,我的神,估计投入了不少精力在上边!

网友:
第二次就这水平?楼主厉害

网友:
泾渭分明 不错

网友C:
请教下,你的信号线,也就是单片机引出来的线,多少mil。

网友D:
用自动布线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你的信号线,也就是单片机引出来的线,多少mil。

8mi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自动布线完成?

你的回复让哥欲哭无泪啊,哥可是拉了一周的线啊,,,,
有么意见和建议,不妨说来听听?

楼主:
各位捧场看热闹的同时,给点实质性的意见或建议吧,,,,,上面提到的疑问谁能帮忙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捧场看热闹的同时,给点实质性的意见或建议吧,,,,,上面提到的疑问谁能帮忙解惑?? ...

估计玩你这么高端的板子的都没在这里混了

网友E:
蛇形线没必要,没那么高的频率

网友F:
请问大佬们画板子原理图跟封装都是自己画的吗还是现成的呢

网友G:
建议楼主这个板子先不要发出去做,要不又是浪费钱。
找个专业的Layout工程师帮你看看。

图片上看的不是很清楚,提几个建议:
1.布局没有原理图这里不做评价,细节还是有很多优化的地方,比如去耦电容的位置,EMC措施没看到。
2.USB网口DDR等高速信号需要做等长,阻抗控制,尽量减少走线的换层,多了解下信号的完整性。
3.电源和地尽量加粗,并不是仅仅只要满足电流。
4.走线规划非常重要,并不是连通就完事。

画好PCB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第二次能画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蛇形线没必要,没那么高的频率

要的,SDRAM不做等长,后面速度跑不到130M的。以前玩中1788就撞了满头包。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请问大佬们画板子原理图跟封装都是自己画的吗还是现成的呢

天啊,这玩意哪有现成的,每一个东西都是经过自己核对验证的,要不然电路板可是钱啊,就问你口袋鼓不鼓。。如果太鼓的话,就无所谓了,反正一次不行,就2次,实在不行,就200次,就有钱。。

网友I:
所有的电源线,与地线,都要尽量粗,地需要较大的地平面,USB、SD卡座,等接插件,所有的固定引脚都接地平面,以增加机械可靠性。
去耦电容尽量靠近芯片引脚,走线尽量粗而近,电容的接地端就近接到地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楼主这个板子先不要发出去做,要不又是浪费钱。
找个专业的Layout工程师帮你看看。

谢谢你给的宝贵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所有的电源线,与地线,都要尽量粗,地需要较大的地平面,USB、SD卡座,等接插件,所有的固定引脚都接地平 ...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cpu 的退藕电容隔的有点远吧,线也不够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等长规则设置,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各路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这个问题我也没想明白,楼主可有结果?

网友:
牛逼阿,楼主。才刚学就这么牛。
我也想学学画板,不知道从何开始啊,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
原理图也一并贴上来是最好的。总感觉那一块蛇线有一点别扭。包括蛇线之后的过孔位置。

网友J:
网口芯片离网口接口太远?J12是什么鬼?在板子中间。429的频率不高。不需要蛇形和等长吧。接口和芯片距离太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等长规则设置,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各路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这个可以参考下于铮博士的视频,网上应该搜得到。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关于等长规则设置,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各路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刚搜了下网盘,找到了,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EWVcsD 密码:diup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刚搜了下网盘,找到了,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EWVcsD 密码:diup

非常感谢!这样的教程对我来说非常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网口芯片离网口接口太远?J12是什么鬼?在板子中间。429的频率不高。不需要蛇形和等长吧。接口和芯片距离太 ...

原来网口和芯片是挨在一起的放在板子左边,后来板子布局结构变了,网口挪到下边,所以线就拉远了。我也觉得这样不好。
J12是触摸排线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网口和芯片是挨在一起的放在板子左边,后来板子布局结构变了,网口挪到下边,所以线就拉远了。我也觉 ...

感觉你的接口全是后面变动的,重新布局,重画。从零开始。

网友(2018-01-04):
DDR2吗?要求没那么高的,不过你这个布线看来花了不少精力啊,加班不少。

网友L(2018-04-01):
网口距离太远楼上有指出了,另外,不止距离,网络差分线上的阻容器件布局是有要求的,你可以搜索学习一下,现在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网口距离太远楼上有指出了,另外,不止距离,网络差分线上的阻容器件布局是有要求的,你可以搜索学习一下, ...

谢谢指点!还真如你所说的那样,这块板子的网口没法用,丢包和网络延时很严重。。。。。。。正在考虑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建议楼主这个板子先不要发出去做,要不又是浪费钱。
找个专业的Layout工程师帮你看看。

大神专业

网友:
第2次有这水平,很不错了。。。

网友:
你的板不小,地方也很多,  看你各模块电路处理的也不错的,,说明你画板也不是个新手,估计换了个软件而已,,,有差分, 有高速信号,真的要注意了,但也没那么神,,不管出不出问题,  还是规范点把设计做好,,,
4层板--- 要考虑好电源,地层的分割了---有条件的,干嘛不上呢?
有独立的电源层,  去耦方面, 就应该做的更好了,,各部件的
有独立地层,  应该朝更好的信号质量去考虑了,当然是耗时间的

实际点的:  如数据线组,  你的等长,是要可以做的更好的,目测这样的等长,带来的,可能是负面效果!
                  通讯类的,经常出问题还好,偶尔出问题才抓狂,,, 所以,严格的差分规则,  布线,  不多想的, 规则有了,不等于完事,  看阻抗,,,或起码留个匹配电阻的位置,留条路。

看了蛮多开发板,没错,好像没问题,,,这种是看实际要求了,  所以,还得看你是用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
SSN 估计高的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天啊,这玩意哪有现成的,每一个东西都是经过自己核对验证的,要不然电路板可是钱啊,就问你口袋鼓不鼓。 ...

没那么夸张吧,两次就行了。打板之前把组装图用打印机一比一地打出来与实物对比

网友:
电源线太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