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公司货梯的控制箱,有点不敢用货梯了,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7-12-03):
今天公司有人发货,用货梯运东西,结果给困里面了。给物业打电话,说断电重启下就可以了,今天周日物业都休息。
结果我就去电梯井最顶层给断电了,果然好了。就守在那里等货运完,才下来。中间又出现3次故障,都是断电重启恢复的。
看到电梯的控制箱,里面也真实太乱了,这工程做的,我也是酔了。

网友A:
货梯都这鸟样的,千万不要坐人,货梯一般都是一根钢丝绳的.

网友:
那变压器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货梯都这鸟样的,千万不要坐人,货梯一般都是一根钢丝的。

一根钢丝 ,接触电梯10几年了,真没见过

网友:
电梯,只要有资质,工程师,你懂的!

网友B:
这算啥,我这里坐人的电梯控制柜都是STC+光耦!是控制部分,不是显示按钮。。。

网友:
算是好的了。

网友:
不是线乱不乱的问题,是控制板不行啊,会死机!

网友:
这个已经是不错的了。我给人做的比这个还简单。
货梯多数是小作坊做的。也不错测试各种问题

网友C:
很不错,好像用有万可和魏德米勒的连接器

网友D:
在这里请教下大家,我在十年前广东江门买了一块地,
准备动工起七层楼出租,我打算装电梯不知道装什么牌子的电梯好?
在这里请教下大家买什么牌子好。

网友:
看到了施耐德接触器,可能用料还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算啥,我这里坐人的电梯控制柜都是STC+光耦!是控制部分,不是显示按钮。。。 ...

难道STC就不能装在电梯控制柜里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这里请教下大家,我在十年前广东江门买了一块地,
准备动工起七层楼出租,我打算装电梯不知道装什么牌子 ...

看你预算咯!

网友:
这个控制箱算是好的啦!这是汇川的控制系统,简单易用,现在80%的小电梯厂都是用他家的

网友F:
OTIS的电梯也就这样

网友:
乱不一定不好

网友:
这是默纳克的系统,价廉物美

网友:
一体机 控制加驱动做一起 这么一个柜子几千搞定

楼主:
这种东西稳定可靠才是第一位的

网友:
载人的电梯控制柜,一个样。

网友G:
还不如用plc做,这样可靠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不如用plc做,这样可靠稳定。

90年代用plc比较多,现在淘汰了。这个驱动控制一体,plc还要加变频器,成本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好像用有万可和魏德米勒的连接器

没看出来啊,WAGO和魏德米勒可不便宜啊。以前经常用

网友:
哈哈哈哈,电梯控制柜,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一直觉得,每次坐电梯都是拼人品

网友:
10多年前用继电-接触控制做过4层的货梯控制系统,用得蛮不错!后来给鸡奸局安检发现不让用了!

网友:
上次在超市看电梯维修,里面乱的很,坐着都害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这里请教下大家,我在十年前广东江门买了一块地,
准备动工起七层楼出租,我打算装电梯不知道装什么牌子 ...

蒂森克虏伯

网友H:
仿 默纳克 的一体机,
但没有仿到 默纳克 的精髓。

网友:
每次坐电梯都是拼人品

网友:
搞这个安装的电气工程师没有强迫症。。。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在这里请教下大家,我在十年前广东江门买了一块地,
准备动工起七层楼出租,我打算装电梯不知道装什么牌子 ...

如果要好的话:日本三菱。要原装进口的,不要上海的。

网友:
我们小区的上海三菱(跟日本的三菱不是一回事)电梯,控制箱也这个鸟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你预算咯!

我预算是10万到15万,帮我设计楼图纸的师傅说广日电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预算是10万到15万,帮我设计楼图纸的师傅说广日电梯好,

广东铃木电梯,比广日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要好的话:日本三菱。要原装进口的,不要上海的。

原装进口日本三菱8人电梯可能15万拿不下,我预算是15万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仿 默纳克 的一体机,
但没有仿到 默纳克 的精髓。

我也觉得不太像默纳克的,有点不一样…居然还有仿默纳克的…你也是做电梯的?做电梯电子哪一部分?

网友:
有人找我去修一个货梯,本来想着这种背责任的东西怎么要钱划算

结果到那个地方一看,这不就是个电葫芦,主控制器是济南一家的,淘宝价格好像是2000吧,居然还是MSP430搞的,配线一团乱麻

LZ位的已经非常正规了,插接件都是电梯行业专用的

网友:
驱动部分还是用PLC可靠,显示屏和按钮这些非驱动部分的可用单片机来做。出了人命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在这里请教下大家,我在十年前广东江门买了一块地,
准备动工起七层楼出租,我打算装电梯不知道装什么牌子 ...

作为一个行业内的人,我可以告诉你,国产品牌,十层十站标准一吨一米速度电梯,货到工地八万,不包括安装,全部安装下来十二万够了。
一线品牌质量的确是好点,但是后期费用不低,个人用不适合,建议采用默纳克一体机控制柜国产货就行,稳定性不错,机械部分没什么,只要做工不是太差的山寨电梯就行。
电梯跟汽车类产品不一样,电梯的质量直接跟安装质量相关,再好的电梯装的垃圾也是一坨翔。
我所在公司就是全球一线品牌电梯,具体哪家不说了,一百多万一台的进口电梯碰到垃圾安装队也能装的我都不敢坐

网友:
曾经被困电梯停电掉层,9楼进去的,电不稳,结果掉了两次,人倒没事,但是对心理真是考验,那种感觉,说你懂的不对,你肯定不懂,就是你出不来,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再掉,后来出来时在负一楼。不过电梯公司给我看了,电梯不会因为停电自由落体,有机械装置限制加速度。跟安全带原理差不多,太快了会卡住。如果是电控系统乱动作就不好说了。

网友:
电梯的安全保证在机械上,控制器就算是疯了乱跑,也能保证不出人命。这才是正确的设计。

网友:
比我家的电梯控制盒要清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这里请教下大家,我在十年前广东江门买了一块地,
准备动工起七层楼出租,我打算装电梯不知道装什么牌子 ...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网友:
货梯本来就不能载人的,主要是没有各种失效的安全保护措施

网友:
没有技术的小厂做的东西太不严谨...

网友:
以前在南京的时候,被邀请去一个高校做创业导师,一个研究生的创业项目电梯能量回收的,既没有保护也没有冗余系统 我看的胆颤心惊,不想到后来听说人家还做的很大

网友:
我们写字楼用的这个牌子的载人电梯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作为一个行业内的人,我可以告诉你,国产品牌,十层十站标准一吨一米速度电梯,货到工地八万,不包括安装 ...

请教行业人士。电梯有磨合期的说法吗?一个新楼盘的电梯经常出故障困人,物业说是磨合期过了就好了。牌子是东芝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请教行业人士。电梯有磨合期的说法吗?一个新楼盘的电梯经常出故障困人,物业说是磨合期过了就好了。牌子 ...

这个真的是骗人的了!电梯有磨合期?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真的是骗人的了!电梯有磨合期?

确实有磨合期,因为在开始使用的一个月内安装的问题都会出来,等该出的问题都出了,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其实看到面板师做面,厨师做菜,你也不用吃饭了
万事难得糊涂,太较真会没法活的

网友:
已经很整洁了

网友:
汇川,电梯专用PLC+电梯专用变频器,搞定。都模块化了。

网友:
在发表“这种已经不错的了”的意见前
不晓得大家都是否注意到了那个悬在半空的接线片和左下裸漏的线头,还有一根线通过没有绝缘橡胶护套的机箱左外孔
即使电路板喷了三防漆,即使线路没什么人瞎动,这么搞也不是保险的吧?

其实用料还是不错,至少符合中国国情,但是安装细节太扯了。阿莫的雕刻机箱里很多用料虽不算太奢侈,但至少细节绝对比这个好。
人工成本和人员素质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货梯都这鸟样的,千万不要坐人,货梯一般都是一根钢丝绳的.

吓死我了,真的看到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货梯都这鸟样的,千万不要坐人,货梯一般都是一根钢丝绳的.

你说的那个是杂物梯,不是货梯,货梯与客梯都一样,至少5根左右钢丝绳,一根是不可能 的

网友:
我们这一酒店的电梯运行中坏了,从6楼掉下去到1楼,好在搭载的是当地口腔医院的一群医生,都比较懂得自我保护,掉落的时候都蹲下双手抱头,结果就轻伤了2个,后来酒店赔钱了事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教行业人士。电梯有磨合期的说法吗?一个新楼盘的电梯经常出故障困人,物业说是磨合期过了就好了。牌子 ...

主要是新楼盘,装修,运货杂物多,导致开关门经常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教行业人士。电梯有磨合期的说法吗?一个新楼盘的电梯经常出故障困人,物业说是磨合期过了就好了。牌子 ...

实际上的确有磨合期问题存在,新装梯的好多开关机械尺寸调整不一定到位,进入维保期后随着故障处理慢慢调整进入稳定状态。
如果安装时候做得好那磨合期很短的,电梯装的烂那几年的都有,通常两三个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OTIS的电梯也就这样

千万别买合资奥的斯电梯,修电梯的都知道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
合资奥的斯和LZ位的差不多,有问题就重启,以前经常这样,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2018-07-06):
开发板既视感啊。还是别开盖看了,越看月揪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OTIS的电梯也就这样

你的头像是个读卡器的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