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端子台设计是否合理及应用限制

楼主(2017-12-03):
小弟不才,最近多年一直在用业余时间闭门造一个自己的平台,就是人机界面+可编程控制器,如系统外观及结构示意图,打算用DB25端子作为输入输出,接线端子台用图示方法扩展延伸。几乎没有太多工业现场应用经验,多是道听途说,这里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1. DB接口外接线扩展接线端子台的方式 在实际应用中是不是有很大的局限性,大多工业应用中的PLC 端子台直接出线 除了成本习惯 是不是还有更多的技术上的考虑,比如?
2. DB25接口作为输入输出,其中的模拟量同数字量一起在根粗的CABLE里是否会受到如200KHZ的脉冲信号的干扰?
3. 如DB接口引脚分配图,如此分配从PLC设计角度看是不是很不专业?

网友A:
可以的,ge,ab的都有。要考虑的接口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ge,ab的都有。要考虑的接口牢固

那关于这个问题呢 有没有研究: DB25接口作为输入输出,其中的模拟量同数字量一起在根粗的CABLE里是否会受到如200KHZ的脉冲信号的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关于这个问题呢 有没有研究: DB25接口作为输入输出,其中的模拟量同数字量一起在根粗的CABLE里是否会 ...

自己开发PLC,编程系统也是自己的?
那你这个工程量可真是不小啊。。
你说的这种,可以用特殊的线缆啊,有一种缆每根线外面都有屏蔽层,以前折过国外的一根DB9的线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开发PLC,编程系统也是自己的?
那你这个工程量可真是不小啊。。
你说的这种,可以用特殊的线缆啊, ...

不是从0开始,也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只是一直在捣鼓软件...历史就不赘述了。
现在想做实机开跑了,就得考虑很多问题了,不能真的闭门造车了

网友:
分开好点。没见过混一起的,

网友C:
不用那么复杂,用牛角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那么复杂,用牛角座就行

你说的是接口形式问题,关注一下我的其它两个问题:
2. DB25接口作为输入输出,其中的模拟量同数字量一起在根粗的CABLE里是否会受到如200KHZ的脉冲信号的干扰?
3. 如DB接口引脚分配图,如此分配从PLC设计角度看是不是很不专业?

楼主:
这个坛子这么冷清啊。。。。。。。
是不是得挪个地方问

网友(2018-03-04):
松下的plc就是用这种线缆外引

网友:
国产的插件质量太差,就怕用了一段时间接触不好

网友D:
200KHz脉冲量注意不能长距离传送,长距离要用差分传送!

网友E:
楼主去哪里买这种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去哪里买这种端子?

晕这个帖子还活了
DB25是标准件,样机测试软件就TAOBAO了。
要是以后有搞头,这个得重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KHz脉冲量注意不能长距离传送,长距离要用差分传送!

我的设计目标是小型机器,不打算让它连接很长的线,不过我现在也不知道会是多长,
现在搭的还只是一个平台,再在在这个平台上做些方案(solution)。

网友:
会有干扰的

网友F:
200khz和输入模拟量 ,开关信号在一起 的话 ,最好200khz 与 方向 一路 且是差分 ,屏蔽线 单独一起 。我们之前在控制伺服时就遇到过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0khz和输入模拟量 ,开关信号在一起 的话 ,最好200khz 与 方向 一路 且是差分 ,屏蔽线 单独一起 。我们 ...

后来也研究了,把模拟量从DB25 中拿出去了。。以后另做扩展模拟量板了
DB25的输入输出里只有数字量,就是 DIO,PTO,HSC,PXY(Pulse XY interpol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