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掉电磁炉检锅电路会怎么样

楼主(2017-12-04):
拆掉了IGBT会不会炸了

网友A:
拆掉就不检锅,不会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就不检锅,不会炸

还能运行吗 电流大小

网友B:
拆掉了检不到锅不会加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掉了检不到锅不会加热的

强制他加热,会怎样

网友:
可以无线充电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制他加热,会怎样

IGBT会炸

网友C:
我现在的电磁炉那个热敏保护电阻坏了 开始的时候锅还没热就保护了  现在换了个100K的热敏电阻   就一直不保护了   如果就这样用 有没有问题  美的电磁炉

网友:
这是同步电路,那几个大电阻是同步电阻,他的作用是监测LC谐振回路让功率管在LC震荡过零时导通,也负责监测锅具(有锅和没锅高频损耗不一样)如果拆掉单片机监测不到同步信号不会输出控制功率的PWM信号,如果强制工作会炸管

网友:
好肯定的说,会炸管

网友:
你拆掉的是同步電路,這個檢測反峰電壓,是否有鍋,爐盤震盪的,igbt開啟必須在正向電壓下才能導通否則爆。而爐盤上是交流電。

网友:
可以用来无线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的电磁炉那个热敏保护电阻坏了 开始的时候锅还没热就保护了  现在换了个100K的热敏电阻   就一直不保 ...

同样是美的电磁炉,前几年买的,用了没几次也是热敏电阻坏了

网友:
楼主,你的电磁炉修好没有?IGBT的推动电路与你类似,用不久后烧IGBT管,现在查不出原因,想看看你这边的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