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Apache2+MySQL+PHP+内网穿透,外网访问自动跳到localhost.

楼主(2017-12-04):
如题,在树莓派谷歌浏览器输入192.168.1.x和外网的花生壳地址 aicreate.iask.in 都会自动跳转到localhost,以至于外网无法访问。

网友A:
你的PHP代码写得有问题,你可以用 localhost   127.0.0.1 这类做关键字查找一下,是不是代码某个位置强制跳转了,然后又多写了localhost 127.0.0.1这类地址,而不是直接用“/”

网友:
可以用ngrok来实现内网穿透,感觉比花生壳好用。

网友:
仅仅是内网穿透的话,  frp更好

网友B:
如果是安装的Wordpress ,在要配置里配置网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安装的Wordpress ,在要配置里配置网址的,

最开始是用的wp,用IP地址安装的,并且修改了设置里面的两个地址,发现总是跳转到localhost。

现在我把wp删了,只留了一个简单的文本index.html,还是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HP代码写得有问题,你可以用 localhost   127.0.0.1 这类做关键字查找一下,是不是代码某个位置强制跳 ...

现在没有涉及PHP代码,只用了一个HTML文本。

之前可以的,结果装了wp发现不行,我把wp卸载了,换成这个简单的网页,又不行了,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开始是用的wp,用IP地址安装的,并且修改了设置里面的两个地址,发现总是跳转到localhost。

现在我把w ...

说明是你的 Apache 配置了跳转 rewrite

网友A:
搞不清楚就重装吧,比苦等简单多了,毕竟可能性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清楚就重装吧,比苦等简单多了,毕竟可能性太多了

昨晚重装了,稀里糊涂就行了,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重装才行的。

网友C:
这个好玩, 有点复杂了, 8266 能做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玩, 有点复杂了, 8266 能做到吗

正打算用8266给他发数据呢。还在研究8266怎么跟他连接,不知道IP和端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