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s32k144的demo板keil怎么下载啊,win7-64位是不是不行啊

楼主(2017-12-04):
如题,最近想调试这个板子,但下载都完成不了。cdc串口驱动装不上,只想下载试试都玩不成

网友A:
opensda刷成jlink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nsda刷成jlink看看?

怎么刷啊,求带

网友A:
按著復位鍵上電
FRDM-S32K144的磁區應該會變成Bootloader

然後到這邊下載固件
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 ... SDAGenericFirmwares

找 J-Link OpenSDA - Generic Firmwares
V2.0~V3.2你都試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著復位鍵上電
FRDM-S32K144的磁區應該會變成Bootloader

我有时间试试,谢谢!!!

网友B(2018-05-14):
lz,请问下,你们样片和开发板是在哪儿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请问下,你们样片和开发板是在哪儿弄的?

代理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