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s32k144的demo板keil怎么下载啊,win7-64位是不是不行啊

楼主(2017-12-04):
如题,那个opensda看上去很好,结果cdc驱动装不上,网上都搜了,都试了一下还是不行,是不是没人用keil啊,不行我也想转别的了

网友A:
我就用的KEIL,我把74LV125那个芯片去掉,jlink四根线连接到对应的PIN上,jlink下载,运行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用的KEIL,我把74LV125那个芯片去掉,jlink四根线连接到对应的PIN上,jlink下载,运行成功。 ...

你厉害,我的是开发板借的,不能改啊,怎么刷成jlink啊,求个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