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MOS异常烧毁问题 有效解决 2000以上感谢费

楼主(2017-12-04):
最近做一块电机驱动板,直流有刷电机。出现mos异常烧毁的情况,找了几天问题了  始终没解决

苦于身边没有硬件高手,发上来论坛的专家们帮忙看看   我可带着板子登门拜访   费用可面议

烧毁的现象是一个桥臂上下桥的mos管GDS全部直通    烧毁之前没有任何发热迹象,测试的时候电流极低  2A左右

测试电压60v  电源限流2A    mos管为IRF4110   驱动芯片为IR2184 自带死区   控制逻辑为CD4001处理  单片机仅仅只控制转动方向和输出pwm    即使单片机死机  也不会出现上下桥直通

并且发现个奇怪的现象   几路的元器件都一样  布线都一样   但是测试的时候  几乎都是烧的最左边的
(黄圈部分)

以为是地线回路太长导致的,尝试飞地线
就是这样 (中间红笔加的地方) 情况依旧

这是原理图

这是局部布线细节

这是测量的栅极对地波形  上下桥

这是测量的VDS波形

网友A:
是的,GS波形的右边的部分(红圈)死区没有了,如果都是上下管对地的波形,就不好说了,要差分探头测试两路波形才能说明问题

网友B:
楼主要注意电机反电动势,MOS管耐压要高,电机正向停止后,才能开启反向

编辑原因:曾经用过的方法,比如,在关闭Q6时,不要关闭对角的Q?(PWM也行),限制反电动势到母线电压(可能会造成母线电压升高)这样的话,MOS耐压要求就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GS波形的右边的部分(红圈)死区没有了,如果都是上下管对地的波形,就不好说了,要差分探头测试两路 ...

死区是有的,这个是对地波形,上管台阶处就已经关闭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注意电机反电动势,MOS管耐压要高,电机正向停止后,才能开启反向

使用是电池供电,反电动势会被吸收到电池里面去,母线电压并没有升高

网友C:
控制正反转用,P,N , MOS管。

P     P

N    N
楼主全部用N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正反转用,P,N , MOS管。

P     P

有自举

网友D:
帅哥。听我的。。 将电机两个抽头中间 加个继电器串一个0.5R 5W电阻(具体根据点击大小算)停下电机后,MOS全部关闭,将继电器闭合2S以上。

或者简单点,电机关的时候 应该是先关上臂,然后两个下臂打开,等待1S以上,再反转。。电机有时候也是发电机,如果贸然反转,母线电压会被抬高1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帅哥。听我的。。 将电机两个抽头中间 加个继电器串一个0.5R 5W电阻(具体根据点击大小算)停下电机后,MOS ...

是电池供电,电压没有升高   并且工况就是要来回的正反转切换,没法先停再转

网友:
MOS内有没有续流二极管?

网友D:
突然发现这个原理图好熟悉。。

原来前不久 发过帖子,现在还没解决?
当时大家提的意见,你一个都没修改啊 。

网友E:
上下管逻辑电平切换的时候把使能脚关闭一下再切换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突然发现这个原理图好熟悉。。

原来前不久 发过帖子,现在还没解决?

那次是屏幕花屏。那个解决了  现在是有的烧mos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下管逻辑电平切换的时候把使能脚关闭一下再切换试试吧!

这样的目的是什么?留一段空闲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突然发现这个原理图好熟悉。。

原来前不久 发过帖子,现在还没解决?

改了的,你看现在的波形好多了  没有尖峰了

网友:
加大自举电容,减小GS之间的电阻和电容试试

网友:
是不是都是集中在板边的那组,如果是,可能是C41电容失效。板边的MLCC电容容易失效。在设计上你的C41也是垂直于板边,,有失效的风险。

网友F:
烧的原因 只有二种 ,1. 电流过大   2.  电压过大
主要原因当然是功率过大 而损.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烧的原因 只有二种 ,1. 电流过大   2.  电压过大
主要原因当然是功率过大 而损. ...

mos至少过30a没问题,现在3a就烧   并且电流过大烧毁的现象应该是外观可见的,这个外观没有任何变化   只是gds短路

网友:
竞争冒险问题吧,一个臂未完全关断的情况下另一个臂导通

网友:
应该短路了,死区设置时间过小,不完全关断的时候另外一个管导通了,还有楼主都有什么测试设备,就示波器调起来比较麻烦吧

网友:
R56直通,所有g极下拉阻容去除

网友:
驱动有刷电机,一般是过压击穿。
电机两端并联104高耐压电容

网友:
要么是死区不够,要么是MOS耐压不够。不知这个管耐压多少,有反复真反转,建议MOS耐压至少是驱动电压3倍以上。

网友G:
楼主,你MOS的GS加电容?是不是这个把管玩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MOS的GS加电容?是不是这个把管玩炸的

不会,gs加电容顶多mos发热一点   现在这个是没有任何发热迹象

网友:
貌似用2014才用加速电容,2184的开关速度更快。

网友:
有可能是能耗刹车烧毁的,就是H桥上臂都导通的情况,这时候电机迅速停转,动能转化为强电流,瞬间烧毁MOS管

MOS管烧掉一个后,牵连另一个下桥烧毁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会,gs加电容顶多mos发热一点   现在这个是没有任何发热迹象

去除R61、R62~~

mosfet驱动芯片,不要想当然的给它加那么多上下拉,照着器件手册,裁剪下看看,芯片+4mosfet+g极振铃电阻,就行了~~

都烧成这样了,还不舍得去掉那些累赘试试~~哈哈

网友:
以前大学时候,机器人大赛,好像用过这个芯片,照着数据手册,裁剪试试~~~

网友I:
如果楼主离无锡近,可以当面交流下,注意,并不要任何费用。
1、去掉C41 C44
2、C38改成47uf
3、限制PWM最大不要开到95%
4、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没看到有硬件保护的电路!

网友J:
不知道你那边增加的R61 R62是什么意思,这两个电阻这样加感觉有问题;然后去掉GS并的电容;GS下拉并联改小一点或者不要;
还有2点:
1、你认为不是死区的问题,建议先把死区调大一倍再测试,看看是否很容易出现;
2、还有电池吸收尖峰电压,也不是那么明显的。电池对时间久的尖峰,过压几十/几百 ms级别的还有吸收效果,如果对us级别的尖峰,基本上没什么效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去除R61、R62~~

mosfet驱动芯片,不要想当然的给它加那么多上下拉,照着器件手册,裁剪下看看,芯片+4mo ...

去掉试过了的   还是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楼主离无锡近,可以当面交流下,注意,并不要任何费用。
1、去掉C41 C44
2、C38改成47uf

很遗憾我在深圳

硬件保护电路怎么加?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你那边增加的R61 R62是什么意思,这两个电阻这样加感觉有问题;然后去掉GS并的电容;GS下拉并联改小 ...

us级的尖峰就足以把mos打坏吗?都集中在最边上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K:
LZ,你有没有加吸收电容啊?要在靠近MOS管,母线上加上吸收电容

网友:
不发热击穿,一定瞬间高压搞的。电机两端并电压合适的压敏管试试

网友:
就是金属膜电容,用个4.7uF的试试吧,还有啊,你要加电流采样啊,不然外部短路,你的MOS管必坏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us级的尖峰就足以把mos打坏吗?都集中在最边上这个是什么原因

最边上,那个,是不是上臂?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你有没有加吸收电容啊?要在靠近MOS管,母线上加上吸收电容

母线上有电容啊  470uf 和104CBB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边上,那个,是不是上臂?

黄圈里面那两个  上下桥一起坏

网友H:
引用 楼主:
黄圈里面那两个  上下桥一起坏

那会不会买到假货啊?打磨的驱动芯片,或者打磨的mosfet?IRF的重灾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会不会买到假货啊?打磨的驱动芯片,或者打磨的mosfet?IRF的重灾区啊

这个不会   从之前的板子也拆过来试过了  并且即使是假货   也不应该集中在最边上这两个

网友:
肯定是自举电容充电异常导致的

网友:
楼主 你把那四个管子栅极驱动波形都发上来让大伙儿瞧瞧 看看是不是自举电容没时间充电?你占空比管子导通时间是要减去死区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鸡儿电路根本就不能工作!调也白调 你仔细分析一下工作原理!!!当占空比开到很大时候自举电容根本 ...

这个电路老版本一直用的    这次是改了布局  改了MCU  改了12v电源    电路应该是正确的   不然肯定全部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鸡儿电路根本就不能工作!调也白调 你仔细分析一下工作原理!!!当占空比开到很大时候自举电容根本 ...

最大占空比控制在了90%   是足够充电的   现在情况是没有任何发热现象   瞬间就烧

网友:
另外楼主注意下电机换向或者反压会不会造成自举电容充电异常?

网友:
周期18.3, 90%占空比就是16.2  最大占空比低电平时间有2us  IR芯片内部死区-500ns 电容充电时间还剩1.5us 再减去乱七八糟的延时 1.几us  够电容充电?自举电容内阻咋样呀?测过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大占空比控制在了90%   是足够充电的   现在情况是没有任何发热现象   瞬间就烧  ...

对呀 瞬间就烧才对 不信你可以试试专门接两个外部电源代替了你的自举电容

网友:
高手云集,解决没?

网友:
用示波器监控下自举电容上的波形应该有收获

网友:
看见了没你这个电路自举电容0充到能完全打开管子的电压 就算12V吧 需要80us还没算电容的内阻,分布电感影响啥的你分析吧 ?是不是管子导通一次电容里的电就少点儿你最大占空比只给它2us时间充电能供得上用?

网友L:
所以终极解决方案是 降低PWM频率 ,用优质的自举电容,把该死的4.7欧姆电阻用0欧姆代替然后降低PWM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所以终极解决方案是 降低PWM频率 ,用优质的自举电容,把该死的4.7欧姆电阻用0欧姆代替然后降低PWM占空比。 ...

这是最大占空比的时候   电容对地电压  供电44v

网友L:
电容上的电压16V?看看管子看看你用的管子栅漏耐压多少

网友:
看你那个栅极波形就是自举电容引起的你降低下PWM频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容上的电压16V?看看管子看看你用的管子栅漏耐压多少

±20   看过上桥的VGS  波形挺好  没有超

网友:
可是你楼主位大的GD波形明明就是上桥驱动不良

网友M:
根据分析,很有可能是反向电流把MOS烧了,我们公司是做TVS的原厂,我们公司有相关实验室(QTH:深圳),并且是免费开放的,楼主方便的话,可加下我企业QQ:3002880700

网友L:
你让它一直往一个方向转不要换向,再用示波器看自举电容波形看看是不是会慢慢往下降低。。。。

网友N:
断开Q8源极回路,串入一个功率5W/1欧姆左右(根据电压高低适当调整)的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M:
根据分析,很有可能是反向电流把MOS烧了,我们公司是做TVS的原厂,我们公司有相关实验室(QTH:深圳),并 ...

已经加了,你们提供技术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断开Q8源极回路,串入一个功率5W/1欧姆左右(根据电压高低适当调整)的电阻试试。 ...

这样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让它一直往一个方向转不要换向,再用示波器看自举电容波形看看是不是会慢慢往下降低。。。。 ...

没有降低的,刚刚的图就是一直转的

网友:
楼主的电路正反转的时候只有半壁是工作在PWM开关状态,另一个桥壁工作在下管导通状态,所以转向切换时候自举电容电量肯定是满的,我现在是怀疑你的自举电容上的电量不充不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容上的电量一次比一次少最终导致上管驱动电路工作不正常

网友:
反向电流也有可能,但是反向电流只会在死区时产生吧

网友:
如果害怕反向电压加一个往电机两端加2200nf电容和33欧姆电阻串联电路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目的是什么?

限流,防止上下管瞬间导通时候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O:
解决了,掏钱没

那个是后面发现是程序问题   us级延时被优化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us级的尖峰就足以把mos打坏吗?都集中在最边上这个是什么原因

us级别尖峰烧MOS很正常的,主要是看尖峰多高;另外,你说的很容易烧是什么意思?是否很容易复现?那两个位置的MOS坏了,你换新的之后,一转起来就又烧那两个的MOS?还是开始很正常,用着用着莫名其妙就烧了?真怀疑板子第一次意外烧毁,把驱动电阻或者其他器件损坏了,一直没有修好,才导致这么异常的问题;

网友:
还有一疑问,是每个板子都会出现吗,是呈现概率性质,还是必然出现,还是说某种特定条件下才出现的呢?我们也曾经遇到过一直烧某特定位置的MOS管,后来发现和PCB制版工艺有关系(板分层,相邻驱动走线有阻抗了,还有板子某个位置叠层间距太小了);不过看你的PCB是双层板,应该不像是PCB工艺制程问题;多方面考虑吧,只要能复现问题,就应该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是的,这个就是死区的问题,死区不一定是硬件,软件也是一个范畴。
这个还是归功到上面帖子里面不少网友 ...

首先感谢兄台提醒。
兄台请放心,解决了问题绝不会食言,上一个帖子里面是屏幕花屏问题,由于恰好用示波器看出电源尖峰问题   一直纠结于电源滤波减小尖峰,减少pwm对信号的干扰以及地平面处理这几方面。
因为软件是直接从AVR里面移植过来的,所以当屏幕亮了也就没有再想过软件还会有问题。后面才偶然发现是us级延时没了,这个是在更改6050读取程序的时候发现的。、

解决问题后,我立即发帖说明了问题点以及解决方法,并且真诚的请回答过问题的坛友加我微信,组建群表示感谢。

明天要去楼上老兄的实验室去查找问题,届时解决了也会立即反馈上来

个人自诩具有 豪爽 耿直 的重庆人优良品质   这点认识的人都知道   相信您也可以从我以往的回复和发帖内容看出来

请兄台放心   我的人品  绝对高过我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一码是一码,一单是一单
你的问题解决了,就应该在这里寻找最佳的答案,除非真的一个就没有答对
看你说的 ...

老兄可能误会了
费用是指解决问题的费用,

就和明天这位一样  我带东西过去   帮我解决  费用不够可按实际收费
或者是和之前一个兄弟一样  我快递板子过去   帮我查找问题  以及解决办法
大家各说各的思路,我只能感谢提醒思路 感谢帮助开阔了视野,可以请吃饭 可以发红包感谢
真正为一个提醒支付费用   我实在不知道支付给谁   也不知道谁会收  之所以选择用微信红包方式感谢,一是表示谢意,二者也想借此机会结识一些朋友
上一次是大家被我误导了   确实是没有直接说到根源的   主要原因是大家都没看到实物   我又很急  前后逻辑混乱
这点你也可以从我解决的时间点看出来   验证问题是否解决只需要一分钟

网友:
看PCB IR2184靠近VCC引脚没有看见退耦电容焊个104电容试试

网友:
另外再看看出问题的IR2184芯片会不会发热我以前遇到过芯片发热后不稳定的我那是因为质量问题很奇葩很久才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觉得这里发个帖子就有人能把问题解决了吗?好吧,如果你这样理解,就当我没说。大家也可以散了,洗洗睡 ...

绝无文字游戏之意啊   你看我发帖里面都有说啊   一开始就有说,我可以带着板子前往,费用可面议  我不知道这样还有什么歧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觉得这里发个帖子就有人能把问题解决了吗?好吧,如果你这样理解,就当我没说。大家也可以散了,洗洗睡 ...

我知道阿莫这里都很热情,我也注册几年了,当年还是给莫大本人发短信才换得一个邀请码,当时还没收费。因为本职工作是机械设计,所以虽然时间长但等级并不高。但是我懂规矩,技术咨询都不需要提费用,提了费用反而显得势利。

这里说费用的意思是因为我知道这个需要耗费时间来找问题点,需要占用工作时间或者休息时间。费用是误工费和感谢费。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觉得这里发个帖子就有人能把问题解决了吗?好吧,如果你这样理解,就当我没说。大家也可以散了,洗洗睡 ...

刚刚回去看帖,恍然大悟   原来就是你回复的死区哦   栅极死区问题   难怪你会说程序也是死区问题   这个死区和程序的延时确实不是一个问题    这个是软件优化导致的时序问题   我还纳闷来着,怎么spi通讯也有个死区说法了

说实话,真不是一个问题

你如果觉得我在说假话   刚好明天我带上板子去楼上那兄弟那,我让他测了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觉得这里发个帖子就有人能把问题解决了吗?好吧,如果你这样理解,就当我没说。大家也可以散了,洗洗睡 ...

兄弟   我也不想让这个帖子变成了讨论道德与人品的帖子   现在确实没这个心情

这样  你给个账号  或者微信  或者支付宝  要觉得怕泄露  私信给我也行

你要有兴趣,等闲暇了可以与你详谈真诚与真实这两点  我比较有体会

网友P:
你可能买到了假MOS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可能买到了假MOS

mos应该是真的,供应商没换,我剪开看过,是大晶圆  旧版本一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可能买到了假MOS

供应商合作挺久,也很愉快,不可能会坑我

网友L:
楼主也是无奈,自己能解决的问题何必发上来呢,尤其是遇到这种看似一切都好但是影响稳定性的问题。导致这种问题的原因很多,有时候一个电容没有放好位置就会引起整个系统自激!发出来帖子了大家集思广益弄好了学点东西以后自己遇到这种问题多个解决方法。我就是做逆变器的有刷磁服电机也做过,这种IR驱动芯片用的太多了遇到的问题也千奇百怪,尤其是哪个自举电容和自举二极管质量稍微不好点就烧管子二极管导通的慢了也烧管子,电容容量不够了功率管欠激励进放大区了分分钟烧毁电源里有毛刺干扰了功率管过激励了也会导致GS极短路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也是无奈,自己能解决的问题何必发上来呢,尤其是遇到这种看似一切都好但是影响稳定性的问题。导致这种 ...

干扰和稳定性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加上我这是做机械的,没什么仪器,示波器还是自己买的   其实有了仪器也不知道该测哪里

和楼上的yan_hua  联系好了,他那仪器多,也专业,明天让他看看   找到问题立即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也是无奈,自己能解决的问题何必发上来呢,尤其是遇到这种看似一切都好但是影响稳定性的问题。导致这种 ...

其实最想知道的是为什么都烧最左边的   这个简直是完全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不用恍然大悟,你搞错了,我提出这个问题,绝对没有我提的问题是对是错能获取这点钱的意思,如果我在意 ...

依然感谢你的关注

网友L:
引用 楼主:
其实最想知道的是为什么都烧最左边的   这个简直是完全晕了

左边离电源最远还没有退欧电容。。。。猜的  自举电容充电瞬间电流很大的 也许会造成逻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左边离电源最远还没有退欧电容。。。。猜的  自举电容充电瞬间电流很大的 也许会造成逻辑问题 ...

电源入口在中间   两边都差不多远    电容布局也是对称的

网友L:
你看是不是每个周期上管导通时下管都有图中这个尖峰?如果有就是米勒效应造成的适当加大r52.r59两个电阻直到消除那个尖峰为止, 那个尖峰不是啥好玩意儿现在不消除后患无穷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看是不是每个周期上管导通时下管都有图中这个尖峰?如果有就是米勒效应造成的适当加大r52.r59两个电阻直 ...

这个不是另外一个mos打开带来得串扰吗?也可能是示波器不行,测量误差  明天去那边再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看是不是每个周期上管导通时下管都有图中这个尖峰?如果有就是米勒效应造成的适当加大r52.r59两个电阻直 ...

我有点担心会不会是有什么尖峰我这个示波器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看是不是每个周期上管导通时下管都有图中这个尖峰?如果有就是米勒效应造成的适当加大r52.r59两个电阻直 ...

明天过去看看他们专业的是用什么示波器,我也照着买一个

网友Q:
引用 楼主:
干扰和稳定性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加上我这是做机械的,没什么仪器,示波器还是自己买的   其实有了仪器也 ...

你的波形是带载的时候的波形么?
带电机的时候是什么阶段烧的?启动?加速?减速?停机?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明天过去看看他们专业的是用什么示波器,我也照着买一个

嗯 看那样子像是米勒效应造成的干扰 这种干扰很常见但是必须得弄好 它是个大隐患一般管子4V就开始导通了那个尖峰不知道多大 就算现在没问题到了客户手里也说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的波形是带载的时候的波形么?
带电机的时候是什么阶段烧的?启动?加速?减速?停机? ...

波形空载和带载没区别,烧毁时刻几个阶段好像都有过

楼主:
引用 网友L:
嗯 看那样子像是米勒效应造成的干扰 这种干扰很常见但是必须得弄好 它是个大隐患一般管子4V就开始导通了 ...

按理说这样的话正常转的时候mos就应该先发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理说这样的话正常转的时候mos就应该先发热的

几个超过阈值的脉冲就能让MOS管烧坏了来不及发热

网友:
你提到空载时刻也会有烧毁,一种可能是MOSFET安装过程中已经被静电损伤,现在冬季,广东地区干燥季节摸什么都容易起静电。出现在最左边,也许是坏了后接着换上有问题的MOSFET
另一个可能是shoot through造成的问题,可能有2方面
1. 一个管子没关闭,另一个就导通,
   解决办法:增加死区时间,但IR2184固定500ns,没办法调整

2. 一个管子的导通时刻DV/DT太快,而驱动电路驱动能力,或布线原因,不足以在瞬时将另一只管的栅极控制在截至范围内,最终密勒效应导致另一个管子瞬间导通,这种问题即使增加死区时间,也无法解决
  解决办法:降低管子的开启速度,改电路增强驱动电路关闭能力,改PCB走线布局
  当前解决方法: 将R52 R59这2个位置栅极驱动电阻改成更大阻值的电阻,比如12R,电阻大会导致MOSFET开关损坏增大,小了起不到作用。因为你的电路上管回路多一个R56=4.7R电阻,上管被误开启的机率比下管大。
  空载时对着示波器边换边观察波形就行,不用带负载,最好的效果是增大到下管开启时,上管栅极的尖峰电压低于MOS的开启电压2V即可,再留点余量。差不多了再带负载测栅极波形看一下,检验下。

以后改电路的时,把R56这种位置的电阻改到boost二极管后面串联,当前位置容易降低上管保持关闭状态的驱动能力

网友R:
拆过一个电动车PG电路,印象中是上臂PWM调速,PWM关断时,下臂两个mos管都导通,应该是放掉感生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R:
拆过一个电动车PG电路,印象中是上臂PWM调速,PWM关断时,下臂两个mos管都导通,应该是放掉感生电流。 ...

这个不明白

网友S:
楼主GS之间少15V保护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R:
拆过一个电动车PG电路,印象中是上臂PWM调速,PWM关断时,下臂两个mos管都导通,应该是放掉感生电流。 ...

这是同步续流   我这个是互补的pwm   本身就是同步续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GS之间少15V保护稳压管

监测过cgs   没看到有超过的

网友:
建议LZ把烧坏的板子,换上新MOS管看看,是否还会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GS之间少15V保护稳压管

监测过vgs   没有超过的

网友:
我遇到的一般是MOS管烧=控制死区出问题;驱动烧=负载反向电动势击穿;现在多见到的是负载反向电动势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监测过vgs   没有超过的

先把那个尖峰弄没了再说吧,加大驱动电阻试试那个尖峰就算现在不是烧管子的原因以后也一定会的

网友T:
楼主把VS和com端并个二极管试试,我以前有遇到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把VS和com端并个二极管试试,我以前有遇到类似问题。

这是什么原理?防止vs出现负压?

楼主:
今天去 yan_hua  (刘工)那检测,刘工很热情,中午一起吃了饭,聊了下西藏的旅程,下午开始检测,几个波形都看了,始终找不到原因。临走还送我一些tvs样品,虽然问题暂时还没找到,结识一朋友,收获不小。

网友U:
要不把板寄给我这边看一下,宝安沙井。

楼主:
引用 网友U:
要不把板寄给我这边看一下,宝安沙井。

不用寄,有解决方向的话明天我去你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去 yan_hua  (刘工)那检测,刘工很热情,中午一起吃了饭,聊了下西藏的旅程,下午开始检测,几个波形 ...

并联那个二极管和加大电阻值一个道理能钳位米勒效应造成的尖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寄,有解决方向的话明天我去你那

八九成左右的把握吧。

网友V:
引用 楼主:
不用寄,有解决方向的话明天我去你那

楼主诚意满满,竞没找到意中人。我从事电机硬件设计多年,论坛很多软件问题没有显身手的机会,这次让我来。不是试试,是肯定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需要实际拿到板子亲自确定板子几个问题,不需要各种猜测,直接解决。但是我要2500元,并且要先收到钱再解决问题。一方面当着面我不好意思提钱,二是这样好在朋友圈里吹下牛B,连图文都想好了 ,坐标深圳光明

网友W:
为什么我感觉他是长时间上管导通,造成自举电容电量被榨干后产生上管VGS不足呢?
自举H桥应该是下管导通,上管PWM,且PWM不能为100%。

网友:
^_^,等待大虾的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W:
为什么我感觉他是长时间上管导通,造成自举电容电量被榨干后产生上管VGS不足呢?
自举H桥应该是下管导通, ...

嘿嘿起初我也这么认为但是楼主说电容没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诚意满满,竞没找到意中人。我从事电机硬件设计多年,论坛很多软件问题没有显身手的机会,这次让我来 ...

太好了  你加我微信,来个坐标,马上动身去你那   费用提前给  解决后再额外送上薄礼一份   微信号(同电话)17783504663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诚意满满,竞没找到意中人。我从事电机硬件设计多年,论坛很多软件问题没有显身手的机会,这次让我来 ...

要是再指点一下其他问题  晚上请老哥大保健也行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为什么我感觉他是长时间上管导通,造成自举电容电量被榨干后产生上管VGS不足呢?
自举H桥应该是下管导通, ...

上下管是互补导通的,上管最大占空比不超过90%    也就是下管最小占空比至少有10%   所以始终是有给自举电容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诚意满满,竞没找到意中人。我从事电机硬件设计多年,论坛很多软件问题没有显身手的机会,这次让我来 ...

等你的联系方式啊   快快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你的联系方式啊   快快快

刚刚已经加了(触控无线那个),你们怎么都起来这么早

网友X:
MOS管的源漏之间要加反向保护二极管吧

楼主:
今天过去尝试了割线测电流  未见异常  下午有事离开  留了几十片板子给黎工继续查找问题   黎工给了我20个安规电容  让我并在电机线两端  目的想减小反电动势试试效果    回来测试后发现   安规电容剧烈发热 (供电46v情况下,增加电压更热)一会就鼓包了

暂时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X:
MOS管的源漏之间要加反向保护二极管吧

mos内部就有   并且有同步续流

网友:
不要迷信MOS管内部的二极管,外加一个试试,既然折腾了这么多可能性了,也不差这一下。

楼主:
哈哈哈,黎工果然牛逼   刚刚发来喜讯  已经查找到根本性问题   现在问题点还没告诉我,明天过去付他费用,顺便请教问题点   发来好消息的时候正在吃饭,顿时胃口大开。可惜黎工不喝酒,不然明天一定要好好敬他几杯

网友F:
看来 楼主 不花2000块 真解决不了, 你找个高手,带过去,让别人帮你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 楼主 不花2000块 真解决不了, 你找个高手,带过去,让别人帮你找吧

已经解决了   明天去拿结果  黎工是个典型的世外高人

网友V:
明天公布结果,大家不要在全桥电路上找原因了,可以很肯定是别的问题引起NMOS的DS首先被击穿的,而且原因会让所有人大跌眼镜,我甚至想不起来我为什么会去测那里

网友:
^_^,看来有些事情,还是高手经验丰富,等待这个帖子的解释和最终答案。

网友:
期待!等分享!都没玩过这种电机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V:
明天公布结果,大家不要在全桥电路上找原因了,可以很肯定是别的问题引起NMOS的DS首先被击穿的,而且原因会 ...

哈哈,不错。
不过楼主一直给我们全桥部分的电路,我们自然往全桥方向找啊。

网友V:
楼主的钱已经收到,现在公布让人大吃一惊的检测结果。单片机控制全桥有3个信号,一个是/sd,一个是速度,一个是换向。问题就出在换向这里。单片机输出的逻辑是对的,但是通过R66接到了CD4001上,我检测CD4001输入端发现一个尖峰,真相大白。这个尖峰可以解释所有楼主位描述的除了空载烧以外的各种烧。空载烧(楼主说烧过一次),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装机前4个mos管中己有一个是坏的,楼主心慌意乱,显然把这种情况跟其它情况混起来描述了。同时这个尖峰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另一路不怎么烧,旧版本完全不烧。那是因为电阻离CD4001近! 最后给楼主的解决方案是,把4.7k短路。

网友:
尖峰是电机引入的,速度越高尖峰越明显,就会引起频繁换向(电机惯性作用实际上看起来是向前冲没换向,但是全桥已经切换了),高速换向结果就是下臂NMOS管DS电压远超100V,随时击穿。

网友Y:
4001的尖峰是怎么形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Y:
4001的尖峰是怎么形成的?

你再往上看看,我已经重新编辑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V:
楼主的钱已经收到,现在公布让人大吃一惊的检测结果。单片机控制全桥有3个信号,一个是/sd,一个是速度,一 ...

传说中的电机上画一笔~ 高!

网友Z:
楼主的4001是从什么地方供电的,能不能贴张这部分稍微完整一点的电路图,4001输入尖峰电压让人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Z:
楼主的4001是从什么地方供电的,能不能贴张这部分稍微完整一点的电路图,4001输入尖峰电压让人疑惑。 ...

感觉是换向控制信号的串联电阻,4.7K,过大,信号通路被干扰了~~所以才有建议短路0R一说

网友S:
我前面说了VGS要并联稳压15V的钳位,楼主不停固执认为低压不会超。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的4001是从什么地方供电的,能不能贴张这部分稍微完整一点的电路图,4001输入尖峰电压让人疑惑。 ...

这个我也没听明白   下午过去当面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前面说了VGS要并联稳压15V的钳位,楼主不停固执认为低压不会超。

黎工的意思是   cd4001被干扰,导致频繁的来回正反转

网友:
很厉害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AA:
电机的换相尖峰怎么干扰到CD4001? 楼主能贴个完整一点的图纸看下不?

网友:
厉害~ 都是高手

楼主:
唉,经过测试  问题依旧   测试了11片板子   坏了4片   都是最边上那组mos坏  这次特地注意观察了,电机正转没事,电机一反转,瞬间就坏

楼主:
其余几片没有问题的板子   正反转怎么都没事

网友V:
测试这么久后,楼主突然说秒烧了,楼主是先跟我发微信联系还是先发论坛,不知道。昨晚楼主问我怎么收费的时候,我说单纯检测烧MOS管问题就按论坛说好的,但是我发现板还有其它不属于烧MOS范畴的问题,一起检测就5k。楼主说现在秒烧,钱是小事让我往别的方面查。我说算了,钱我还你,这事就此打住。我也是做项目休息几天,想能顺便一天嫌个2.5k也不错。现在看来,不先打钱的单,都不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V:
测试这么久后,楼主突然说秒烧了,楼主是先跟我发微信联系还是先发论坛,不知道。昨晚楼主问我怎么收费的时 ...

你看时间点  第一时间和你联系的
  我只是和坛友通报进度  免得大家跟着进误区
因为你反复和我说了让我别犹豫全部换   我今天把全部板子都拆掉电阻短接了
   弄完了才想起还是测一下放心    一测情况完全一样
我也拍了全程视频给你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A:
电机的换相尖峰怎么干扰到CD4001? 楼主能贴个完整一点的图纸看下不?

看样子不是这个原因   今天全部换了  再一测试  依然烧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的4001是从什么地方供电的,能不能贴张这部分稍微完整一点的电路图,4001输入尖峰电压让人疑惑。 ...

4001和mcu一个供电    今天全部换完后  我又测试了下   依然烧   看样子应该不是这里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把VS和com端并个二极管试试,我以前有遇到类似问题。

你以前的现象和这个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U:
要不把板寄给我这边看一下,宝安沙井。

黎工后面没时间弄了   你在哪里  我去找你   加我微信或者留个联系方式我联系你

网友:
我跟谢工都很平心和气,没有任何争论,不过我脾气就这样了,所以就这样吧,我之前写的不会再去编辑,我所说的是不是解决方法,大家自有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黎工后面没时间弄了   你在哪里  我去找你   加我微信或者留个联系方式我联系你   ...

好,我加你吧

网友AB:
拆掉那个G上面的470p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拆掉那个G上面的470p

拆掉试过了的    没效果

楼主:
突然想到个问题   既然现在总是坏一边,  干脆把左右驱动桥的输入并在一起   这样至少可以分离出问题的范围

网友:
把四个管子的驱动波形发来 让大伙儿瞧瞧什么疑难杂症

网友AC:
先在桥的电源端串一个电阻(或大瓦数的白炽灯泡,或限流保护装置),别总是烧,再想法测试各种数据分析。

网友AD:
黎工那里有哪些测试设备,能说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黎工的意思是   cd4001被干扰,导致频繁的来回正反转

按我说的试试吧

网友:
图纸资料都不完整,测试情况怀疑有误导大家的可能;不太明白,既然能复现的问题,肯定是可以找到原因的;发动大家的思维,继续加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D:
黎工那里有哪些测试设备,能说下吗

双通道示波器和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先在桥的电源端串一个电阻(或大瓦数的白炽灯泡,或限流保护装置),别总是烧,再想法测试各种数据分析。 ...

用稳压电源供电,限流2a  也会烧

网友AE:
看得我都有兴趣了。以前也有人电机板烧 IC,让我帮忙调查,用了六个月,终于把原因找到了。找到问题的原因是最开心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E:
看得我都有兴趣了。以前也有人烧电机,让我帮忙调查,每天费用一千,用了六个月,终于把原因找到了。 ...

18万   我这个全部扔了也没这么多啊   哪请得起你

网友T:
引用 楼主:
唉,经过测试  问题依旧   测试了11片板子   坏了4片   都是最边上那组mos坏  这次特地注意观察了,电机正 ...

给出换相信号,延时一会儿在启动电机呢。我之前的问题比你严重驱动芯片和MOS都会烧。

网友AF:
LZ 把电机线穿磁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F:
LZ 把电机线穿磁环吗??????????????

没有  。。。。。

楼主:
引用 网友T:
给出换相信号,延时一会儿在启动电机呢。我之前的问题比你严重驱动芯片和MOS都会烧。 ...

这个应用没法延时后再启动   并且应该不是换向的问题   因为出现了挺多一启动就烧   电机还没来得及转

楼主:
完整驱动电路图

网友AF:
引用 楼主:
没有  。。。。。

吓得我看了看,你是不是用无刷

有刷电机必须穿磁环 !!!!
以前当FAE,有客户说我们的MCU不能控制电机,,就是因为没有穿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吓得我看了看,你是不是用无刷

有刷电机必须穿磁环 !!!!

有刷  已经不穿磁环用了好多年了   行业内都没穿过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T:
给出换相信号,延时一会儿在启动电机呢。我之前的问题比你严重驱动芯片和MOS都会烧。 ...

你后面找出是什么原因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刷  已经不穿磁环用了好多年了   行业内都没穿过磁环

只能说你们的行业不思进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后面找出是什么原因了吗?

一方面是逻辑芯片在上电的时候有尖峰输出,还有就是大功率的应用驱动芯片需要并那个二极管。后来改成IO直接控制驱动芯片了,没有出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后面找出是什么原因了吗?

搞定了吗?可以私信我。

网友AE:
这个 bug 很有意思哦。下次楼主找人调试的时候通知一下我,我去围观,当狗头军师,不收任何费用。只是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E:
这个 bug 很有意思哦。下次楼主找人调试的时候通知一下我,我去围观,当狗头军师,不收任何费用。只是好奇 ...

下午就去,要不要一起   去  zzj2009a1那

网友:
修改MOS管放电电路

网友:
楼主说不是米勒效应的问题,也不是因为电机没有火花消除电路,也不是因为换向时不停PWM,也不是自举电容的问题,只有一个结论了就是有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形空载和带载没区别,烧毁时刻几个阶段好像都有过

稍微看了一下,照你的描述应该不是死区直通短路造成的,就算有大电容这点电流在一个pwm周期这么短时间内伤不了这么小Ron的mosfet的,很大可能是Vgs电压击穿或者Vds过压击穿的。
看你楼主位的波形图,貌似蓝色那个信号在关断时振荡了,估计跟你的栅极电荷泄放加速二极管有关。注意检测下带载后电机两端对地的波形,看看是否振荡或尖峰造成电压超标(mosfet的寄生二极管速度较慢不一定能把电压钳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就去,要不要一起   去  zzj2009a1那

我从罗湖这边出发了。

网友:
没看错的话,图中红色是低侧 VMOS 的栅极,图中绿色是桥臂输出。

这两个玩意最近的地方(两圈的切点)是相当的近啊,桥臂切换到高侧导通瞬间,这个寄生电容会给低侧的栅极来个正向尖峰吧。

----------------------------------------------------------------------------------------------------

话说把栅极走线安排在穿过桥臂输出区域(大电流、大电压阶跃),真的好么..........

网友AG:
楼主的驱动方式有问题。半桥驱动不用方向控制信号,只需输入PWM信号就行。注意你的CD4001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楼主的驱动方式有问题。半桥驱动不用方向控制信号,只需输入PWM信号就行。注意你的CD4001接法。 ...

电机要切换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遗憾我在深圳

硬件保护电路怎么加?

续流二极管呀,你这个全桥电路续流可以用mos管的体二极管,你当然还可以再外部增加大功率续流二极管作为保护

网友:
切换方向靠PWM的占空比。50%占空比时马达停止。大于50%时正转,小于50%时反转。
你可先将你的驱动CD4001跳几根线,立即就能试出来了。

网友:
楼主这种烧法非功率级过流或过压,应该和mos管Ciss和Cgd参数有关,可以找几个这两个参数小的测试下。要不可以开来我司玩玩?设备齐全,除了没有电机。

楼主:
问题好像找到了,2184供电没有加电容   只是估计  还没批量测试  周一测试了出结果

网友AH:
这个烧,不仅仅在这个电路身上,你用12V电瓶试试(不接示波器),如果不会烧则
解决方法:
1.在12V的电源和地上并一个224的CBB电容,BATT和UG地之间并联474的CBB电容,UG地和GND地用导线连接起来(不得有磁珠和电感)
2.在UG地到机壳上联一个224的CBB电容
3.H桥到电机两条线出口对地接103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H:
这个烧,不仅仅在这个电路身上,你用12V电瓶试试(不接示波器),如果不会烧则
解决方法:
1.在12V的电源和 ...

这是什么原因?这样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这个问题有意思,持续关注

网友AH: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原因?这样的目的是什么?

你试试先,如果解决了我写个专题,2000元你留着后面帮我搭几个电路,再做几个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H:
你试试先,如果解决了我写个专题,2000元你留着后面帮我搭几个电路,再做几个实验 ...

昨天去朱工家,和朱工和龙工讨论结果就是加12v电容测试   如果测试确实是这个问题,费用得给他们   很遗憾实验不能帮你做了

网友AH:
引用 楼主:
昨天去朱工家,和朱工和龙工讨论结果就是加12v电容测试   如果测试确实是这个问题,费用得给他们   很遗 ...

无所谓,钱是你的,事情是你搞的,这是技术论坛所以很多网友帮你出主意,希望你能好好测试,并公布测试情况,很多人并不是为2000元来帮你的

网友AI:
去掉最左边 烧的那路,然后其他的工作 还会烧第二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无所谓,钱是你的,事情是你搞的,这是技术论坛所以很多网友帮你出主意,希望你能好好测试,并公布测试情 ...

我知道    我得说明情况

测试情况我随时都在更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I:
去掉最左边 烧的那路,然后其他的工作 还会烧第二路吗?

这个昨天和朱工龙工他们试过   我们也想着可能是都会烧,只是左边的先烧而已,测试去掉烧的  第二路不会烧  怎么折腾也不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H:
你试试先,如果解决了我写个专题,2000元你留着后面帮我搭几个电路,再做几个实验 ...

要是你让我帮忙做点零件之类的还行,让我做电路实验我怕你也不敢用

网友:
软件正方向切换之间有刹车控制么?或者50ms左右的间隔也行

网友AI:
引用 楼主:
这个昨天和朱工龙工他们试过   我们也想着可能是都会烧,只是左边的先烧而已,测试去掉烧的  第二路不会 ...

看原理图中,第一个SD管脚没有并104电容,第二个的SD脚上并了104电容。
这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I:
看原理图中,第一个SD管脚没有并104电容,第二个的SD脚上并了104电容。
这会不会有影响? ...

sd脚正常情况下没有任何动作   2184内部上拉   这个电容没有丝毫影响

网友AH:
引用 楼主:
要是你让我帮忙做点零件之类的还行,让我做电路实验我怕你也不敢用

你没有搞清楚,不是让你搭大规模电路,只需要调整几个电阻电容
还有,我给你说的电容加装方法你没有仔细看
你今天试试把你的板子的地和示波器的地用交流电压档测试一下有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H:
你没有搞清楚,不是让你搭大规模电路,只需要调整几个电阻电容
还有,我给你说的电容加装方法你没有仔细 ...

板子是电池供电   这个能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是电池供电   这个能测吗?

电池供电,联上电机测一下,我怀疑电机接地有问题。如果没有交流电压,那就排除了交流地干扰问题。
然后把主回路电源分压后接示波器(直流输入模式),测试在关闭电机后,你的主回路上的电压变化,如果没有超限那么就不需要能耗降压。
那么降低PWM的频率,观察MOSFET温升,如果MOSFET在没有任何温升的情况下就突然烧毁,那么一定是栅极有高压窜入,在MOSFET的GS之间并联一个15V的TVS试试
如果MOSFET在3A以内 或空载有较大的温升,说明你的导通死区设置有问题
另外IRF4110是很大的输入电容记得10nF左右吧,你必须确定没有寄生电感与其谐振产生高压,如果高速的PWM在GS间会产生大的dV/dt也会损坏G极的,我看到了你加了4.7X2 欧姆的电阻,但是当dV/dt小了而PWM频率高了,MOSFET也会产生过量的开关过渡带损耗并引起发热

网友:
GND和UG_L应该是共地的吧,电路图上看不出

网友:
降低电压试试,输出串电阻,尽可能不烧

网友:
用30V的直流试验电源,电压电流都从小开始试,输出先不接电机,接电阻。

网友:
有结果了吗?关注度好高,我也想知道什么问题,有方法,和示波器逻辑分析仪,一定可以找到问题

网友:
这个半桥驱动芯片输入带施密特触发器,你用pwm干施密特触发器会不会对pwm影响。到现在还么搞清楚是过流还是过压,用好的示波器采集ds电压,先搞清楚损坏类型再追究原因。

楼主:
在2184的电源线上并2个4.7uf 50v的电容,初步测试OK,测了20片   没再发现这个位置坏的   但是具体原因还是不大清楚

网友:
xiepan 十分慷慨。我说去围观当狗头军师,也没干具体的事,但 xiepan 还是付了我一笔不少的钱!还请吃晚饭,还绕道送我回罗湖(程工那个位置离碧头地铁站不远,几公里)。
希望真的是这个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有新的消息吗?

网友:
死区700nS左右,自举电容加到10UF,占空比不能超过90%,GS的电阻改成10K
,电容加到1nF或者更大,不能超过10nF,Vgs电阻可以加大,这样就不会烧了

网友AJ(2018-04-21):
>在2184的电源线上并2个4.7uf 50v的电容,初步测试OK,测了20片   没再发现这个位置坏的   但是具体原因还是不大清楚
You mean add 2 capacitors on pin 5 (Vcc)?

网友:
>死区700nS左右
It says 400ns.

楼主:
引用 网友AJ:
>在2184的电源线上并2个4.7uf 50v的电容,初步测试OK,测了20片   没再发现这个位置坏的   但是具体原因还 ...

后面继续测试还是没解决   到目前依然没找到问题

  不过项目已经不弄了  也就不管它了

网友AK(2018-07-12):
引用 楼主:
后面继续测试还是没解决   到目前依然没找到问题

  不过项目已经不弄了  也就不管它了  ...

最后抄的分立驱动,是自举驱动高侧,还是振荡产生的电压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最后抄的分立驱动,是自举驱动高侧,还是振荡产生的电压驱动?

自举  电动车上用的那种

网友AK:
引用 楼主:
自举  电动车上用的那种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0a2d9311

跟这个帖子里的是一样的?

网友H:
"烧毁的现象是一个桥臂上下桥的mos管GDS全部直通    烧毁之前没有任何发热迹象,测试的时候电流极低  2A左右 "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mos管坏的现象一样,使用21867驱动,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烧毁的现象是一个桥臂上下桥的mos管GDS全部直通    烧毁之前没有任何发热迹象,测试的时候电流极低  2A左 ...

这类驱动芯片我估计是有什么bug  我了解到好几个人都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K: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0846&highlight=H%E6%A1%A5&_dsign=0a2d9311

是的  看起来一样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  看起来一样

昨天两块板子都烧毁,均是在未动作电机时候挂的,不确定是否与代码有关;

今天修复后,让软件的固定一个方向转动,进行测试,尚未报故障:
1、测试各GS间电压波形,也未见异常;
2、测试自举电容波形,电压也是够;
3、昨天突然坏,也是不发热,突然烧,怀疑与栅极高压击穿有关,准备GS间,加个15V的TVS试试看先;
4、每个mos管外挂肖特基续流二极管,试试

网友AK:
引用 网友H:
昨天两块板子都烧毁,均是在未动作电机时候挂的,不确定是否与代码有关;

今天修复后,让软件的固定一个 ...

死区时间是4us,如果没有电容的话,用21867驱动,应该在0.1us左右下臂MOS就可以关闭,在上臂还未打开的这3~4us里,电机只能靠上臂MOS的体二极管续流?还是我理解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K:
死区时间是4us,如果没有电容的话,用21867驱动,应该在0.1us左右下臂MOS就可以关闭,在上臂还未打开的这 ...

那老大的意思是,死区太长了,导致的烧毁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AK:
死区时间是4us,如果没有电容的话,用21867驱动,应该在0.1us左右下臂MOS就可以关闭,在上臂还未打开的这 ...

4、每个mos管外挂肖特基续流二极管,试试

增加一条待验证,感谢老大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H:
4、每个mos管外挂肖特基续流二极管,试试

增加一条待验证,感谢老大提醒! ...

我也不知道,反正试试呗。

网友:
楼主  2104虽然自带死区,但是PWM开度在很小的情况下,依然会有短路现象,你用示波器抓很小开度的时候开是否有短路现象就知道了,或者在程序里控制,小于2us的开度不输出,(保险用个3us测试)。上机测试是否有炸mos

网友AL:
楼主你不加续流二极管肯定要烧掉的。反向电动势很大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L:
楼主你不加续流二极管肯定要烧掉的。反向电动势很大的。

拆解分析过2款国外成熟应用的BLDC驱动板,功率绝对不小,小几KW级别,上面的MOS管都没有外挂续流二极管~~请教下直流有刷电机驱动板上门的MOS的,一般都是要求额外外挂续流二极管么?谢谢!

网友AL:
引用 网友H:
拆解分析过2款国外成熟应用的BLDC驱动板,功率绝对不小,小几KW级别,上面的MOS管都没有外挂续流二极管~~ ...

之前做直流电机驱动,二极管是必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L:
之前做直流电机驱动,二极管是必加的。

嗯,以前我做直流,也加了,好像没出啥幺蛾子~~

这次做直流/无刷共用的驱动器,因为看到无刷的没有,以为也就不用加了~~~

下周回去加上试试~~

网友AK:
引用 网友H:
昨天两块板子都烧毁,均是在未动作电机时候挂的,不确定是否与代码有关;

今天修复后,让软件的固定一个 ...

测试的结果如何?

网友H:
引用 网友AK:
测试的结果如何?

1、目前按照上面说的,增加了些硬件
2、也告诉软件,需要注意的一些开关管方法,让他们改进了软件

现在还在测试中,但好似没有反馈再烧桥的情况,目前来看~~~

网友AK:
引用 网友H:
1、目前按照上面说的,增加了些硬件
2、也告诉软件,需要注意的一些开关管方法,让他们改进了软件

加了GS的tvs和续流肖特基?

网友:
引用 网友AK:
加了GS的tvs和续流肖特基?

都加了,按照上面的1234那些,都加了~~

再测试下看看~~

另外现在还有些未加的板子,到时候逐项加,测试,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2019-11-03):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注意电机反电动势,MOS管耐压要高,电机正向停止后,才能开启反向

编辑原因:曾经用过的方法,比如 ...

关闭对角的Q,反向电动势,通过那个回路可以使母线电压升高,我测试中有这个问题,但是想不通,好像感应电叠加到电源上了,我的母线24V ,叠加后电压最高都能跑到40V

网友:
楼主的SD管脚,平时都是高电平吗?这样有个情况就是PWM快速降低时,母线电压快速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