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移植到CortexM0上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7-12-04):
各位前辈好,我按照uCOSII移植到CortexM3的步骤,将uCOSII移植到CortexM0上,发现OS_CPU_A.ASM 中的个别指令M0不支持,
比如CBZ,如何用M0自己的指令替代这些呢,谢谢指导!

无法辨认的指令有:
   CBZ     R0, OS_CPU_PendSVHandler_nosave                     ; Skip register save the first time
   STM     R0, {R4-R11}
   POP     {R14}                                                   ;此处编译器提示应该用R0到R7
   LDM     R0, {R4-R11}                                        ; Restore r4-11 from new process stack
   ORR     LR, LR, #0x04                                       ; Ensure exception return uses process stack

网友:
    RSEG    .text:CODE:NOROOT(2)
    THUMB
PendSV_Handler
    CPSID   I                                   ; Prevent interruption during context switch
    MRS     R0, PSP                             ; PSP is process stack pointer

    CMP     R0, #0
    BEQ     __nosave_regs                       ; equivalent code to CBZ from M3 arch to M0 arch
    ; Except that it does not change the condition code flags

    SUBS    R0, R0, #0x20                       ; Save remaining regs r4-r11 on process stack
    LDR     R1, =OSTCBCur                       ; OSTCBCur->OSTCBStkPtr = SP;
    LDR     R1, [R1]
    STR     R0, [R1]                            ; R0 is SP of process being switched out

    STM     R0!, {R4-R7}                        ; Store R4-R7(Low Registers) on process stack
    MOV     R4, R8                              ; Move R8-R11 values to R4-R7 registers.
    MOV     R5, R9
    MOV     R6, R10
    MOV     R7, R11
    STM     R0!, {R4-R7}                        ; Store R8-R11(High Registers) on process stack

    ; At this point, entire context of process has been saved
__nosave_regs
    LDR     R0, =OSPrioCur                      ; OSPrioCur = OSPrioHighRdy;
    LDR     R1, =OSPrioHighRdy
    LDRB    R2, [R1]
    STRB    R2, [R0]

    LDR     R0, =OSTCBCur                       ; OSTCBCur  = OSTCBHighRdy;
    LDR     R1, =OSTCBHighRdy
    LDR     R2, [R1]
    STR     R2, [R0]

    LDR     R0, [R2]                            ; R0 is new process SP; SP = OSTCBHighRdy->OSTCBStkPtr;
    ADDS    R0, #0x10                           ; Adjust SP to High Registers(R8-R11) location
    LDM     R0!, {R4-R7}                        ; Load R8-R11 values from new process stack into R4-R7
    MOV     R8,  R4                             ; Restore R8-R11 by moving their values from R4-R7
    MOV     R9,  R5
    MOV     R10, R6
    MOV     R11, R7

    MSR     PSP, R0                             ; Load PSP with new process SP

    SUBS    R0, R0, #0x20                       ; Adjust SP to Low registers(R4-R7) location
    LDM     R0!, {R4-R7}                        ; Restore remaining R4-R7 from new process stack

    MOV     R0,  R14
    MOVS    R1,  #0x04                          ; Immediate move to register
    ORRS    R0,  R1                             ; Ensure exception return uses process stack
    MOV     R14, R0
    CPSIE   I
    BX      LR                                  ; Exception return will restore remaining context

网友(2021-07-04):
遇到楼主同样问题,谢谢楼上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