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3053BRWZ Price and profit margin.

楼主(2017-12-04):
ADM3053BRWZ:
Official web site list price is USD$5.5 (RMB 36.41) while ZXJ list price is RMB 108:

网友:
标题就一个冒号,内容就一个芯片名称?楼主再见

网友A:
比e络盟和贸泽都贵了一倍

网友:
这类片子都比较贵,看看ti的替换芯片。我上次查价格iso1050  zxj就比较便宜

网友:
最近缺货,平时大概30来块钱,不知道是不是又有人在炒货了。。。。

楼主:
>看看ti的替换芯片
Does TI have any pin-to-pin compatible IC for ADI products?

楼主:
"USD5.5->: RMB108" sounds like the true currency exchange rate:
1usd=19.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4RMB

楼主:
ADM3053BRWZ has both "isolated power supply" and "CAN transceiver".

网友:
引用 楼主:
ADM3053BRWZ has both "isolated power supply" and "CAN transceiver".

电子行情这个问题太常见了,但是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还是要认真的解释下。

最近电容涨价104电容 涨价超过5倍,难道大家不知道正常价位是多少钱?

ADM3053BRWZ  这个型号 在MOUSER  DIGIKEY   element14  都是库存为零。市场都是缺货的情况下,我们进货价格也会高很多。

正因为像电容一样严重缺货的时候,我们要么像其他商城一样标个底价,显示缺货,要么通过自己强大的采购能力,去弄货进来,当然这种情况下我们进货价格也高。

最后说一句如果ADM3053BRWZ  能帮我们弄到截图价格来,我们愿意批量找你订货,降低我们销售价格,希望你能为中国电子工程师贡献一份力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e络盟和贸泽都贵了一倍

这个现在是在缺货期间,e络盟和贸泽,digikey的库存都是零,我们进货价格也高了很多

缺货的时候 要么我们标价很低,库存为零, 要么高价从代理商买货,标价格高,等价格降下来,重新调整价格。

楼主:
>最后说一句如果ADM3053BRWZ  能帮我们弄到截图价格来,我们愿意批量找你订货,降低我们销售价格,希望你能为中国电子工程师贡献一份力量
Sure. We can order directly from the ADI factory. USD$5.5 is what paid to ADI to get the components, plus shipping, tax, and handling/other fees.
the lead time will depends on ADI factories. It seemed ADI has moved some of the factory from Malaysia to Taiwan 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For Direct factory shipment to China:
ADI charge a flat shipping fee of USD$47.62 to China (DHL Worldwide), VAT: 17% of CIF (Cost Including Freight) applicable for orders over 400 RMB;

For Direct factory shipment to Canada:
ADI charge a flat shipping fee of USD$24.99 to Canada (UPS worldwide), Canadian Tariff may applied. The last order we received was shipped from Taiwan, it was shipped from Malaysia before 2015.

The lead time is kind of long, my last order with ADI was placed on May-16-2017, the order was delivered on Nov-08-2017 to our US address.
And six month of lead time is not surprise for ADI.

I have met you in Shenzhen back to July-2017. I still have your wechat. We can talk over the wechat if you need further assistant.

楼主:
If I place an order now with ADI, for around 1000 pieces of ADM3053BRWZ, the estimate shipping date would be between June-25-2018 to July-2nd-2018.

楼主:
I have just placed an order for 1600 pcs, estimate shipping is 2018-06-25, ship from Singapore.

网友:
楼主直接到他的网站上去买几次就知道了。样品和小批量的话,,,×10 不多的。。有关税、海运等等,到上海,然后在发到国内。。
楼主难道没做过实际产品?!没在这几家大的公司买过小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I have just placed an order for 1600 pcs, estimate shipping is 2018-06-25, ship from Singapore.

You placed such a large order! It's reasonable for you to order from the original manufacturer, which will save you a crazy amount of money in the expense of maybe just a few hours.
If you just want some samples at this point of time in a few days, RS would be your best supplier.
I order some ICs for my company in the order of 100+, I have ever saved about 6000rmb for my company using several hours of finding the optimal supplier. And recently I saved some 60000rmb for finding some compatible ICs using a few days time.

楼主:
Can you find the compatible parts for the following ADI components:
1. ADUM5241ARZ
2. ADM3053BRWZ

网友B(2018-05-17):
刚查了一下,ADM3053BRWZ,力创有货啊,而且价格才57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查了一下,ADM3053BRWZ,力创有货啊,而且价格才57块多

这个是以前的的帖子, 现在ADM3053BRWZ 我们网上才出售45元好吧,比同行低很多

网友:
ADI芯片原则上是不允许卖给贸易商的,一定要走正规代理商,所以这个上面的货不一定是正规渠道。

楼主:
Arrow, Mouser, Digikey all have ADI products at high price.
It would be better to have them purchased from ADI directly.

楼主:
LCSC >库存数量:96 个
zxj >库存数量: 500
Combine them together, may not be enough for a pick and place r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