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还记得本坛一个高手发的视频流嵌入到网页的帖子

楼主(2017-12-05):
  大家好:
        现在一个项目需要将摄像头的实时视频流嵌入到html5网页中播放,我记得本论坛一个高手发过一个帖子说了实现方法,有谁记得请回复下,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用MJPEG流,直接放个img标签就行了,要音视频的就用HLS。

网友:
我记得是有几条金鱼,不知道长大了没有!

网友B:
好像是vlc插件,用rstp协议嵌入播放

网友:
我试玩了一下,ffmpeg播放视频(或者抓取摄像头),然后通过nginx的插件推送到网页上,做监控啥的还行

网友:
我有,需要的话私我邮箱jonta@jonta.cn

网友C:
chplayer 开源的 支持h5支持多种格式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chplayer/chplayer.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var videoObject = {
                container: '#video',//“#”代表容器的ID,“.”或“”代表容器的class
                variable: 'player',//该属性必需设置,值等于下面的new chplayer()的对象
                video:'examples01.mp4'//视频地址
        };
        var player=new chplayer(videoObject);
</scrip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vlc插件,用rstp协议嵌入播放

  您说的这个方法我看有人用过,需要转码稍微麻烦点,我就是想问问有没有更加简洁的实现方法,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player 开源的 支持h5支持多种格式

  您说这个是html5播放器对吧,摄像头传输的视频是不是还需要转码才可以传给这个播放器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用MJPEG流,直接放个img标签就行了,要音视频的就用HLS。

  谢谢大师回复,您说这个和用vlc转码的方案类似,对吧、。

网友:
目前大多数摄像机都支持rstp流吧,网络摄像机都支持,模拟摄像机的录像机也都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回复,您说这个和用vlc转码的方案类似,对吧、。

浏览器不支持RTSP协议,要用RTSP就必须靠插件,VLC是其中之一。另一种常用的流协议是RTMP,需要Flash插件支持。
如果想在任何地方都可用,不需要安装插件的话,就只能用HTML5,主流协议是HLS和DASH。
所以具体用什么方案要看你的需求来确定,内部使用的话VLC最简单,面向大众的话就选HLS或RTMP。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这个是html5播放器对吧,摄像头传输的视频是不是还需要转码才可以传给这个播放器播放 ...

是ckplayer,国人的开发的开源js控件,用来做网页端的摄像头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