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种仪器仪表能检测4m左右距离的物体1mm位移

楼主(2017-12-05):
如题,请教一下各路大神,在现实环境中检测一个物体微小变化,仪器仪表距离被检测物体大概4m左右,要求能检测到1mm的位移变化。

网友:
加个绳子

或者激光干涉仪

楼主:
非接触式。视线和位移90°角。。。。。。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

网友:
镭射加ccd??

网友:
给摄像头前面加一个望远镜,做一下图像处理

网友:
K波段雷达检测

网友:
加个放大镜

网友A:
几个自由度 如何移 带旋转么

网友B:
根据你3L的描述,线阵CCD简直就是给你定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自由度 如何移 带旋转么

1自由度,不带旋转。热胀冷缩引起的位移。假设观察视线在Y轴,则位移在X轴,位移和视角垂直。CCD的工业相机受到夜晚的光线影响,不在考虑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3L的描述,线阵CCD简直就是给你定做的。

夜晚漆黑一片就没法观测了

网友:
用聚焦的对射光电开关,斜着装应该可以

网友C:
因为是斜着射过去的,前后位移,光斑位置也会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是斜着射过去的,前后位移,光斑位置也会偏移

对射有一个问题:如果位移大于光斑,收端就收不到信号了。

网友C:
收不到信号就表示移动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不到信号就表示移动了啊

移动的距离是需要测量出来的

网友:
那就行不通了

网友D:
迈克尔逊干涉仪,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迈克尔逊干涉仪,哈哈哈

感觉激光测距比较合适,您了解激光测距模块里面激光收发传感器什么类型或型号吗?

网友E:
77G 毫米波雷达。。绝对能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77G 毫米波雷达。。绝对能满足你的需求。

有那个成本,我就不来这儿请教大家了

网友F:
基恩士的激光测距传感器,价格喜人,不知道楼主预算多少,预算10块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基恩士的激光测距传感器,价格喜人,不知道楼主预算多少,预算10块当我没说 ...

谢谢,已发私信,请教一下

网友:
线阵CCD + 长焦镜头, 晚上的话就加灯补光, 怕亮度不够就在东西上贴一片反光膜, 灯靠近镜头放置照射目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夜晚漆黑一片就没法观测了

事实上真正在工业场合用的机器视觉系统几乎都自带补光系统,而且很多时候是非常暴力的直接压制住环境光。管你外界环境是什么情况,我人为制造稳定的光源环境。
如果你希望获得稳定的测量结果,那么合适的测量环境是必须的,举个不恰当的例子:高精度的台式测量仪表进行测量的时候一样要求进行热机的,稳定以后出具的结果才是被认可的,目标还是获得一个稳定的测试环境。

如果你的项目不缺钱的话,LS有同学提到的基恩士肯定是不二选择,不过那种对射式的系统还是因为激励信号足够强(他是激光来的,而且定波长相当于调制了)所以可以获得足够的信噪比。
如果经费有限,合适的补光+线阵CCD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因为你这里指定的观察面和位移发生面是垂直的,所以我LS说必须用对射或者反射的系统,实际上如果你可以在位移发生面正对的位置进行观测的话,市售的任何激光传感器都OK的,松下销量最大的激光位移传感器也就是一千来块。

网友:
个人感觉很难。楼主提到是热胀冷缩引起的位移,如果是自然界的温度影响的话,可能这个位移发生在一天甚至是几天的时间段内。这样首先要保证观测的仪器不受热证冷缩的影响。

网友:
可以商量着借用一下美国的 LIGO设备,据说可以检测非常非常小的变动,比如质子直径的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

网友G:
是金属的?
在一次展会上看到霍尼韦尔有一个类似那种圆柱形的接近开关的东西,精度非常高,看显示使到了1U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金属的?
在一次展会上看到霍尼韦尔有一个类似那种圆柱形的接近开关的东西,精度非常高,看显示使到了1UM ...

电涡流传感器?

网友H:
楼主,这个方式试试看,有个激光测距传感器应该就可以工作

网友:
能考虑到的最低成本是激光测距,不过对于普通测距仪来说精度1mm可不好实现,不知道预算多少

网友I:
LZ你胡说八道,淘宝上88块钱的测距仪都能测1mm

只是不能测量0.5mm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方式试试看,有个激光测距传感器应该就可以工作

谢谢您的创意,我想着这么个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你胡说八道,淘宝上88块钱的测距仪都能测1mm

只是不能测量0.5mm

一年测一次,精度能达到0.1mm。。。。。但是没有用啊

楼主:
但是我又一个疑问,不知道我设想的那样的结构,激光能不能被反射回来。。。。。反射不回来就挂了。。。。

网友J:
做过激光测距  你测量范围大概多大 ?如果比较小,还是比较容易的。比如Min:3990mm,MAX:4010mm。不过对镜头等要求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过激光测距  你测量范围大概多大 ?如果比较小,还是比较容易的。比如Min:3990mm,MAX:4010mm。不过对 ...

谢谢,我已经私信你啦,急盼回复!

网友:
31楼的激光可以返回,你的不行。

如果用市面现有激光测距仪精度大都标1mm,测1mm误差肯定是不够的。记住光路是可逆的。
所以在31楼的基础上,多往返几次,就可以满足测量精度了,往返的次数可以把你要测物体的形变放大N倍,这样就可以用市场上大多数的测距仪了。

网友K:
注意,最后一个不是镜面的,市场上的量程都有40米,所以够你放大10倍的。

网友L:
基恩士有专门干这个的激光传感器
或者
31楼的方案,相位法激光测距传感器
                   不建议用普通时间法激光测距传感器,光速300mm/ns,1mm位移对计时分辨率要求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注意,最后一个不是镜面的,市场上的量程都有40米,所以够你放大10倍的。 ...

谢谢,我研究一下你的设想。但是想不明白反射仅仅是光路的改变,应该不会放大被测物体的位移,嗯,我再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L:
基恩士有专门干这个的激光传感器
或者
31楼的方案,相位法激光测距传感器

我准备考虑一下31楼的建议的可行性,因为如果能在放三角镜的地方放三角镜也能放激光器了,所以得另想办法,总之还是谢谢!
基恩士的激光测距都是距离比较近的,2米以上的基本比较少,还正在咨询他们。
市场上卖的激光测距基本都是相位的,就是没用过,不知道所谓20米测距,达到1mm精度是否可信

楼主:
几天前从淘宝上买的激光测距模块,回来了。刚试了一下,我的那个设想可行,激光能返回,也能测到数据,是否很精确,得找个很精确得尺子量一下才知道。哦,想起来了,激光测距仪不能测表面太光滑得物体。。。后续测量结果,我会给大家反馈,谢谢大家关心!!!

楼主:
可是问题又来了,室外有阳光的地方测不准了。。。。。

网友:
能测阳光要找国际大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