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款低功耗产品,有没有低漏电的一键开关机电路或....

楼主(2017-12-05):
目前的一键开关机按键只能通过增大电阻的方式降低漏电流,有没有好用的开关机电路或体积小的自锁按键(如果是自锁按键,空间只有4.5*4.5*3.7mm)

网友:
你要多小的漏电流?给个电路你参考,R19,R20,R21 d3是充电开机的可以不要,如果只有开机功能可以把D1,D2也去掉。按键直接接过去。这个电路我实测用SM2019漏电流小于6ua,用XC6221,tps76033漏电流2~3uA

网友A:
一般的单键开关电路(像楼上那种)在关机之后也几乎不耗电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单键开关电路(像楼上那种)在关机之后也几乎不耗电嘛

关机都不需要电,主要是开机之后要保持会额外漏电。目前的做法是把电阻加到10M,工作消耗会小于1uA

网友B:
令我想起手电筒的开关,一下开,一下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令我想起手电筒的开关,一下开,一下关

IP69等级,

网友:
低功耗交给单片机呗,后续供电由单片机控制,平时休眠,IO电平变换中断

网友:
SOT23-6封装的触摸IC,能不能用得上

网友C:
用蛋骗鸡参与控制,0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蛋骗鸡参与控制,0损耗

目前用的就是蛋骗鸡,周五搭了个环境,晚上就不跑了,用了个新电池又能跑起来。用的是ER14505M。电阻统一用的10M,对NMOS管来说,栅极对地接这么大电阻一点静电就挂了,这是个很大的隐患。

网友D:
蛋骗机进入掉电模式,可以按键唤醒,掉电0.几ua

楼主:
引用 网友D:
蛋骗机进入掉电模式,可以按键唤醒,掉电0.几ua

一般情况是长供电,特殊的时候需要关电。

楼主:
实际的电路是电路一,正常情况下没有问题,STM8不懂,是一个同事搞的软件,遇到过VBAT是3.6V,VDD是1.8V左右,IO_CRTL那里是0V,电路电流几乎为0。单片机有个IO指示灯,10s亮一次还能正常亮。换了个新电池正常,旧电池上午测试不行,下午再测的时候又正常了。问题相当古怪,有经验的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电路一中间那排10M电阻中间换成二极管,右边0欧,分压后Vgs不够上面mos没完全导通。要注意下面mos关断时的ds漏电流,温度变化可能上面mos就自动导通了,也可以换成ce漏电流小的三极管,二极管也要注意反向漏电流。基本上这种超低功耗电路所有器件都要看漏电流满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