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点对多点的无线通信方案!

楼主(2017-12-05):
应用场景为宿舍、公寓、居民楼等场所。一般一栋楼或者一个园区布一个基站,设备分布在每个房间,设备和基站之前的直线距离最大不超过500米,但可能需要穿N道墙壁,通信速率1K左右,体积要小,需要安装在水表电表等设备内部。

网友:
穿墙麻烦,而且是东西放在角落

网友:
lora  或者 GPRS

网友:
我也在找这种方案

网友:
Zigbee应该可以,每个节点都可以当另外节点的中继。
看看这个:
http://www.szlcsc.com/so/product/details_151940.html

网友A:
这种无线应用都在找,目前lora比较火。
但是查个水表,用不到1K的速率。

网友:
抄个表不需要这么高速率啊。具体应用场景是什么?

网友:
5楼方案很好用。

网友:
lorawan是你你最好的选择,1

网友:
用过SX1278,效果不错,覆盖一栋楼没什么问题。Lo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无线应用都在找,目前lora比较火。
但是查个水表,用不到1K的速率。

不是简单的抄表,有实时通信需求。

网友:
不要中继,就简单。

网友:
跟上网一样有中心节点还好 互相中继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