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机械硬盘组RAID真的太重要了!尤其是希捷硬盘

楼主(2017-12-05):
今年年初买的2个希捷的4T硬盘,装在HP Gen8里面当存储服务器用,结果10月份坏了一个,我按网友的建议改买了个日立(HGST)的替换。
今天发现第二个希捷4T也坏掉了
我明天还是准备继续买日立的来换。。。
也就是今年之内RAID救了我两次。什么数据也没丢,换上新硬盘后只要修复一下RAID即可。。。

“感谢”希捷没有让这俩硬盘在相邻两天内坏掉,而是间隔两个月才坏,让我有时间买新硬盘来替换,不然就没办法了~~

网友:
珍爱数据,远离希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GEN7是6个4T硬盘,组成raid6。任何时候,3个硬盘同时损坏,我的数据才丢失。 ...

它自带的raid不支持这种高级模式,除非外加raid卡,而且机器也只有四个正常硬盘位啊。我不想折腾了,就用raid1也够了。

网友:
raid1?镜像,这样磁盘利用率太低了,其实你可以试试raid 5,如果机器支持的话。

我们机器上是raid Z3,8+3的,理论上最多允许同时坏3块盘。

网友:
solaris上ZFS

三重奇偶校验 RAID-Z (raidz3)
RAIDZ-3 配置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磁盘空间并提供了极佳的可用性,因为它可以承受 3 个磁盘故障。

网友:
周六突然注意到3T的希婕,寻道错误和读取错误开始猛涨,赶紧数据备份到另外的盘里去。。。准备彻底搞坏,趁着还在保修期换掉,以后再也不会再用希婕了!

淘宝上有HGST的近线存储系列的SAS盘,非常新,3T的价格才400多,不管怎样也会比民用的要靠谱吧。。。准备买4块回来组raid5,实在受不起硬盘损坏带来的数据丢失了

网友:
只能说,2个2T硬盘健在……

网友:
楼主别吓我,我的gen8里面用的2块4T硬盘,好像是西数的,没组任何raid,希望不会那么快坏掉

网友:
希捷的真的是垃圾,上个月刚把一个买来不到一年的盘退回去换了一个新的,现在这个新的2T的盘不敢放任何重要数据了~~~

网友:
raid怎么组?硬盘自带就有这个功能吗?是不是多买一个硬盘来插上配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GEN7是6个4T硬盘,组成raid6。任何时候,3个硬盘同时损坏,我的数据才丢失。 ...

但如果电源坏,例如+5V突然输出高达9V,

网友:
希捷越来越垃圾了  手上已经坏过两个希捷盘

网友:
哇靠?! 经常断电还是访问量比较大?   这概率也太大了。是这批货有问题,还是希捷要破产了?还是你的Gen8的电源之类的有问题?

网友B:
楼主怎么发现硬盘损坏?我的n54l用的是自身raid1,感觉无法检查,没有故障指示灯,一直不接键盘鼠标显示器单主机运行,最多用远程桌面连接,win里面可以判断raid1里面硬盘成员的健康状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发现硬盘损坏?我的n54l用的是自身raid1,感觉无法检查,没有故障指示灯,一直不接键盘鼠标显示器 ...

自带的raid就用它官方的raid管理软件啊。n54L带的是amd的解决方案,好像叫raid expert。管理界面是个网页,在局域网里都能看。不用接显示器

网友C:
我觉得不管是家用还是公司用,不是必要的情况下都不要24小时开机, 最好就是计划任务,上下班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不管是家用还是公司用,不是必要的情况下都不要24小时开机, 最好就是计划任务,上下班关机。 ...

每天开关机一次跟永远空挂着不关机,不一定哪种对硬盘寿命更好吧?
记得哪里看到过说长期不关比每天开关一次更好一点,反正服务器的硬件就是设计为常年不关机的。
我的Gen8开机一次要快两分钟啊!系统盘是个固态硬盘也一样,因为开机BIOS自检之类的就花掉一分钟以上了。。。。。
我只好没事从不关机

网友D:
我真晕死了,不会那么巧吧,昨天才说我的硬盘没啥事,今天就给我弹出这么个提示,这是啥意思,是不是硬盘快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真晕死了,不会那么巧吧,昨天才说我的硬盘没啥事,今天就给我弹出这么个提示,这是啥意思,是不 ...

是已经挂了吧

网友D:
查了一下,去年11月1日京东买的西数红盘,平时机器是24小时开的,数据存取量非常低,几乎就是没用,竟然这么快就坏了,太垃圾了,求推荐靠谱的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真晕死了,不会那么巧吧,昨天才说我的硬盘没啥事,今天就给我弹出这么个提示,这是啥意思,是不 ...

这表示已经挂掉了。
已经晚了,没法备份数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天开关机一次跟永远空挂着不关机,不一定哪种对硬盘寿命更好吧?
记得哪里看到过说长期不关比每天开关 ...

我也是gen8, 两个2T的希捷nas盘组raid1,一直开机,两年多了,目前正常使用中.

tf卡装exsi,光驱位置装一个256G的SSD,装系统.

另外还装了一个up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了一下,去年11月1日京东买的西数红盘,平时机器是24小时开的,数据存取量非常低,几乎就是没用,竟然这 ...

日立 企业硬盘 4T,跟自家红盘一个价。

小贵,不过性价比还可以。

就是声音大的吓人。 每次硬盘扫描检测,声音跟 抽风拿锤子往盘片上敲一样。

网友E:
感觉还是在需要的时候开机使用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还是在需要的时候开机使用比较好

真正的服务器硬件,开机BIOS自检都要一分多钟啊。。。。。
用的时候开机还得等,不是很烦吗

网友:
原来是两个3Traid1,目前是4个6Traid5,重要资料通过SYNC备份到另外一个异地存储,配了UPS常年开机

网友:
希捷1T ,双11京东入一块,装好系统.手賤扫一下.后面竟有4个坏块. 退换WD.还省2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带的raid就用它官方的raid管理软件啊。n54L带的是amd的解决方案,好像叫raid expert。管理界面是个网页 ...

安装了,提示不能识别硬件设备,不能继续。

不能提供硬盘预警信息的RAID比较恐怖,不知道应该什么时候会有问题。

只有这么多信息,其他WIN里面什么也看不到。

网友:
楼上有个网友说的5V电源突然失效跳到很高那么可能引起所有硬盘同时损坏,跟阵列被贼偷了或者火灾化为灰烬一个效果了,是不是要在电源选择上用非常好的电源,或者独立供电才更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一定要做raid5+hotspare, 或 raid6 阵列,防止硬盘损坏。

经常,硬盘好像要损坏了,其实还可以正常 ...

确实有道理,我的数据量比较小,对速度几乎没有要求,所以选择RAID1作为可靠数据保存的手段。
可能不太了解RAID的管理,在BIOS配置好的RAID组以后对于WIN系统而言就是一块硬盘,我想知道的是如何发现WIN系统里面发现RAID的每块硬盘的早期报警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服务器是这样维护的:

远程登录,使用mfiutil 指令(freebsd系统) 查看陈列状态。

,真不错,看来机器自身带的RAID功能还是不能很好的应用,买二手卡去,谢谢坛主!

网友:
哈哈,珍爱数据,远离希捷

貌似西数也不靠谱。一直信赖日立。笔记本硬盘用了10年,虽然听到有坏道,但是从未损坏,看到坛友说硬盘买来几个月坏掉,简直不可思议。原来是因为我用的日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表示已经挂掉了。
已经晚了,没法备份数据了

很奇怪,我试过那个硬盘的资料是完好的,可以拷贝出来,拆小硬盘装到台机上windows pe也没提示有什么问题,我用DG软件覆盖了随机数据,然后准备寄给京东售后,不知道京东收到后要不要检测,要是他们检测没毛病怎么办?

网友F:
我之前的希捷用了3多半,G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的希捷用了3多半,GG了

用了超过3年再坏也算说得过去了,总不能一直不坏吧

网友G:
仅仅有raid不备份也还是不够的,你迟早会有痛苦的一天,除非数据不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仅仅有raid不备份也还是不够的,你迟早会有痛苦的一天,除非数据不重要

对的,RAID是增加硬件冗余,防止物理损坏丢数据
而备份除过防止物理损坏丢数据,也防止人为失误丢数据。

网友:
说到硬盘,可能是这样的,市面上出售的硬盘都是比较次的,同样的型号,一等品可能给厂家拿走了。我们采购的DELL PC上的硬盘,同样是希捷的10几年也不见损坏,也买的几年可能就损坏。

网友:
机械硬盘最怕振动,建议关心一下工控机风扇是否安装的不太稳定,导致硬盘被风扇带着振动。
我试过,有振动情况下,机械硬盘太容易损坏了

网友:
昨天硬盘挂了,2TB,资料没了,看来要整个RAI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