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hip官网砍掉很多老型号mcu,pic16fxx,pic16fxxx

楼主(2017-12-06):
最近几天查找mcu型号,发现已经不见了很多老型号的mcu,例如pic16f690,pic16f84等.再看看假宝上国内和台系兼容的型号的价格,好像这一块低端的产品microchip好像是放弃了

网友:
不能把? 顺手随便搜了一下。。。

网友:
16cxx系列跟8031一个时代了,f系列跟89cxx一个时代了。

网友A:
microchip不是号称从来不停产的吗?

网友:
pic16f84 这个也仅仅是不推荐使用而已。估计会限产量。

楼主:
找8bit的pic的mcu我一般在这里找
http://www.microchip.com/ParamCh ... aspx?branchID=30048

网友B:
你那个是 新/流行 的型号,没有 PIC16F690 很正常!点后面那个显示所有器件就有了!

网友C:
用了这么久的PIC,还真没听讲那个停产了,只是价格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是 新/流行 的型号,没有 PIC16F690 很正常!点后面那个显示所有器件就有了! ...

确实是你说这样的,点完后所有型号都出来了,但最近才变得如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了这么久的PIC,还真没听讲那个停产了,只是价格呵呵。。

缩减产能、提高价格,,,,,,慢慢的大家就不用了!

跟公司通过减少奖金、增加工作量的方式赶人一个路子!

当然,总比直接开除更容易让人接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缩减产能、提高价格,,,,,,慢慢的大家就不用了!

跟公司通过减少奖金、增加工作量的方式赶人一个路 ...

价格是相对的,相对于十年前,同型号的PIC也是降价了,当然和其他牌子对比就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价格是相对的,相对于十年前,同型号的PIC也是降价了,当然和其他牌子对比就呵呵。。 ...

都是 ST 惹的祸啊

网友:
Microchip只是不想推这些老型号了,在官网有意让用户选型到新的型号,要不然每年投资那么多开发新的型号,但无人用,那不是白开发了?那些现在在官网选型表找不到的型号,还是照样有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crochip不是号称从来不停产的吗?

至少截止到今日,99%的单片机型号是没有停产的,包括PIC发家的那3个远古型号。

至于为何是99%,不是100%。因为有那么两三个型号几乎是0用户,点位过于尴尬,没人用,所以早早被砍掉了。

网友D:
atmel.com这个月底就要关闭了,Microchip这是要把AVR扔掉了?我还有产品在用ATXMEGA呢,如果是这样,我诅咒Microchip来年步Atmel的后尘!

网友:
一般会有替代型号让你选

网友:
这些型号都有的,没停产,官网可以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atmel.com这个月底就要关闭了,Microchip这是要把AVR扔掉了?我还有产品在用ATXMEGA呢,如果是这样,我诅咒 ...

产品线整合了,AVR的产品都列在microchip官网的产品目录中了。

网友:
忠实拥护者

网友(2018-01-16):
几年前用PlC16F877入门,中间玩了不下十种单片机,最后还是回归MlCROCHIP和INFINEON,就是一点,靠得住!!!什么AVR和STM8早死早超生。

网友E:
新的单片机更便宜为什么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的单片机更便宜为什么不用

太新的由于市场上用量还没形成规模,价格下不来.其实我也觉得现在pic16f18xxx挺好的,官网0.5美金左右的片子不错,实际上3个多人民币.带pps功能,数字外设几乎可以分配到任何引脚,同种封装的话几乎可以代替以前任何一款单片机.

网友:
我现在再用16f690,4.2一片

网友:
PIC16F、dsPIC33F我是最爱

网友(2018-09-01):
>PIC发家的那3个远古型号。
what is it?

>PIC16F、dsPIC33F我是最爱
I like 18F and 30F better, since they are 5V IC.

网友F:
PIC16F677 台系兼容的型号 含税的价格 可以做到6毛5 可以直接用microchip的开发平台,可惜是OTP,记得LGT有颗兼容684的,不知道现在什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F:
PIC16F677 台系兼容的型号 含税的价格 可以做到6毛5 可以直接用microchip的开发平台,可惜是OTP,记得LGT有颗 ...

台系的内置振荡器的精度,内置参考电压源的精度,对于没使用台系号称兼容型号的我来说------都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