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性价比高、支持60V及以上内置MOS驱动的同步降压芯片

楼主(2017-12-06):
最近有个项目48V输入,输出12V10A和5V15A 2路电源,求推荐性价比高的支持60V及以上内置MOS驱动的同步降压芯片,谢谢

网友A:
这么大电流估计得外接MOS管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电流估计得外接MOS管了吧

我没说内置MOS,内置的话价格估计太高,我只要求内置MOS驱动

网友B:
48V输入,用60V有点危险的,特别是输入不是非常稳压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V输入,用60V有点危险的,特别是输入不是非常稳压的场合。

20%余量啊,48V是经过转换后的,是稳定的,±2%,加上过冲也够了,主要看布线好不好

网友:
需要隔离吗?

楼主:
不需要隔离,现在网上买了个二手模块先研究下,TPS40171的,可以的话用40170,171好像是定制的,找不到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隔离,现在网上买了个二手模块先研究下,TPS40171的,可以的话用40170,171好像是定制的,找不到资 ...

负载需要12V/10A这么大功率?是什么类型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