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1inkPro已经上淘宝,这价格是不是D版,自己判断

楼主(2017-12-06):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44884272943
在浏览淘宝的时候发现的,看来Se99er要哭晕的厕所。
另外想请T大神和小河弯弯发表下言论
仔细可以发现,这个淘宝的用了PS,把主控的MCU和FPGA的芯片的丝印用了的修复笔抹去了。

网友:
虽然NB,然而低速V9就够用了

网友:
上了C4唉
一個STM32?
一個Mircochip?

网友:
k看样子像是盗版,网络调试有啥优势?

网友:
网络接口,可看成隔离

网友:
看用料像是真的……
但价格1599……便宜低速的就好……
仰望高端玩家……

网友:
以太网调试有优势了,可以外部加无线,交换机,远程调试

网友:
这有点霸道了。

网友:
这个价格肯定是盗版啊。

网友:
德国佬仲莫可能用汉仁,铁定D版
板子上连se99er都没有,坐实D版

我印象中CPU是STM32F407,FPGA是cyclone4,6层板,这家胃口真好,抄成这样……也属于高仿了,成本不低呀……

网友:
你就问店家,这图片哪里来的

网友A:
哪位大神能解释一下,这四个孔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不知道速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位大神能解释一下,这四个孔有什么作用呢

JTAG口,调试板上的MCU的,一家公司专门设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位大神能解释一下,这四个孔有什么作用呢

TC2050连接器,4个孔是放勾子勾住板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哪位大神能解释一下,这四个孔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这个东西,用起来应该很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东西,用起来应该很方便

楼上的照片是TC203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照片是TC2030吧

是,没找到2050清晰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东西,用起来应该很方便

厉害了,瞄一眼这玩意价格感人,看来要自己DIY一个

网友:
自己开的模吗,这个导光柱都不便宜哦。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D:
应该抄那个USB3.0接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应该抄那个USB3.0接口的!

J-Trace pro for cortex?   你见过真机了?

网友:
1600大洋啊,个体小老板恐怕都舍不得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J-Trace pro for cortex?   你见过真机了?

是这个吗,闲鱼上有一台,价格1000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J-Trace pro for cortex?   你见过真机了?

上次论坛看到的谁说出了个3.0接口的。没见过真机

网友:
这玩意儿看着不赖啊。 就是太贵了。虽然是盗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这个吗,闲鱼上有一台,价格10000

肯定不是,这个是ATSAM3U4C + Cyclone3 for cortex-m only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东西,用起来应该很方便

这个东西不错  不知道这个端子有没有单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上次论坛看到的谁说出了个3.0接口的。没见过真机

以老夫的判断,还没开始卖
理由呢,很简单,某个应该很复杂的计算2048位的函数直接返回了……

但是可以猜猜用了哪家的CPU 整整花了我2小时才确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东西不错  不知道这个端子有没有单买的

某宝上有,3XX软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某宝上有,3XX软妹

只要那个烧写的端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只要那个烧写的端子

是呀,3XX,有专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东西,用起来应该很方便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是呀,3XX,有专利的

万能的淘宝上有类似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万能的淘宝上有类似的

什么价格?也不便宜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什么价格?也不便宜吧?

5块钱  这个价可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以老夫的判断,还没开始卖
理由呢,很简单,某个应该很复杂的计算2048位的函数直接返回了…… ...

支持usb3.0的主控就没几个吧,估计用的是Cypress的EZ USB FX3  + FPGA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5块钱  这个价可以的

搜的什么名字,麻烦给链接

网友D:
这个帖子大神都出来了,usb3.0的主控 目前就知道赛普拉斯那家!usb3.0接口,速度得飞起来.这些高端的仿的价格也是蛮高。个人用用买的起的也不多啊!ob蛮好用。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54630039006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5227810585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支持usb3.0的主控就没几个吧,估计用的是Cypress的EZ USB FX3  + FPGA实现的   ...

No......容我再卖会儿关子……毕竟花了我2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帖子大神都出来了,usb3.0的主控 目前就知道赛普拉斯那家!usb3.0接口,速度得飞起来.这些高端的仿的价 ...

OB不会支持ARMv8架构

网友I:
xilinx zynq 应该可以

网友J:
那个接头5元倒是非常便宜,我问了卖家是库存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I:
xilinx zynq 应该可以

Bingo!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个接头5元倒是非常便宜,我问了卖家是库存的产品。

有这种图纸吗?

网友:
zynq的话7010和7020都不支持usb3,估计是7015?

网友:
调试器都用上USB3了? 也太高端了  似乎用不上这么快啊  楼主位神器大多人买不起 v8v9还可以再用几年

网友B:
USB3和千兆以太网都是为了解决实时存储问题,存在trace端,再大的RAM都嫌少,只能借助PC的力量往硬盘存

网友K:
引用 网友B:
USB3和千兆以太网都是为了解决实时存储问题,存在trace端,再大的RAM都嫌少,只能借助PC的力量往硬盘存 ...

T大神  不管swd还是jtag接口 都是串行 至少要除以8才是字节  100m时钟对应10m字节  实时似乎也用不上  当然板上要加个缓冲 而且实时性有可能稍微差点

网友D:
这个是啥板子,精简版的trace?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用的v8  v9那排线都是接地  像常用st nxp型号引脚复用都不支持这个trace排脚  会用到这个高级调试功能的估计很少

网友K:
楼主位月销量五次 看来还是有人需要盗版高级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位月销量五次 看来还是有人需要盗版高级货

买盗版在仿制盗版吗?个人玩家应该不会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K:
T大神  不管swd还是jtag接口 都是串行 至少要除以8才是字节  100m时钟对应10m字节  实时似乎也用不上  当 ...

小伙,Trace是有专用pin脚的,除以2!这东西ARM都帮你算过了,不用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啥板子,精简版的trace?

这个是trace pro附带的demo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伙,Trace是有专用pin脚的,除以2!这东西ARM都帮你算过了,不用担心

T大神 似乎stm32f103没这个功能吧  通用cm芯片哪些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TC2050连接器,4个孔是放勾子勾住板子的

网友(2018-05-06):
看楼主位的图片,
虽然是山寨的,但是做工看上去很不错啊。

网友:
这个东东不错,不过开发中用不上......

网友:
好用的东西

网友:
有人下手吗???

网友:
真想搞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万能的淘宝上有类似的

这个好像跟TC2050不太一样

网友:
jilnkOB  目前够用了

网友: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网友M:
买了个正版EDU V10,用着还可以。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买了个正版EDU V10,用着还可以。

不拆开上图有点可惜了。

网友:
现在有卖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N:
不拆开上图有点可惜了。

网上有啊。这个是EDU版,就几百块。

网友O(2018-08-01):
引用 网友M:
网上有啊。这个是EDU版,就几百块。

mdk可以用吗?跟v9差别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O:
mdk可以用吗?跟v9差别如何?

暂时没用出差别。

网友:
调个coxtex-m咋可能有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