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惠威的蓝牙音箱,没想到老是被别人控制着

楼主(2017-12-06):
    两个月前,旧的电脑音箱坏了,这次想买个稍微好一点的,就看中了惠威的1080-IVB,带蓝牙的,还有不带蓝牙的,便宜150,

我想着带个蓝牙万一用手机放个歌什么的,就买了带蓝牙的。

    结果上周有一天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在放歌,音箱里面出来的声音是有人在说评书,后来我一看蓝色的灯是亮的,那就是

说目前是蓝牙模式,开关好几次没有用,检查了办公司所有人的手机,也没有人用蓝牙,那一天就没有听,后来又没事了。

   这次,从昨天到今天,一开机很快就转到蓝牙模式了,我想听也听不了,最郁闷的是,问了客服,客服说他们这款是蓝牙优先的

如果有蓝牙会直接切换到蓝牙模式,没有办法解决,让我用自己手机试试,我不停开关,同时打开我的手机搜索蓝牙,结果还是会连

到别人的蓝牙,这个大爷的,也不知道是谁,你开着蓝牙你自己也不听了吗?

    实在不想打开外壳了,哪位兄弟有办法。

网友:
应该有清除配对记录的功能吧

网友:
我也担心这个问题,我也有台惠威蓝音箱。我怕我播音乐去洗澡时,有人连上我的蓝牙,放个苍老师片那就恐怖了。

网友:
正常。我也连过别人的蓝牙音箱。。

网友:
有个哥们儿和你开玩笑呢吧。用备用手机连接的?

网友:
也可能是用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连的。

楼主:
谁会没事一整天开玩笑连接我的蓝牙,现在是两天没有听歌了,一开机就连到别人的蓝牙了,这郁闷的,

网友:
哇。这货连个进入配对儿模式的按钮都没有? 谁先连上就跟谁走了?
我的两个蓝牙耳机都是有按钮的啊。逼急了按下配对按钮就可以重新配对了,其他时间无法配对儿。

网友A:
建议楼主不必处理,过几天可能会让你听到 A片E E A A

网友B:
我感觉是有人在调戏你。或者是某人,比如看门的老大爷的手机,在恰当的时间段儿无意中点了连接配对儿了。以后就总是自动连接了。可能那个老大爷也在郁闷呢: 我听着听着评书,咋就突然没动静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是有人在调戏你。或者是某人,比如看门的老大爷的手机,在恰当的时间段儿无意中点了连接配对儿了。以 ...

等下大爷看苍老师片就搞笑了。

网友:
难道没有配一个遥控器,用来切换使用音源的吗?
因为现在蓝牙音箱基本上都是无密码链接

楼主:
现在郁闷的就是这人也够奇葩的,你说你连上了我的蓝牙,你那边没有声音,你也不找找原因?

太奇怪了,昨天放了一上午的歌,我觉得无所谓,反正你放啥歌我也就听啥歌,关键今天不放了

今天一直没有声音,也不知道在干啥。

网友C:
蓝牙传输不远的,10-20米内,就在附近

楼主:
现在试了下可以了,又把控制权还给我了,能听歌了;

兄弟们不要说风凉话了,谁有办法,简单点的,如果实在不行,我只有开箱,加一个蓝牙开关,

用蓝牙的的时候再打开,不用再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传输不远的,10-20米内,就在附近

我也知道在附近,肯定是楼上或者楼下的,目前确定很有可能是楼上的,因为楼下半月没有开门了。。。

网友:
有意思,Bose有个配对按钮,看来带上配对按钮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D:
我来贴个应景的笑话
“夜深人静,我躲在被窝里用平板电脑看岛国片,片里演员正在剧烈运动,但却不发出任何声响,我把音量调到最大也无济于事,正在我琢磨为什么平板电脑放不出声音时,有人敲响了我的房门,我心想爸妈不是睡觉了吗?打开房门,我爸把手中的蓝牙音响扔了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在附近,肯定是楼上或者楼下的,目前确定很有可能是楼上的,因为楼下半月没有开门了。。。 ...

直接上门去问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在附近,肯定是楼上或者楼下的,目前确定很有可能是楼上的,因为楼下半月没有开门了。。。 ...

也许有人正在烦恼,怎么有时不响,是不是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郁闷的就是这人也够奇葩的,你说你连上了我的蓝牙,你那边没有声音,你也不找找原因?

太奇怪了,昨天 ...

可能想着反正放了也听不见,还不如关了

网友:
不一定是他想放歌,有时候手机连上蓝牙后会自动播放,所以他也不知道正在放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来贴个应景的笑话
“夜深人静,我躲在被窝里用平板电脑看岛国片,片里演员正在剧烈运动, ...

你这有才,哈哈。

网友:
试了新买的Sony 大法,用额外的手机连接试了一下,还好连接不上

网友:
这算设计bug吗

网友:
我的音箱配的是蓝牙模块,也会连到别人的蓝牙。就把蓝牙模块拔了,用音频线听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郁闷的就是这人也够奇葩的,你说你连上了我的蓝牙,你那边没有声音,你也不找找原因?

太奇怪了,昨天 ...

应该是iPhone,安卓手机我不知道。反正iPhone脸上蓝牙会自动播放歌曲的。这样他不知道的,除非来电他接电话听不见声音会找原因。而且最新的ios11,蓝牙除非在设置里关,控制中心关不掉,关掉每天早上5点也会自动帮你打开。
我之前也闹过笑话。。车上买了个车载蓝牙mp3.FM发射收听的。。。有天换台了忘了,来电话,怎么都听不到对方声音,还以为TM手机坏了。还是个急事,我接打过去都没声音。后来停路边熄火打过去就好了。。后来发现蓝牙自动连接到mp3去播放了,我又换了FM的频道,所以也听不到声音。。。

网友:
原来主要是担心苍老师啊。。。

网友:
你给它装个蓝牙模块,一直连着就行了。
你的手机再连模块。

网友E:
建议楼主买多一个,这个就让他连,连好了再开另一个,自己连~~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买多一个,这个就让他连,连好了再开另一个,自己连~~

good idea。

网友:
还有这样的设计啊,退货

楼主:
听了两个月了,退啥货啊,人家说了就是蓝牙优先的,刚刚打开试了下,又不行了,

看来要打开装一个蓝牙开关了。

网友:
你打开音箱后,问下谁的手机坏了,没有声音!
你帮他维修。。。。。
删除他的蓝牙记录。。。。。

网友:
设计问题,直接退货

网友:
楼主有个办法可以试试 !
你先把音箱带回家,用手机连接好后,再带到公司用,
这样应该可以冲掉别的手机记录。
我们公司蓝牙能存储10个手机连接信息。
最好回家找多手机连接,把蓝牙记录的信息覆盖掉就可以了。
(验证使用过的手机信息是否覆盖,可以打开手机蓝牙,能自动连接,表示信息还在。。)

增加:如果这都不行,你就退货吧。。。。。或者买我们公司音箱。

网友F:
弄个蒸锅,把手机和音响丢进去盖住,配对完再拿出来

网友:
要不楼主把音箱发个到付到我这,我这离得远,肯定不会被那个手机蓝牙链接

网友:
我也遇到过,配对成功,但是声音跑到以前配对的设备去了,晕倒!

网友:
37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
不能把蓝牙关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弄个蒸锅,把手机和音响丢进去盖住,配对完再拿出来

D1080好大一个,上哪找那么大的一个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不必处理,过几天可能会让你听到 A片E E A A

也可能听到两人学英语的,  R-O-O-M

网友:
应该可以删除连接过的蓝牙记录吧?

网友:
另一个原因是不是楼主放音乐太大声了,人故意连的

网友:
只能说是垃圾的设计!

网友:
找个金属罩罩上~谁都别想连上~

网友:
网上搜索18元的杰理蓝牙功放模块换上去吧

楼主:
哈哈哈,抓到人了,一个同事,天天放歌,开着蓝牙,刚才给他关了,今天下午就OK了,明天再观察下。

网友:
这算蓝牙音箱出轨么

网友:
作为一个蓝牙音箱 配对密码也不搞一个 ?

网友:
一个专业做音响的,要上蓝牙,肯定不是行业内的人来搞,所以用户需求挖掘不合理,做设计的也是,只为完成任务

网友G:
把每个按钮长按1分钟,可能清空历史连接。我的蓝牙音箱就是长按模式键可以重新匹配,原来匹配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每个按钮长按1分钟,可能清空历史连接。我的蓝牙音箱就是长按模式键可以重新匹配,原来匹配失效。 ...

没有任何按键,也没有密码。

网友:
兄台,11.11也买了一只D-1080-IVB,暂时没有发现问题,音质一般吧,高音有待改进,669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