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TCP客户端自动连接代码

楼主(2017-12-06):
各位好!最近要用到以太网通信,系统是rt-thread,根据官方的TCP客户端例程,
修改了几个地方,加入了TCP断开之后的重新连接,测试了一天没有出现问题,欢迎讨论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lwip/netdb.h>   /* 为了解析主机名,需要包含netdb.h头文件 */
//#include <lwip/sockets.h> /* 使用BSD socket,需要包含sockets.h头文件 */

#include <sys/socket.h> /* 使用BSD socket,需要包含sockets.h头文件 */
#include "netdb.h"
/* 服务器地址或者域名 */
char  tcp_url[32] =  "192.168.1.17";

/* 端口号 */
int tcp_c_port = 12345;

static const char send_data[] = "This is TCP Client from rt-thread "; /* 发送用到的数据 */

#define BUFSZ 512

void tcpclient(void *p)
{
    int ret;
    char *recv_data;
    struct hostent *host;
    int sock, bytes_received;
    struct sockaddr_in server_addr;

        /*地址和端口号 */
    char* url =  tcp_url;
    int port = tcp_c_port;

    /* 需要等待PHY芯片初始化完成 */
        rt_thread_delay(100);

    /* 通过函数入口参数url获得host地址(如果是域名,会做域名解析) */
    host = gethostbyname(url);

    /* 分配用于存放接收数据的缓冲 */
    recv_data = rt_malloc(BUFSZ);
    if (recv_data == RT_NULL)
    {
        rt_kprintf("No memory\n");
        return;
    }

    /* 创建一个socket,类型是SOCKET_STREAM,TCP类型 */
    if ((sock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 -1)
    {
        /* 创建socket失败 */
        rt_kprintf("Socket error\n");

        /* 释放接收缓冲 */
        rt_free(recv_data);
        return;
    }

    /* 初始化预连接的服务端地址 */
    server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server_addr.sin_port = htons(port);
    server_addr.sin_addr = *((struct in_addr *)host->h_addr);
    rt_memset(&(server_addr.sin_zero), 0, sizeof(server_addr.sin_zero));

    /* 连接到服务端 最多尝试连接 5次 */
    if (connect(sock, (struct sockaddr *)&server_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 == -1)
    {

    }

    while(1)
    {
        /* 从sock连接中接收最大BUFSZ - 1字节数据 */
        bytes_received = recv(sock, recv_data, BUFSZ - 1, 0);
        if (bytes_received < 0)
        {
            /* TCP重连 */
            goto again;
        }
        else if (bytes_received == 0)
        {
                        /* 这种情况就是链路断开了?? */
            /* 打印recv函数返回值为0的警告信息 */
            rt_kprintf("\nReceived warning,recv function return 0.\r\n");

            /* TCP重连 */
            goto again;

        }

        /* 有接收到数据,把末端清零 */
        recv_data[bytes_received] = '\0';

        rt_kprintf("\nReceived data\n = %s " , recv_data);

        /* 发送数据到sock连接 */
        ret = send(sock,send_data_buffer, 138, 0);
        if (ret > 0)
        {
            /* 数据发送成功 直接退出即可 */
        }
        else if (ret < 0)
        {
            /* 发送失败,重新连接 */
            rt_kprintf("\n send error,close the socket.\r\n");

            /* 重连*/
            goto again;
        }
        else if (ret == 0)
        {
            /* 打印send函数返回值为0的警告信息 */
            rt_kprintf("\n Send warning,send function return 0.\r\n");

                        /* 重连*/
                        goto again;
        }

                /* 客户端和服务器连接正常情况下执行到此处即可 */
        continue;

        /* 客户端重连部分 */
        again:
        {
            /* 链接失败 关闭SOCKET */
            closesocket(sock);

             rt_thread_delay(1);

            /* 创建一个socket,类型是SOCKET_STREAM,TCP类型 */
            if ((sock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 -1)
            {
                /* 创建socket失败 */
                rt_kprintf("Socket error\n");
                return;
            }

            if (connect(sock, (struct sockaddr *)&server_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 == -1)
            {
                        /* 连接失败 */
                        rt_kprintf("Connect fail!\n");

                        /* 稍微延时一下 */

                rt_thread_delay(100);

                /* TCP重连 */
                goto again;
            }
        }

        #if 0
        erro:
        {
            /* 连接失败 */
            rt_kprintf("Connect fail!\n");

            closesocket(sock);

            /*释放接收缓冲 */
            rt_free(recv_data);
            return;
        }
        #endif
    }
}

/* 线程栈大小 */
#define THREAD_STACK_SIZE 512

/* 优先级 */
#define THREAD_PRIORITY 22

/* 线程时间片 */
#define  THREAD_TIMESLICE 10

int tcp_client_thread_init(void)
{
    rt_thread_t tid;

    tid = rt_thread_create("tcp_c",
        tcpclient, RT_NULL,
        THREAD_STACK_SIZE, THREAD_PRIORITY, THREAD_TIMESLICE);
    if (tid != RT_NULL)
        rt_thread_startup(tid);

    return 0;
}

#ifdef RT_USING_FINSH

#include <finsh.h>
/* 输出tcpclient函数到finsh shell中 */
FINSH_FUNCTION_EXPORT(tcp_client_thread_init, startup tcp client);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