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层交换+路由器组网

楼主(2017-12-06):
F0/0:192.168.10.2  路由器

三层交换机
F0/4:192.168.10.1
F0/1:192.168.11.1
F0/2:192.168.12.1
F0/3:192.168.13.1

如果是这样的话,要在路由器上加三条静态路由:

ip route 192.168.11.0 255.255.255.0 192.168.10.1
ip route 192.168.12.0 255.255.255.0 192.168.10.1
ip route 192.168.13.0 255.255.255.0 192.168.10.1

三层交换机,Vlan10,20,30之间本来就是能互访
三层交换机上加一条: 0.0.0.0 0.0.0.0 192.168.10.2

是不是这样配置?

网友:
没错。就这样配置。 启用三层ip routing(默认是启用的)

网友:
添加了VLANIF后,几个VLAN就通了,只需要添加默认网关的下一跳就可以了,当然网关那边也要加个静态路由指回来。

网友A:
请教一下一个简单的问题:家里加一个二级路由器扩展,设置了好久只能做LAN-WAN连接,LAN-LAN连接不成功。一个网件的,一个K3C。
LAN-WAN/LAN-LAN这两种方式哪种好一点?

网友(2018-01-25):
就3台电脑,搞vlan多余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一个简单的问题:家里加一个二级路由器扩展,设置了好久只能做LAN-WAN连接,LAN-LAN连接不成功。一 ...

接lan口,二级路由要关dhcp,IP和一级同一网段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lan口,二级路由要关dhcp,IP和一级同一网段就好了

不对吧,不同VLAN的网段肯定要不一样才好管理,不然分VLAN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对吧,不同VLAN的网段肯定要不一样才好管理,不然分VLAN有什么意义呢?

家里还搞VLAN啊,上面的拓扑图不会是你家里的吧。如果要分VLAN的话,三层交换机上划好不就行了吗,二级路由LAN接到相对应的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还搞VLAN啊,上面的拓扑图不会是你家里的吧。如果要分VLAN的话,三层交换机上划好不就行了吗,二级路 ...

家里哪有这么复杂,肯定是企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