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信号经多次中继后,误码大增,咋办?

楼主(2017-12-06):
485信号经多次中继后,误码大增,咋办?

大概经5次之后,误码开始大增, 波形没有大变,只是数据变了,好像是bit位的长度被平均了,

按出错的数据看, 要是经n次中继之后,数据几乎能全变成01010101010101这样的了,

楼主:
难道485信号不可以RX-TX方式中继吗? 有点想不通.

网友A:
拉多远 呀  要 5次中继   显然是 延迟造成的,要远 拉光纤呀 不要  多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多远 呀  要 5次中继   显然是 延迟造成的,要远 拉光纤呀 不要  多级呀

直线距离不是很远,但是中途要取出数据使用, 每两个节点大概20米左右。

网友:
用纯硬件方式实现还好一些。要是软件就惨了。

网友B:
10MBPS也太快了吧?你用什么导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MBPS也太快了吧?你用什么导线啊?

普通网线呢。

楼主:
节点间的距离 就是3米,多次中继之后,也会出错。

网友B:
你确认是485总线吗?485方向怎么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认是485总线吗?485方向怎么控制的?

为了简化 说明。当前只弄了个单向的方式。也可以是422,也可以是LVDS。就是这么个连接方式吧。

网友B:
阻抗匹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抗匹配了吗?

匹配了 120R 电阻。因为和距离远近关系不大,只和中继个数有关。估计 是不是 不能这么RX-TX用。是不是要接收缓冲,PLL同步整形才行。

楼主:
还是要用专门的通信芯片。

网友C:
楼主,这么高速度要专用线缆,带屏蔽层,中继也需要终端匹配。DP总线最高12M,专用DP线加DP连接器,12M可以跑1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么高速度要专用线缆,带屏蔽层,中继也需要终端匹配。DP总线最高12M,专用DP线加DP连接器,12M可以 ...

谢谢, 这个不是距离的问题,如果点对点100米是没问题的, 可是加了多次中继 级连之后就不行了, 哪怕只有3米, 多次连接效果也不好.

我的理解是, 比如:初始信号的高低电平占宽比是1:3,多次中继后,会渐变成1:2了, 问题出在这里了.

网友D:
中间取的地方能不能直接从总线上读数据不加中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取的地方能不能直接从总线上读数据不加中继?

这样的话 是可以的, 但是就不宜用了, 增加或是减少一个节点就不方便了.

网友:
中继器,引起上下沿变形啊。
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
10M,100ns,看看上下沿变形多少ns

网友E:
识码 是啥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不是距离的问题,如果点对点100米是没问题的, 可是加了多次中继 级连之后就不行了, 哪怕只有3 ...

那你这个是中继器的问题,就是上边沿或下边沿有一个边沿被延时,而另一个边沿没有被延时,导致中继后占空比发生变化,那你这样N次中继后估计就没信号了。
有可能是中继器RS485收发器的速度跟不上,如果RX-TX带隔离,那也可能是隔离器件速度跟不上。你拆开中继器用示波器看波形就知道是哪一部分出问题了。
即使你看到了波形也没用,办法就是你换好的中继器,比如直接用DP的中继器,DP也是485,最高12M满足你要求。

网友:
先说说你用的是哪种485芯片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识码 是啥东西?

我猜是“误码”,楼主打五笔

网友:
没这样用过,这种方式是纯硬件中继了。速率好高。关注。

网友G:
这么高的速率,要么用 DP中继之类的高级货,要么用软件接收后,再重新发到下一级,这样波形的变形不会累积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硬件问题

我们也这样用,没问题

网友:
不过我们的速率没这么高

我们就用到1Mbps的速率

网友H:
10mbps 这么高的速率,最好还是加入抗干扰带纠错的编解码方案
参考一下全速usb,12mbps,差分收发,俩三米的传输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H:
10mbps 这么高的速率,最好还是加入抗干扰带纠错的编解码方案
参考一下全速usb,12mbps,差分收发,俩三米 ...

我觉得也是,10M的速率LZ这么接法太儿戏了点。

网友:
这么高的速率本就不该选485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猜是“误码”,楼主打五笔

是的, 误码 打成 识码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高的速率,要么用 DP中继之类的高级货,要么用软件接收后,再重新发到下一级,这样波形的变形不会累积 ...

嗯,应该是 波形 变形 累积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mbps 这么高的速率,最好还是加入抗干扰带纠错的编解码方案
参考一下全速usb,12mbps,差分收发,俩三米 ...

应该不是速率问题,网线100mbps 轻松可以100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速率问题,网线100mbps 轻松可以100米啊。

网线也是都带编解码的,随便找个MAC芯片的ds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已经很清楚了 中继速度不行 延迟太大

网友:
中继都有电,自己做一个转发器啊。

网友I:
应该是你选的芯片的上升沿下降沿延时不一样导致的。tx脚串联两个反向二极管,串不同的电阻,微调下高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你选的芯片的上升沿下降沿延时不一样导致的。tx脚串联两个反向二极管,串不同的电阻,微调下高低电平 ...

可能是这个问题, 看电路就感觉起到作用了 ;-)

用的芯片是MAX3467,可以到40Mbps,  想换一个自适应的, 不知是否能改善多中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你选的芯片的上升沿下降沿延时不一样导致的。tx脚串联两个反向二极管,串不同的电阻,微调下高低电平 ...

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延时不一样导致!
学习了。

网友:
485芯片的输出有没有串电阻?串了电路会加大上升和下降沿的差值,这个差值随着级数的增加会增加,最终产生误码

网友J:
只要保证点到点 没有问题,就不应该有问题 ,说明你点到点之前误码率就不小,万分之一的误码率穿五级才到 万分之5,( 0.9999)^5 约为 万分之五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只要保证点到点 没有问题,就不应该有问题 ,说明你点到点之前误码率就不小,万分之一的误码率穿五级才到  ...

万分之一 那要仪表级的精密运放才能做到吧,一个485的收发器 肯定达不到。485的门槛电压好像是200mv的,误差范围也不会小于10%

楼主:
引用 楼主:
万分之一 那要仪表级的精密运放才能做到吧,一个485的收发器 肯定达不到。485的门槛电压好像是200mv的, ...

应该是 对差分电压的 误差范围也不会小于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