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远程虚拟USB VirtualHere 有破解吗?

楼主(2017-12-06):
一些usb端口的打印机,扫描仪等等设备如果能放网络上共享是比较方便的,搜索了一下远程usb的软件,发现VirtualHere是支持双向传输,支持相对完美,比较好用的软件。
但是免费版本虽然没有时间限制,但是一次只能使用一个usb设备。
请问有人用过这个软件吗?有破解方法吗?

网友A:
这个对USB狗有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对USB狗有效吗?

看过一些资料,一般路由器上安装的只能支持一体机的打印功能,这个工具可以支持打印扫描一体机的扫描功能。
其他还没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对USB狗有效吗?

测试过一个银行的是有效的

网友B:
有个叫USB Redirector的软件你试试,不过好像也是要收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叫USB Redirector的软件你试试,不过好像也是要收费的。

如果破解不解决,使用起来限制应该挺大的

网友C:
这个东西好啊,可以远程操控烧录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好啊,可以远程操控烧录器了。

能用起来的话,调试高压就不怕烧电脑了

网友D:
关注下,有这个就可以共享狗了

网友E:
http://usbip.sourceforge.net/
https://sourceforge.net/p/usbip/ ... 07/thread/86c5e473/
试试这个?不过这个没有驱动签名所以用起来会比较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usbip.sourceforge.net/
https://sourceforge.net/p/usbip/discussion/418507/thread/86c5e473/
试 ...

目前对linux不太熟悉,只能使用已经编译好的适合特定硬件的版本,按照安装步骤安装的能力。
看介绍,你推荐的这个也很不错,希望有人能用上,到时候方便在这里谈下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注下,有这个就可以共享狗了

我也想说这个  以前有些就是类似这样吧  比如之前那个什么身份证验证 挂10个硬件模块在服务器 几百个人共享

网友:
USB Redirector 能找到破解的就好了

网友(2018-01-08):
直接买吧,3个设备授权$39,无限数量的授权费才$49,很便宜了

网友:
有能用于XP版的吗?

网友F:
发现者玩意还能用在NAS上
http://www.virtualhere.com/nas_faq
NAS FAQ VirtualHere for Network Attached Storage Devices -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How do I use VirtualHere? 1. Plug the device into a ...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Synology NAS特别套件推荐之VirtualHere

应该要求插USB的电脑有驱动吧,那这个功能基本没卵用,NAS上绝大多数USB设备没驱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发现者玩意还能用在NAS上
http://www.virtualhere.com/nas_faq :
NAS FAQ VirtualHere for Network Attac ...

可以用在NAS上的, 我把JLINKOB插到NAS上,在电脑上装上客户端后,能正常使用。我的NAS是TS-219P+, 但哪里可以找到支持XP系统的客户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在NAS上的, 我把JLINKOB插到NAS上,在电脑上装上客户端后,能正常使用。我的NAS是TS-219P+, 但哪 ...

那就是意味着软件只转发USB请求了,那就真方便啊,根本不用NAS上有对应驱动,只要客户端有驱动。

网友H:
在树莓派上用的免费版,很方便,树莓派不需要驱动,win7装驱动,两个打印机+扫描仪都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树莓派上用的免费版,很方便,树莓派不需要驱动,win7装驱动,两个打印机+扫描仪都能正常工作 ...

感谢反馈

楼主:
这几天得闲,弄了一台rt n16,为了装usb驱动,openwrt版本折腾了好几个循环,最终路由器识别到了u盘和打印机。
最后把VirtualHere也装上了,pc端装上客户端时,一下子就认出了路由器上的u盘,刚自动装上VirtualHere的驱动,还没来得及测试,就出来个提示框提示试用期过期了,要输入注册码。彻底晕倒了。
最后在路由器上的usb口插上打印机也认出来了,插上jlink也认出来了,但是因为试用期已过,没法测试实际运行是否完美。
连做一个完整的测试都不让,付款几百块买注册码倒真的不敢。

网友:
还有这么多共享USB的软件啊,有空试试哪个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用起来的话,调试高压就不怕烧电脑了

调试高压本来就要用光耦隔离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在树莓派上用的免费版,很方便,树莓派不需要驱动,win7装驱动,两个打印机+扫描仪都能正常工作 ...

树莓派的免费版本可以带USB-HUB带多个USB设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树莓派的免费版本可以带USB-HUB带多个USB设备么?

没试过加hub,但树莓派本身的4个口就是hub出来的,应该没问题。免费版可以看到多个设备,但是每次只能用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usbip.sourceforge.net/
https://sourceforge.net/p/usbip/discussion/418507/thread/86c5e473/
试 ...

这个我搞过,搞了半天没搞出来

网友J(2018-07-04):
【转载】透过本地局网和互连网共享 USB  的最佳解决方案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469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J:
【转载】透过本地局网和互连网共享 USB  的最佳解决方案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4696-1-1.html

谢谢,你给的连接真是比较详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