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电显示芯片HT9032C怎么解码不同网关输出的电话线信号

楼主(2017-12-07):
最近在调试来电显示芯片HT9032C,用迅时的网关(型号:HX422E)连接电话线,HT9032C芯片可以正常解码输出,但是换成天信王牌的网关(型号:208CE),输出就乱码了,串口数据是用USB转串口线连接到电脑上串口助手显示的,所以可以确定不是单片机软件的问题,是硬件的问题,原理图如下,跪求做过的大神指教

楼主:
迅时网关的输出铃流周期是40ms,天信王牌的网关输出铃流周期是20ms

网友A:
好多年不研究这玩意儿了。
但是我不理解为啥不按照官方的参数设计这个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年不研究这玩意儿了。
但是我不理解为啥不按照官方的参数设计这个电路呢? ...

基本上是按照官方的参数来设计的,这是换一个网关做实验之后发现乱码根据网上搜到的别人调试的经验改的,改成这样之后用迅时的网关解码还是正常,天信王的网关还是不正常,

网友B:
来电显示有2种方式FSK和DTMF,HT9032C只能解码FS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电显示有2种方式FSK和DTMF,HT9032C只能解码FSK吧?

对,但是天信王牌网关输出的来电显示信号包括了FSK和DTMF两种制式,按照现在接受到的数据来看,HT9032C芯片是接收到信号了的,只是数据是乱码的,连0x55的引导码都没有收到,但是同样的电路用迅时的网关数据就是正常的,估计是HT9032C芯片的硬件电路抗干扰性太差了,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去改善HT9032C的适配性,使它接入不同的网关也能正常工作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但是天信王牌网关输出的来电显示信号包括了FSK和DTMF两种制式,按照现在接受到的数据来看,HT9032C芯 ...

来电解码,就是一个巨大的坑,国内的交换机五花八门,要是做到全部兼容把人折腾死。飞利浦的传真机都标注:未必适应全部地区的解码。

顺便阻隔广告:我们公司是做电话机的,可以做各种来电解码模块,之前给侨兴,TCL,德赛等公司做过技术方案。欢迎联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电解码,就是一个巨大的坑,国内的交换机五花八门,要是做到全部兼容把人折腾死。飞利浦的传真机都标注 ...

能适应各种不同的交换机吗?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适应各种不同的交换机吗?价格大概多少?

价格啊,用本论坛著名的一句话就是:量小累死狗,量大啥都有。

芯片分:软解码和硬解码。

软解码的用DA实现的FSK和DTMF解码,实际软解码能满足99%的情况了,但是在某情况下,如:噪音里有DTMF,这时需要硬件解码了,毕竟软解码有芯片14M的速度限制着。

硬件解码用806芯片,不过建议你们用模块,直接用串口控制就行了,不要做模拟部分,因为:模拟部分测试比较专业,没有仪器没有经验很折腾人。

网友:
用到网关还要用硬件解来电显示,究竟什么样的项目,好奇

网友:
另外…很多网关可以设置输出来电显示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啊,用本论坛著名的一句话就是:量小累死狗,量大啥都有。

芯片分:软解码和硬解码。

806芯片有具体型号吗?你们现在有这个模块卖的吗?

网友D:
有通过一个芯片接到电话线上可以串口拨号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通过一个芯片接到电话线上可以串口拨号吗?

拔号的应该不多,来电显示的倒有
用过成都宝佳电子的电话模块,来电显示这一块做成DIP40封装。直接串口操作,直接读来电号码——30多块钱一个
但是拔号要自己做,后来用了他们的另外一个模块,就是个小电话板……来电显示,拔号,忙音都有,直接串口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拔号的应该不多,来电显示的倒有
用过成都宝佳电子的电话模块,来电显示这一块做成DIP40封装。直接串口操 ...

我现在就是拨号的自己做好了,就差来电显示了,谢谢您的推荐,真心感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拨号的自己做好了,就差来电显示了,谢谢您的推荐,真心感谢!! ...

好人做到底,哈哈,,,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1437276763

这个,我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人做到底,哈哈,,,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15899142244.17.4a095e64 ...

我现在也准备买这个,就是问他能不能适用于不同的网关的时候他就不回答
你以前用的时候适用性怎么样?有用过不同的网关做实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准备买这个,就是问他能不能适用于不同的网关的时候他就不回答
你以前用的时候适用性 ...

我没碰到不能用的,,而且你这个问题叫别人怎么回答呢,,不可能去测试市场上所有品牌的设备吧
该花钱做实验就花钱做实验,,不要省这个钱,而且只是30多块钱。。。像这种做实验的小钱,公司不好报,很多时候我都自己出了。想那么多,费脑,,不如做个测试来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