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中零速重载启动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7-12-07):
如题,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加位置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位置传感器

忘了说了,是无感无刷电机的

网友B:
重载有多重?

网友:
这标题把我吸引来的。。。

网友:
这标题,很模糊,去看版规吧

网友C:
楼主是要回去学语文吗?

多打一个 "求" 字 就会贬低身份吗?

速度为0了 就重启不就行了.  当然你也可以低过一个速度,或是电流大过一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要回去学语文吗?

多打一个 "求" 字 就会贬低身份吗?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兄弟提醒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载有多重?

主要应用是1:8,1:10的高速车的电调应用,在实现斜坡启动和爬墙功能的时候用到。各位兄弟,小弟说不全的话,求请各位包涵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兄弟提醒的是

既然说的对,你怎么还不修改帖子标题呢,你这个标题含义不清晰,按照版规是封账号的,改改吧。

网友:
加传感器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加传感器。。或者看    http://www.ti.com.cn/ww/mcu/instaspin/instaspin-zero-and-slow-speed.s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兄弟提醒的是

所以楼主为什么还不改标题?

改了我再回答你←_←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楼主为什么还不改标题?

改了我再回答你←_←

我想改,但是改不了,怎么找都找不到可以编缉甚至删除的按纽,求大神指点。

网友(2018-04-17):
重载启动比较难,TI的程序应该是运行前启动电阻辨识吧。强制拉倒一个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