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如何实现力矩控制

楼主(2017-12-07):
小弟现在在做一个类似于驾驶模拟器的东西,其中有一个场景需要根据外部的信号来控制方向盘的位置。要求采用直流电机。小弟用了如下驱动电路:

现在用编码器和这个驱动电路实现了位置闭环控制,但是缺乏力矩控制,外面的操作人员稍微动一下方向盘,就会形成震荡。请问这样的驱动电路,如何才能让直流电机输出一个对外的恒定力矩呢?

网友A:
直流电机做力矩控制,至少也得加个电流采样在里面控制一下电流吧,不懂,随便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机做力矩控制,至少也得加个电流采样在里面控制一下电流吧,不懂,随便提一下 ...

你说的对着呢,我就是不知道在哪里加,以及如何处理。

网友:
弹簧简单吧

网友:
加电流环

网友:
加电流环+1

LZ一个人搞定整套自动驾驶????这硬件太简陋了,车上的助力系统比这个完善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着呢,我就是不知道在哪里加,以及如何处理。

直流母线上串电阻,放大后AD采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着呢,我就是不知道在哪里加,以及如何处理。

类比无刷电机,可以用两个电阻,也可以用一个电阻,都是在下桥臂

网友:
位置模式下实现力矩控制很简单,反正有反馈,一切都不是事。

网友B:
请问楼主,4424是什么芯片,具体型号是?这样做出来的H桥可靠吗?能够驱动多大功率电机?

网友:
我比较在意 加了电流环后 如何限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4424是什么芯片,具体型号是?这样做出来的H桥可靠吗?能够驱动多大功率电机? ...

MIC4424或者TC4424,不带自举的双路MOS驱动,电流挺大的

网友C:
这样子的全桥,工作起来可是很烫的

网友:
用电磁刹车器锁止一下更好吧!

楼主:
弹簧不行的,对方要求必须是电机实现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子的全桥,工作起来可是很烫的

你说的很对,怎么修正呢?请指点。

楼主:
能否详细说一下,或者给一些参考方向之类的,用什么芯片啥的,谢谢。

网友:
调速调力矩都是调节占空比 。调速过程中力矩一般是变化的,比如用手抓轴保持恒速,手用力,电机力矩增加以保证速度不变。而力矩控制本质就是控制输出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对,怎么修正呢?请指点。

你这样子不行的,如果一定要用P+N,还是用两片4424吧,上半桥下半桥不要接到一个控制信号,要加死区控制,不然很轻的负载甚至空载都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子不行的,如果一定要用P+N,还是用两片4424吧,上半桥下半桥不要接到一个控制信号,要加死区控制 ...

并不是非要p+n,只要能解决问题就好。我也有想过用四片3205.因为没有测试过,也不知道具体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不是非要p+n,只要能解决问题就好。我也有想过用四片3205.因为没有测试过,也不知道具体效果如何。 ...

全P管好点吧,管子便宜,功率也可以很大,一个半桥用一片IR2104或者IR2184等带自举的MOS驱动芯片就可以了,不过啦,这种芯片因为带自举,所以占空比不能超过95%。

网友D:
楼主,下载《小型交流伺服电机控制电路设计》这本书看看,有你需要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下载《小型交流伺服电机控制电路设计》这本书看看,有你需要的东西。 ...

多谢,我现在就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着呢,我就是不知道在哪里加,以及如何处理。

在下桥臂和GND之间加取样电阻,再通过运放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