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1278通信偶尔丢包

楼主(2017-12-07):
最近在调试sx1278,搞了一个星期现在能通信,发现这个芯片就是牺牲速率来增加距离,我扩频设置为7都感觉好慢。碰到一个头痛的问题,接收端偶尔会丢包,通信中最多只丢一包,没连续丢,丢包也没规律,应该不是设置问题,接收端只接收串口输出,没其他任务,那位大神指导什么问题,图片为示波器查看发射和接收中断,发射很正常,接收中间少帧。

网友:
丢包靠程序来判断处理,重发机制,无线通信还不允许丢包?

网友:
重发机制正解。

楼主:
我好像找到问题了,我把前导码加长,丢包几率变小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好像找到问题了,我把前导码加长,丢包几率变小很多

可以的,楼主分享的都是经验 加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好像找到问题了,我把前导码加长,丢包几率变小很多

请问SX1278 传送慢,有没有一个参考。比如说,传5个字节。做环回测试,需要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SX1278 传送慢,有没有一个参考。比如说,传5个字节。做环回测试,需要多久? ...

用官方的studio 可以计算

网友:
有误码和丢包可能的通信方式都得有协议才行啊。

网友:
一般正常通信使用会设置重发机制,这样实际在抄读数据时通信失败率就比较低了!

网友(2019-05-03):
楼主 你好 我也遇到你说的这个问题了 示波器看着不严重  100次以上会发生1次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现象呢  你最终测试怎么样呢?

网友(2021-12-07):
增加前导码长度  可以解决丢帧问题

网友:
SF设置调低后,把带宽加上去可以增加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