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引脚被烧的疑问

楼主(2017-12-08):
FPGA引脚输出高电平,如果直接将该引脚短接至GND,这个IO脚会被烧吗?

网友A:
妥妥的烧,如果是推挽输出的话。

网友B:
原则上不会,一般允许infinite short circuit to gnd,只要散热跟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妥妥的烧,如果是推挽输出的话。

alter FPGA支持推挽设置?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则上不会,一般允许infinite short circuit to gnd,只要散热跟得上。

考虑极端情况,跟不上。

网友:
一般都会烧坏

楼主:
哪种情况下不会烧

网友:
不烧坏往往是io过流以后,供电芯片发生了过流保护,导致降压降功耗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