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边充边用,怎么设计啊?

楼主(2017-12-08):
最大的难题是,刚上电的时候,锂电池远远没有充饱,这个时候就对外输出,导致输出电压不稳定,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是好啊?

网友:
充电的时候用电池电吗?一直以为是充电器供电

网友:
边充边使用我的设计过,实际就是直接用的充电器的能量,充电器的功率大于电池充电功率+负载功率就行了。

网友:
有外电进来的时候为什么还要锂电池供电,外电供电不可以吗?

网友:
用的时候是电池还是用充电器供电

网友A:
充电和放电的电流方向,好奇lz怎么能做到充放自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电和放电的电流方向,好奇lz怎么能做到充放自如

并在一起,实际用的是充电器的电,剩下的部分才冲到电池里(电源要限流的那种,否则电池充坏了?)

网友:
用两个MOS管。外部断电的时候电池供电,充电的时候电池输出低于充电电压,电池不对外输出,不会存在边充边放永远充不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在一起,实际用的是充电器的电,剩下的部分才冲到电池里(电源要限流的那种,否则电池充坏了?) ...

这不叫边充边放,电池和电路都是充电器的负载

网友:
LZ是不是想错了?还是说有特殊用途的地方?一般充电的时候用的是外接充电器供电的

网友:
看充电器的功率,小于负载时充电器和电池一并对对供电;大于负载时边供负荷边充电池

网友:
楼主的问题太简单了吧 —— 你不会先用充电器把电池充满了再装上去?

网友C:
用电源切换电路。
当没有充电器的时候,使用电池供电;
当插上充电器的时候,使用充电器对整个系统供电,同时对电池充电。

网友D:
充电电路路径管理就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电路路径管理就能实现!

谢谢,请问路径管理怎么实现?有没有参考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源切换电路。
当没有充电器的时候,使用电池供电;
当插上充电器的时候,使用充电器对整个系统供电,同 ...

怎么实现啊?

网友:
一个二极管的事

网友:
MOS管+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路径管理怎么实现?有没有参考方案?

大概就这个样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概就这个样子吧

PMOS是不是反了?

网友:
有试用过ETA9740 , 支持边冲边用,

网友D:
没有反,电池供电时,MOS管是理想二极管;
外接电源时,MOS管截止,防电流倒灌!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5928-1-1.html
看20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反,电池供电时,MOS管是理想二极管;
外接电源时,MOS管截止,防电流倒灌! ...

你是说防止过了D1的电流直接灌进电池?我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怕外接电源直接搞死电池是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并在一起,实际用的是充电器的电,剩下的部分才冲到电池里(电源要限流的那种,否则电池充坏了?) ...

你不用充电芯片嘛?参考4056文档,里面有你要的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大概就这个样子吧

  缺一个,电池过放保护点啊,,

网友:
有什么特殊要求吗?充电的时候,充电器同时供电路的电能就可以啊,充电器电流大点。电池用带充放电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不用充电芯片嘛?参考4056文档,里面有你要的电路

我们有的客户就要求充电的时候照样输出,那只能并在一起,这是第一版。第二版改为MOS控制,由软件控制,电流30A

网友:
外部电源功率要够充电+正常工作,电路方面加一个检测外部电源,外部供电时,不使用锂电,只能充电,外部掉电时,使能锂电供电

网友:
参考手机的供电充电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缺一个,电池过放保护点啊,,

电池过放保护是锂电池保护板该做的事情啊!

网友:
不就是个在线ups嘛

网友:
话说,边充边放的电池跟电源切换的比使用寿命会不会短很多?

网友(2020-11-1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不是靠充电器供电吗?除非负载功耗太大才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