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个MPLAB X IDE, 慢的让人怀疑人生

楼主(2017-12-08):
在官网下来个MPLAB X IDE V4.05, 启动慢,编译慢,操作慢。。。安装文件夹竟有4G多内容,看来只能继续使用MPLAB 8.92了

网友A:
新型号的真没办法,mplab8不支持了.其实我想说:microchip负责开发环境的这B挺差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型号的真没办法,mplab8不支持了.其实我想说:microchip负责开发环境的这B挺差劲的. ...

就是,啥都想集成到一块去,结果越整越大,跟ST的开发环境没法比

网友B:
兄弟,你该换电脑了。先换个固态内存加到起码8g以上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该换电脑了。先换个固态内存加到起码8g以上吧。

我为了下载一个程序,装了个软件,大的一逼,用完直接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为了下载一个程序,装了个软件,大的一逼,用完直接删了

凡是这种软件我一律不用。保持电脑的纯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该换电脑了。先换个固态内存加到起码8g以上吧。

是SSD啊

网友D:
不大不大,装个ISE 费了个近17个G,可怜我128G 的SSD如今只剩不到20G了。X IDE挺好用的啊,之前的环境经常有问题,X IDE 用的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大不大,装个ISE 费了个近17个G,可怜我128G 的SSD如今只剩不到20G了。X IDE挺好用的啊,之前的环境经常 ...

ISE这个太高大上了,你的X IDE是什么版本啊

网友:
我i7-4800m,16g内存,128ssd开这个ide都要等,尤其是它编译调试时,这是慢的没脾气,相比较,老版本就快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ISE这个太高大上了,你的X IDE是什么版本啊

V3.25,装老长时间了

网友E:
mplab 想加新功能越来越复杂   X 好像是java开发的所以运行比较慢  配台新电脑吧 没压力

网友:
还一直不敢装上MPLAB X IDE, 一直用MPLAB IDE 8.8,够用就行。。。

网友:
现在软件一个比一个大,记得前段时间看了看vivado最新版,20+g,吓得我还是用旧版本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mplab 想加新功能越来越复杂   X 好像是java开发的所以运行比较慢  配台新电脑吧 没压力 ...

感觉比VS2015启动慢多了,难道一个IDE比微软的通用开发环境复杂?真搞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比VS2015启动慢多了,难道一个IDE比微软的通用开发环境复杂?真搞不懂了 ...

VS我的电脑感觉很正常,X IDE开发环境有点感觉是抛弃我们这些用8位机用户

网友:
20年前用microchip的汇编,而到现在xide,它的开发环境依然烂、慢,真搞不懂,看在pic运行稳定的份上只能骂几句然后忍了

网友:
版本越高越慢?!

网友:
这些无所谓 我是觉得调试工具才烂 经常连不上.  然后就是 目前好像它的编译器不支持C99语法?  唉....  习惯了ARM编程, 写PIC的 随随便便的都是几十个警告....

网友:
如果你电脑够用的话,X IDE 还是不错的

网友F:
如果不用debug,直接makefile,老快了。

网友:
强制你休息  免得你连轴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用debug,直接makefile,老快了。

这样的?试试

网友:
加上一大堆无用的菜单。  还是用老的。

网友:
用的 MPLAB X V3.1 速度还凑合

网友:
MPLAB 8.92继续服务中,可能是该换电脑了

网友:
这个IDE骂的人不少,不过现在也确实越来越好用了

网友G(2018-01-17):
这个可以说比MPLAB 8.92好用,已经放弃MPLAB 8.92 很多年了

网友(2018-03-08):
编译用的IDE还是可以的 编辑环境和插件支持都很好 尤其插件MCC支持引脚配置 简直新手福利
就是IPE确实有点坑经常连不上,软件重启就好了,非常怪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大不大,装个ISE 费了个近17个G,可怜我128G 的SSD如今只剩不到20G了。X IDE挺好用的啊,之前的环境经常 ...

请问如何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可以说比MPLAB 8.92好用,已经放弃MPLAB 8.92 很多年了

破解文件怎么弄???PIC32MZ  小白

网友(2018-05-24):
MPLAB X 挺好用,没问题的,除非电脑太古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