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个懒,5V与3.3V供电的两个MCU,TXD和RXD通信有现成方案不?

楼主(2017-12-08):
速度支持9600就行。

网友:
电阻就行

楼主:
能画个图吗?

网友:
直接串联?

网友:
电阻分压

网友:
stc的pdf上似乎有个电路

网友:
直接干都行

网友A:
GPRS模块的电路 ,原电路电源是4V的

网友:
3.3V的MCU有的是可以5V输入的

网友:
电阻分压,或者两个二极管,发送方接负极,接收方接正极,接收方上啦,,

网友:
保守就上类似I2C的电平转换电路。如果MCU支持5V输入 那就直连就是好,具体要看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RS模块的电路 ,原电路电源是4V的

是的

网友:
直接怼上就行。

网友:
直接点就串联个电阻,稍微复杂点就拿两mos管做个电平转换,电路坛里随便搜mos管电平转换就能找到!

网友:
  凑合一下

网友B:
楼上挂的简单电阻方式,有个大前提:你的5V芯片必须支持3.3V输入就认可为高电平,否则就是白瞎,有你受的,稳定可靠的,就用2N7002加2个电阻的方式,双向两套,测试过115200稳定得一塌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挂的简单电阻方式,有个大前提:你的5V芯片必须支持3.3V输入就认可为高电平,否则就是白瞎,有你受的, ...

5v发给3.3v只要串个电阻就行了,不必转换啊,接收方就算不能收5v也总有保护二级管的。
只有3.3v发给5v才可能需要电平转换电路,如果这个5v没有设计成可以接受3.3v高电平。

网友:
如果5V这边是TX,则把330欧姆电阻改成小型肖特基二极管更靠谱。

网友:
最简单的,串个小电阻,没问题

楼主:
用销特基二极管,分压会小点。不过理论上用4148也可以。4148按0.7V算。3.3*0.3=0.99V,0.7V应该被认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挂的简单电阻方式,有个大前提:你的5V芯片必须支持3.3V输入就认可为高电平,否则就是白瞎,有你受的, ...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

网友C:
楼上用MOS管有点浪费,用三极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用MOS管有点浪费,用三极管就可以了。

MOS速度应该比三极管快,非功率管一般好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速度应该比三极管快,非功率管一般好便宜。

两边发送端都用OD输出,在接收端加接收端电平的上拉电阻,很完美……

网友D:
你们想的比较多, 我不懂就直接串个电阻,啥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想的比较多, 我不懂就直接串个电阻,啥事没有

CMOS输入高电平一般是0.7VCC,如果是5V,那么3.5V以上为可靠高电平,你输出的3.3V电平对于5V系统有点危险。大部分应用问题不大。但是可靠性就低了。
还有3.3V输入高电平一般有个二极管 钳位到VCC,二极管一般是0.7V,加上3.3V也就是4V,如果输出为5V高电平,那么这个会通过二极管倒灌到3.3V系统的VCC,导致电源不稳。或者TXD输出电流过大。

网友:
要绝对匹配,用几个三极管做开关或者MOS管 。经常干。

网友:
5V端的TX电阻分压就行了,移动官方GPRS模块上就是这样给的参考设计

楼主:
准备用这个方法

网友:
这个恐怕不行

网友:
参考迪文推荐的方案,二极管电阻

网友:
方法都不错  八仙过海

网友:
一种简单做法

网友E:
左边TX为高,MOS管导通,右边RX为低,信号反了

楼主:
你这图前提是3.3V的MCU的IO口支持5V信号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边TX为高,MOS管导通,右边RX为低,信号反了

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边TX为高,MOS管导通,右边RX为低,信号反了

再看看这个图

网友:
一直这样用

网友:
记得美信好像有一篇应用笔记专门说了I2C的电平转换电路,用的两个2n7002,串口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我都是直接怼上

网友F:
这个电平转化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要确保 3.3V 的漏电过去没有问题。
不论你用MOS管还是三极管。都存在3.3V通过体内的二极管漏电过去

楼主:
你这个图有个优点。至少比用分压电阻要好的是不依赖TX的高电平驱动力。我那个要修改一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平转化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要确保 3.3V 的漏电过去没有问题。
不论你用MOS管还是三极管。都存在 ...

3.3V没5V高,漏不过去。

网友G:
STM32和5V的电路通信就可以直接连接,STM32支持5V电平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M32和5V的电路通信就可以直接连接,STM32支持5V电平输入

我用的是ESP8266和第三方5V的模块通讯。

网友F:
引用 楼主:
3.3V没5V高,漏不过去。

正常情况下是的,
但是第一时序。
第二重启\休眠\关机的情况下哩?  很多大型系统用这电路都死在了非常规情况下

楼主:
加只上拉电阻是不是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只上拉电阻是不是好点?

速度高,加上拉可靠,速度低就不用加了

网友(2018-02-14):
贴个波形看看48楼高波特率效果怎么样

网友:
ST的单片机可以直接撸

网友:
学习了,这么多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常情况下是的,
但是第一时序。
第二重启\休眠\关机的情况下哩?  很多大型系统用这电路都死在了非常规 ...

您似乎经历过大型系统这么设计缺陷的排查呢?

网友(2021-09-11):
有参考价值

网友(2023-02-10):
学习了,最近正需要用上。

网友:
感觉48楼比较靠谱,唯一的限制就是管子的开关速度